基于51单片机万年历时钟中原理图与pcb图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1-16):
问题如图,请各位大佬解答,必有重酬!!!

请问在电源电路中这对应的是什么元件,怎么会有6脚?

请问在电源电路中这对应的是什么元件,怎么会有6脚?

里面的白细线要连吗?怎么连?

里面的白细线要连吗?怎么连?

网友A:
当然要连了

网友B:
1、有点像是个双掷开关。2、网络表一样的就要连

网友C:
1.这是一款低压带自锁推推开关,内部有两组触点。
2.同名网络线必须连接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s1为自锁开关,一般为白蓝色的。这个白细线表示有网络连接但是你没有连接。要不要连看你自己设计了

网友F:
1、那个是双掷开关的封装,一般有自锁的和按键类型的
2、白线那个是同名网络的线,是一定要接的

网友G:
他这是根据你原理图的连线来建立连接的,所以说你这是要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