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洞洞板焊的单片机数码管时钟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8-01-16):
在本论坛看到的一个数码管时钟程序,稍作修改后,自己用洞洞板焊了一块板子,用了两个四位共阳数码管做的,取消了锁存器,实现的功能完全正常,后来又加入了DS18B20测温程序,温度显示也正常,时间显示4秒多然后显示温度1秒的样子,交替显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没加温度程序的时候,调整时间的时候时分秒年月日都会闪烁,并且调整加减的时候都实时显示,现在加了温度程序以后,按下调整键的时候,时分秒不会闪烁,按加减的时候,数据也不能实时变化,但是数据的加减在调整退出后是有变化的,只是没能实时的显示,而年月日的调整是正常的,就是说调整的时候年月日会闪烁,且数据也是随加减键实时变化的,下面是我的程序,大神帮我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已经折腾好几天了,没能解决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TRST = P1^0;        /* DS1302实时时钟的复位/片选线引脚(第5脚RST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时芯片正常工作)*/
sbit TIO  = P1^1;        /* DS1302实时时钟的数据输入/输出引脚(第6脚I/O)*/
sbit SCLK = P1^2;        /* DS1302实时时钟的串行时钟引脚(第7脚SCLK)*/
sbit S2 = P1^3;                //定义调整按键
sbit S3 = P1^4;                //定义减数据按键,正常走时情况下按下显示年月日,延时6秒后转回时间显示
sbit S4 = P1^5;                //定义加数据按键
sbit  DQ = P1^6;         //定义DS18B20的数据输入/输出口

unsigned char code duan[]=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bf,0xff,0x9c,0xc6};           //共阳数码管段选码0-9
/*****************************************************/
/***********ds18b20子程序模块*************************/
/*****************************************************/
unsigned char temp_value,temp1_value;      //temp_value温度值整数部分 temp1_value温度值小数部分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1为正0为负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不要也行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40); //精确延时维持至少480us当总线停留在低电平超过480us,总线上所以器件都将被复位
         DQ = 1;          //释放总线即拉高总线,产生复位脉冲后,微处理器释放总线,让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delay_18B20(7);        //稍作延时,释放总线后,以便从机18b20通过拉低总线来指示其是否在线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10);        //稍作延时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一定别忘了给初值
        for (i=8;i>0;i--)        //读取数据时,数据以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先从总线移出
         {
                  DQ = 0; // 给脉冲信号,单片机(微处理器)将DS18B20总线拉低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拉低总线后接着释放总线,让从机18b20能够接管总线,输出有效数据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所有读"时间隙"必须60~120us
         }
        return(dat);        //返回一个字节的数据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void)
{
        unsigned char L=0;
        unsigned char H=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50);                //延时
        L=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8位
        H=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8位
        t=H&0xf8;                //把读取到的温度值高8位跟11111000做与运算判断温度正负,若高5位全部为1即为负否则为正
        if(t)
        {
          fg=0;                //给出温度为负的标志
            temp_value=H<<4;
          temp_value+=(L&0xf0)>>4;
          temp_value=~temp_value+1;        //负温度值整数部分-取反加1
          temp1_value=~L&0x0f;                //负温度值小数部分
        }
        else
        {
        temp_value=H<<4;
        temp_value+=(L&0xf0)>>4; //正温度值整数部分
                temp1_value=L&0x0f;                //正温度值小数部分
    }
}
//*********************************************************************************************
/*******************************时钟芯片DS1302的数据时序子程序********************************/
//*********************************************************************************************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的头文件
#define sce   timedate[1]        //秒钟寄存器1读WRITE 0x80写READ 0x81(bit7CH是时钟停止标志位0是正常工作若为1说明芯片掉电没有备用电池未运行剩下7位高3位是秒的十位,低4位是秒的个位)
#define min   timedate[2]        //分钟寄存器2读WRITE 0x82写READ 0x83(bit7没意义,剩下的7位高3位是分钟的十位,低4位是分钟的个位)
#define hour  timedate[3]        //小时寄存器3读WRITE 0x84写READ 0x85(bit7是1代表12小时制,0代表24小时制bit6固定是0,bit5在12小时制下0代表上午1代表下午在24小时制下和bit4一起代表了小时的十位低4位代表的是小时的个位)
#define date  timedate[4]        //日期寄存器4读WRITE 0x86写READ 0x87(高2位固定是0,bit5和bit4是日期的十位,低4位是日期的个位)
#define month timedate[5]        //月份寄存器5读WRITE 0x88写READ 0x89(高3位固定是0 bit4是月的十位,低4位是月的个位)
#define week  timedate[6]        //星期寄存器6读WRITE 0x8a写READ 0x8b(高5位固定是0,低3位代表了星期)
#define year  timedate[7]        //年份寄存器7读WRITE 0x8c写READ 0x8d(高4位代表了年的十位,低4位代表了年的个位,这里特别注意,这里的00到99年指的是2000年到2099)
                                                        //寄存器8读WRITE 0x8e写READ 0x8f(bit7是一个保护位,如果这一位是1,那么是禁止给任何其他的寄存器或者那31个字节的RAM写数据的,因此在写数据之前,这一位必须先写成0,剩下7位都是0)
unsigned char displaychar1[8]={0,1,2,3,4,5,6,7},a,ya,ja ;                   //a结尾的字符都用来专门延时,a通用,ya日期延时程序用
unsigned char commandchar[9]={0,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0x8e};   //与timedate对应,分别控制每个寄存器的写,读时数组+1,第8个数是控制写保护位
unsigned char timedate[8],sdat,seta,b,fen,tz;        //fen用来给分钟计数,tz用来计算分钟数自动补偿差错
unsigned char LD = 1;      //************数码管,亮度调节,0最小,10最高,越亮越闪 因会影响开始信号查询时间,建议最高设置为3**************
char m;
bit s,s2,s3,s4,K,setbit,sk;
/******************延时子程序***********************/
void timeout(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b;
           for(;a>0;a--)
              for(b=10;b>0;b--);//本来b=114会闪烁
        }
                  /*********延时5微秒子程序************/
//        void timeout5us()
//                {
//                    _nop_();
//                }
/**************写控制和一个字节***********************/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csdat,unsigned char sdat)
        {
                SCLK = 0;                //串行时钟置低//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TRST = 1;                //启动数据传输 打开片选 DS1302实时时钟的复位/片选线引脚(第5脚RST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时芯片正常工作)
                for(a=0;a<8;a++)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SCLK = 0;//确保写数据前SCLK被拉低
                        TIO  = (csdat%2);
                        SCLK = 1;//上升沿写入数据
                        csdat >>=1; //将cs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for(a=0;a<8;a++)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SCLK = 0;//确保写数据前SCLK被拉低
                        TIO  = (sdat%2);
                        SCLK = 1;//上升沿写入数据
                        sdat >>=1;
                }
                SCLK = 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TRST = 0;        //禁止数据传递 关闭片选 DS1302实时时钟的复位/片选线引脚(第5脚RST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时芯片正常工作)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ceviechar(unsigned char crdat)
        {
                unsigned char rdat;
                TRST = 1;       //打开片选 DS1302实时时钟的复位/片选线引脚(第5脚RST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时芯片正常工作)
                //TRST = 1;
                for(a=0;a<8;a++)
                {
                        SCLK = 0;
                        TIO  = (crdat%2);
                        SCLK = 1;
                        crdat >>=1;
                }
                for(a=0;a<8;a++)
                {
                        SCLK =   1;
                        rdat >>= 1;
                        SCLK =   0;

                        if(TIO)
                        rdat = rdat|0x80;
                }
                SCLK = 0;
            TRST = 0;
                return rdat ; //返回读出的rdat的值
        }
/*************************读取时分秒子程序**************************************/
void readtime()
        {
            sendchar(0x8e,0);                        //去DS1302写保护
            hour = receviechar(0x85);         //读小时数据
            min  = receviechar(0x83);         //读分钟数据
            sce  = receviechar(0x81);        //读秒针数据
            sendchar(0x8e,0x80);        //DS1302加写保护
        }
/************************读取年月日子程序***************************************/
void readyear()
        {
            sendchar(0x8e,0);                        //去DS1302写保护
            date = receviechar(0x87);         //读日期
            month  = receviechar(0x89);        //读月份
            year  = receviechar(0x8d);        //读年份
            sendchar(0x8e,0x80);         //DS1302加写保护
        }
/**********************键盘扫描子程序,用定时器延时******************************/
bit jianpan(K)
        {
            if((!K)&TF0)    //如果S2或S3或S4被按下且计时器0溢出
            {
                 TF0 = 0;        //定时器0溢出标志清0(溢出时TF0被硬件置1,并且申请中断,软件查询到该位置1后需用软件清零)
                 ja++;
                 if(ja>=2)
                 {
                    TR0 = 0; //关闭定时器0,每次按下后都会关闭定时器,后面的程序会检测松手,松开按键后会重新打开定时器,可以保护每次按下只起作用一次
                    ja = 0;
                    s = 1;
                 }
                 return s;        //返回s的值给K
            }
             //return s;        //返回s的值给K
        }
//**********************************************设置时间日期子程序*******************************************/
void settime()
{
        setbit=1;                //设置控制标识,进本函数后先就让标识打开,在下面延时跳出前都会一直跳入设置功能函数
        if(TF1&(s2==s3==s4==0))  //没有按键按下时用定时器1来延时跳出
        {
            TF1=0;      //定时器1溢出标志清0(溢出时TF1被硬件置1,并且申请中断,软件查询到该位置1后需用软件清零)
            seta ++;
        }
        if(!(s2==s3==s4==0))        //松手检测
                seta = 0;        //延时时间超过一定值,或者有按键被按下(注意!这个符号)时,时间会被延长
        if(seta>=70)                //延时
        {
             setbit=0;        //关闭设置
             sdat = 0;
        }
        if(sk!=s2)            //sk用来做s2的中间暂存数据,用来用来识别S2是否变化过
        {
                sk = s2;
                if(s2)
                sdat ++;      //每次进行一次S2动作时才自加一次sdat
                if(sdat ==6)sdat=7;   //跳过星期,本程序不显示星期
        }
        m = timedate[sdat]/16*10+timedate[sdat]%16;        //m用10进制存下以供写入DS1302
        if(s3) m--;
                switch (sdat)           //每次进入设置的对应操作判断
        {
                case 1:
                        if(m==-1)                                        //调整秒钟
                                                 m = 59;
                                  break;

                case 2:
                        if(m==-1)                                        //调整分钟
                                                 m = 59;
                                  break;

                case 3:
                        if(m==-1)                                        //调整小时
                                                 m =23;
                                  break;

                case 4:                                                //调整日期***因为月份不同所以每个月的天数是不同的
                        if(timedate[5]==4|timedate[5]==6|timedate[5]==9|timedate[5]==11)  //小月,
                        {
                           if(m<=0)
                                                 m = 30;
                              break;        //4月6月9月和11月是小月份,只有30天,所以到了30后转到1日
                        }
                        if(timedate[5]==2&(timedate[7]%4==0))                            //闰年2月
                        {
                           if(m<=0)
                                                 m=29;
                                   break;     //闰年2月有29天
                        }
                        if(timedate[5]==2&(timedate[7]%4!=0))                          //平年2月
                        {
                           if(m<=0)
                                                 m=28;
                                break;     //平年2月只有28天
                        }
                        if(m<=0)
                                                 m =31;
                                break;         //其它月分情况
        /********************************************************************************************************
        怎么判断一个年份是不是闰年:1:普通情况求闰年只需除以4可除尽即可 年/4余数为0
                                                                   2:如果是100的倍数但不是400的倍数,那就不是闰年了,即末两位都是零的整除400才行
        判断闰年条件①:非整百年数除以4,无余为闰,有余为平;②整百年数除以400,无余为闰有余为平。
        *********************************************************************************************************/
                case 5:                                        //调整月份
                        if(m==0)
                                                m = 12;
                               break;

                case 6:
                         sdat++;        //跳过星期本程序不显示星期
                        if(m<=0)
                                          m = 7;
                              break;

                case 7:                                        //调整年份17-99
                        if(m<=16)
                                                 m = 99;
                              break;

                default :         /****不在判断范围的进行初始化处理*/
                        sdat = 0;        //S2按键计数清0
                                    sk = 0;                //s2的中间暂存数据清0
                        setbit = 0;        //设置控制标识清0
                        s2 = 0;     //s2=0是优化点,在按下S2后按键标识不会清零,松手时程序已重复运行了很多遍,所以会重新跳回设置的第一位.加本命令可以让设置判断失效,不进设置页。
                                         break;
        }
        if(s4) m++;
        switch (sdat)           //每次进入设置的对应操作判断
        {
                case 1:                                 //调整秒钟
                        if(m>59)
                                                 m = 0;
                                  break;

                case 2:                                        //调整分钟
                        if(m>59)
                                                 m = 0;
                                  break;

                case 3:                                        //调整小时
                        if(m>23)
                                                 m = 0;
                                  break;

                case 4:                                        //调整日期***因为月份不同所以每个月的天数是不同的
                        if(timedate[5]==4|timedate[5]==6|timedate[5]==9|timedate[5]==11)  //小月,
                        {
                           if(m>=31)
                                                         m = 1;
                                       break;//4月6月9月和11月是小月份,只有30天,所以到了30后转到1日
                        }
                        if(timedate[5]==2&(timedate[7]%4==0))                            //闰年2月
                        {
                           if(m>=30)
                                                        m = 1;
                                           break;      //闰年2月有29天
                        }
                        if(timedate[5]==2&(timedate[7]%4!=0))                          //平年2月
                        {
                           if(m>=29)
                                                        m = 1;
                                        break;     //平年2月只有28天
                        }
                        if(m>=32)
                                                        m = 1;
                                    break;            //其它月分情况

                case 5:                                                        //调整月份
                        if(m>=13)
                                                 m = 1;
                                    break;

                case 6:
                        sdat++;              //跳过星期本程序不显示星期
                        if(m>=8)
                                                 m = 1;
                                    break;

                case 7:                                                //调整年份17-99
                        if(m>=100)
                                                 m = 17;
                                    break;

                default : /****不在判断范围的进行初始化处理*/
                        sdat = 0;        //S2按键计数清0
                                    sk = 0;                //s2的中间暂存数据清0
                        setbit = 0;        //设置控制标识清0
                        s2 = 0;     //s2=0是优化点,在按下S2后按键标识不会清零,松手时程序已重复运行了很多遍,所以会重新跳回设置的第一位.加本命令可以让设置判断失效,不进设置页。
                                        break;
        }
        if(setbit)        //如果设置控制标识setbit为1则说明以上有成立的条件,需要发送修改数据
        {
           sendchar(0x8e,0);                         //去DS1302写保护
           sendchar(commandchar[sdat],m/10*16+m%10); //将改好的数据写入DS1302(sdat的值决定写时分秒或年月日星期,m的值转换成BCD写入)
           sendchar(0x8e,0x80);                      //加写保护

           if(seta%5>2&seta<50)                 //设置延时操作期间控制闪烁时间
              timedate[sdat] = 0xbb;  //显示空,对应段选的两位11;0xbb/16=11,0xbb%16=11,而上面段选数组中第12个数是显示空
        }
}
/***************************************************************************************
                 显示子程序 两个数,分别记录键值和重复码个数
*****************************************************************************************/
                void display()
                        {
                               P2 = 0x7f;         //送位选数据0111 1111
                                   P0 = (displaychar1[0]);        //送段选数据
                                      timeout(LD);        //延时
                                       P0 =0xff;                        //消隐,很重要,不然会闪烁,共阴数码管用P0=0x00

                                P2 = 0xbf;                //送位选数据1011 1111
                                   P0 = displaychar1[1];
                                      timeout(LD);        //延时
                                       P0 =0xff;

                                P2 = 0xdf;                //送位选数据1101 1111
                                   P0 = displaychar1[2];
                                      timeout(LD);//延时
                                       P0 =0xff;

                                P2 = 0xef;                //送位选数据1110 1111
                                   P0 = displaychar1[3];
                                      timeout(LD);        //延时
                                       P0 =0xff;

                                P2 = 0xf7;                //送位选数据1111 0111
                                   P0 = displaychar1[4];
                                      timeout(LD);        //延时
                                       P0 =0xff;

                                P2 = 0xfb;                //送位选数据1111 1011
                                   P0 = displaychar1[5];
                                      timeout(LD);          //延时
                                       P0 =0xff;

                                P2 = 0xfd;                //送位选数据1111 1101
                                   P0 = displaychar1[6];
                                      timeout(LD);        //延时
                                       P0 =0xff;

                                P2 = 0xfe;                //送位选数据1111 1110
                                    P0 = displaychar1[7];
                                       timeout(LD);        //延时
                                        P0 =0xff;
                        }
/************************************温度显示子程序*****************************************/
DS18b20display()
{
        if(fg==1)        //温度为正时显示的数据
        {
                if((temp_value/100)>=1)        //若温度高于100度时--即温度百位数大于或等于1的时候
                {
                        displaychar1[0]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1] = duan[temp_value/100];                //显示温度百位
                        displaychar1[2] = duan[temp_value%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isplaychar1[3] = duan[temp_value%10]&0x7f;   //显示温度个位和小数点
                        displaychar1[4] = duan[temp1_value*625/1000%10];//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char1[5]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6] = duan[12];      //温度显示"0"
                        displaychar1[7] = duan[13];                //温度显示"C"
                }
                        if((temp_value%100/10)>=1&(temp_value/100)<1)        //若温度高于10度与温度低于100度时--即温度十位数大于或等于1并且温度百位数小于1的时候
                        {
                                displaychar1[0]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1]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2] = duan[temp_value%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isplaychar1[3] = duan[temp_value%10]&0x7f;   //显示温度个位和小数点
                                displaychar1[4] = duan[temp1_value*625/1000%10];//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char1[5]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6] = duan[12];     //温度显示"0"
                                displaychar1[7] = duan[13];                //温度显示"C"
                        }
                                if((temp_value%100/10)<1&(temp_value/100)<1)        //若温度低于10度时--即温度十位数小于1并且百位数小于1的时候
                                {
                                        displaychar1[0]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1]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2] = duan[temp_value%10]&0x7f;   //显示温度个位和小数点
                                        displaychar1[3] = duan[temp1_value*625/1000%10];//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char1[4]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5] = duan[12];     //温度显示"0"
                                        displaychar1[6] = duan[13];      //温度显示"C"
                                        displaychar1[7] = duan[11];                //不显示
                                }
        }
        if(fg==0)   //温度为负时显示的数据
        {
                if(((temp_value-1)%100/10)>=1)        //如果为负10度以下时
                {
                        displaychar1[0]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1] = duan[10];                //显示"-"
                        displaychar1[2] = duan[(temp_value-1)%100/10];        //显示负温度十位
                        displaychar1[3] = duan[(temp_value-1)%10]&0x7f;   //显示负温度个位和小数点
                        displaychar1[4] = duan[temp1_value*625/1000%10];//显示负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char1[5]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6] = duan[12];      //温度显示"0"
                        displaychar1[7] = duan[13];                //温度显示"C"

                        fg=1;                                                                //清负温度标志
                }
                else                                //负十度以上时
                {
                        displaychar1[0]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1]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2] = duan[10];        //显示"-"
                        displaychar1[3] = duan[(temp_value-1)%10]&0x7f;   //显示负温度个位和小数点
                        displaychar1[4] = duan[temp1_value*625/1000%10];//显示负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char1[5] = duan[11];                //不显示
                        displaychar1[6] = duan[12];     //温度显示"0"//小数点后第二位temp1_value*625/100%10
                        displaychar1[7] = duan[13];                //温度显示"C"   //小数点后第三位temp1_value*625/10%10

                        fg=1;                                                                //清负温度标志
                }
        }//温度为负时显示的数据包含的大括号
}//显示温度数据包含的大括号

/***************************************主函数**************************************************/
main()
{
    SCLK = 0 ;                 /* DS1302实时时钟的串行时钟引脚(第7脚SCLK)*/
    TRST = 0 ;                /* DS1302实时时钟的复位/片选线引脚(第5脚RST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时芯片正常工作)*///复位DS1302实时时钟
        readtime();             //先读一下时间然后再判断自动补偿程序
        fen=min;                                //fen用来判断min是否到了1分钟
        if(S2==0)        //上电检测 如果调整键S2被按下就初始化1302 给初值是17年12月26日,16:30:00星期二
    {                                //这里是给系统送初始值的,使用的方法是断电之后,按住S2调整键,然后上电,S2键按住1~3s,松开即设置完成
         sendchar(0x8e,0);                //去DS1302写保护
         sendchar(0x80,0x00);        //写入秒数据00
         sendchar(0x82,0x30);        //写入分数据30
         sendchar(0x84,0x16);        //写入小时数据16
         sendchar(0x8a,0x02);        //写入星期数据2
         sendchar(0x86,0x26);        //写入日期数据26
         sendchar(0x88,0x12);        //写入月份数据12
         sendchar(0x8c,0x17);        //写入年份数据17
         sendchar(0x8e,0x80);        //DS1302加写保护
    }
    TMOD = 0x12;    //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0001 0010(T1为方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T2为方式2-8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TR1 = 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1
    TR0 = 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0
    while(1)                //大循环
    {
                readtime();             //先读一下时间然后再判断自动补偿程序
                if(fen!=min)                        //如果fen不等于min证明过了1分钟了
                {
                        fen=min;                //那么再让fen等于min
                        tz++;                        //tz自加1
                }
                if((tz==38)&(sce>=01))        //如果计时到了38分钟和秒钟过了1秒的时候
                {
                        tz=0;                                                                        //tz清零
                        sendchar(0x8e,0);                         //去DS1302写保护
                sendchar(0x80,0x00);                                         //秒清0--即减去1秒或者加1秒再这里修改
                sendchar(0x8e,0x80);                      //加写保护
                }
        if(!S2)                //检测设置按键S2是否按下
                s2 = jianpan(S2);        //若S2被按下则扫描键盘扫描程序S2
                if(!S3)                //检测减数据按键S3是否被按下
                        s3 = jianpan(S3);        //若S3被按下则扫描键盘扫描程序S3
                         if(!S4)                 //检测加数据按键S4是否被按下
                                 s4 = jianpan(S4);        //若S4被按下则扫描键盘扫描程序S4
                 TRST = 0;        /* DS1302实时时钟的复位/片选线引脚(第5脚RST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时芯片正常工作)*/
        /*以下是开始年月日自动归零的问题修改,问题产生原因是开始没有加!setbit这个条件,程序在运行到设置年月日时依然会进
          入下面这个判断,然后再进入设置,但是年月日在这里还没有读数,所以这里的设置就会进入M=0然后加或减,从而让设置值
          出现错误
        */
    if((!ya&(!setbit)&(!s3))|(setbit&(sdat<4)))//如果S2没有被按下且不在显示年月日的延时范围,而且设置标识为0时,或者在标识为1但是设置值在123中时,则正常显示时间格式
        {
        readtime();             //先读一下时间然后再判断设置程序,这样的主要目的是让初m的值由1302决定。
                ReadTemp();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if(s2|setbit)          //按下S2或设置标识打开时会进入本判断
        {
             ya = 0;                                //进设置后会关闭日期显示延时
             settime();                  //设置时间日期子程序
        }
                else        //正常显示时间和温度
                {
                        if((sce%5)!=0)        //如果秒对5求余不等于0的时候显示时间--即温度和时间间歇显示,时间显示比温度显示长
                        {
                                displaychar1[0] = duan[hour/16];                //正常显示小时十位
                                displaychar1[1] = duan[hour%16];                //正常显示小时个位
                                displaychar1[2] = duan[10];                                //正常显示"-"
                                displaychar1[3] = duan[min/16];                        //正常显示分钟十位
                                displaychar1[4] = duan[min%16];                        //正常显示分钟个位
                                displaychar1[5] = duan[10];                                //正常显示"-"
                                displaychar1[6] = duan[sce/16];             //正常显示秒钟十位
                                displaychar1[7] = duan[sce%16];                        //正常显示秒钟个位
                        }
                        else        //否则显示温度
                        {
                                DS18b20display();        //温度显示子程序
                        }
                }//正常显示时间和温度数据包含的大括号
        }//如果S2没有被按下且不在显示年月日的延时范围,而且设置标识为0时,或者在标识为1但是设置值在123中时,则正常显示时间格式包含的大括号
    if(((!setbit)&s3)|ya>0|(setbit&sdat>3))
    {
            if(TF1&!setbit)                 //如果定时器1计满溢出或设置标识打开时会进入本判断
            {
               ya++;              //非设置页面才进去日期延时
               TF1 = 0;                        //定时器1溢出标志清0(溢出时TF1被硬件置1,并且申请中断,软件查询到该位置1后需用软件清零)
            }
            readyear();                                //读取年月日数据
            if(s2|setbit)            //如果按下S2或设置标识打开时会进入本判断
            {
               ya = 0;                //进设置后会关闭日期显示延时
               settime();                        //设置时间日期子程序
            }
                displaychar1[0] = duan[2];                        //显示年月日 固定显示2
                displaychar1[1] = duan[0];                        //显示年月日 固定显示0
                displaychar1[2] = duan[year/16];                //显示年份十位
                displaychar1[3] = duan[year%16]&0x7f;        //显示年份个位****&0x7f是让这一位显示出小数点,共阴数码管就是或0x80或者是+0x80
                displaychar1[4] = duan[month/16];                //显示月份十位
                displaychar1[5] = duan[month%16]&0x7f;        //显示月份个位****&0x7f是让这一位显示出小数点,共阴数码管就是或0x80或者是+0x80
                displaychar1[6] = duan[date/16];                //显示日期十位
                displaychar1[7] = duan[date%16];                //显示日期个位
                if(ya>70) ya =0;       //日期延时约6秒,大约时间,与计时器和程序的运行有关
     }
     s3 = s4 =0;
     if(S2==S3==S4==1)                //松手检测  如果三个按键都没有被按下
     {
         ja = 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s2= s3= s4= 0; //松开按键后恢复计时器并清零按键值
       //s=0;     //为快速跳时,s清零放在松手检测中,s3和s4在按下不放后会重复跳值,想要每次按下只起作用一次,请将s放在本循环外面这个循环后面
     }                               //
         s = 0;
     for(a=0; a<50;a++)                 //一个循环显示50次数码管
         display();
  }//while包含的大括号
}

网友A:
明显是刷新数码管频率的问题,做好的办法是使用数码管驱动IC。最方便,软件刷新数码管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刷新数码管频率的问题,做好的办法是使用数码管驱动IC。最方便,软件刷新数码管效率很低

谢谢指导,那我再从这方面想想

楼主:
我把数码管的刷新时间加快也不行,还是老样子,数码管的显示亮度已经变得很暗了,时分秒还是不能闪烁

楼主:
显示温度

显示温度

显示时间

显示时间

按下S3时显示年月日

按下S3时显示年月日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你是参考哪个帖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你是参考哪个帖子做的?

是这个
http://www.51hei.com/bbs/dpj-9961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