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单片机键盘扫描的源程序

楼主(2018-01-16):
    随手上传

/****************************************************

电路图说明:
        使用P3口做为矩阵键盘的输入端,前四位控制行线,后
四位控制列线。
程序功能:逐列扫描识别法 + 定时查询方式
        使用数码管显示,4*4矩阵键盘,按下的键号,键盘键号
使用行扫描法。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P2^0;
sbit wei=P2^1;
uchar num;//存放数码管显示数值
uchar code d_table[]={
0x3f  , 0x06 , 0x5b , 0x4f , 0x66 , 0x6d ,
0x7d , 0x07 , 0x7f  , 0x6f , 0x77 , 0x7c ,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0x00};//共阴0~F段码
uchar code w_table[]={
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1-6位选码

void init();//启动定时器0
void delay(uint);//最小1ms延迟

uchar keyscan();//键盘是否按下扫描函数,
                                //函数返回按下按键键值,无按键按下时返回16

void display_2wei(uint);//数码管两位动态显示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

void init()
{
        num=16;

        EA=1;
        ET0=1;
    ET1=1;
        PT0=1;//将数码管刷新定时器中断定为高优先级
          //以保证数码管正常显示
        TMOD=0x11;
        TH0=(65535-20000)/256;
        TL0=(65535-20000)%256;
        TH1=(65535-10000)/256;
        TL1=(65535-10000)%256;
        TR0=1;
        TR1=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uchar keyscan()//如果无按键按下返回16
{
        uchar temp,i,key_read;
    static uchar key_value=16;

    temp=0xef;//预置第0列输出0的设置值
    for(i=0;i<4;i++)//4次列扫描
        {
          P3=temp;//4次循环,依次置0->1->2->3列输出0
          if((key_read=P3)!=temp)//判断该列上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
                if((key_read=P3)!=temp)
                {
                        key_read=~key_read;
                        while(P3!=temp);
                        switch(key_read&0x0f)//只留行值
                    {
                     case 0x01:key_value=i; break;//得第0行按键键号

                         case 0x02:key_value=4+i; break;//得第1行按键键号

                         case 0x04:key_value=8+i; break;//得第2行按键键号

                         case 0x08:key_value=12+i;break;//得第3行按键键号

                         default:  key_value=16;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
          temp=(temp<<1)|0x01;        //得使下一列输出0的设置值
        }
        return key_value;
}

void display_2wei(uint m_num)
{
        uchar ge,shi;
        ge=m_num%10;
        shi=(m_num/10)%10;

        //十位数
        P0=w_table[1];
        wei=1;
        wei=0;

        P0=d_table[shi];
        duan=1;
        duan=0;

        delay(5);

        //个位数
        P0=w_table[2];
        wei=1;
        wei=0;

        P0=d_table[ge];
        duan=1;
        duan=0;

        delay(5);
}

void timer0_20ms() interrupt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