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篮球计分计时器仿真设计

楼主:
这是我做的单片机设计,能够满足A,B队加分、减分,节数的加减,比赛的暂停,24S计时等功能。如果要拓展功能的话可以在函数中增加。两个程序一个是仿真的,一个是可以烧到单片机开发板里的,因为我的接口有一点不一样。主要的程序还是在论坛上借鉴了一个帖子的。

篮球计分计时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BASKETBALL !!";
uchar code table1[]="!! A   VS   B !!" ;
unsigned char code KEY_CODE[] =
{
          0xEE,0xED,0xEB,0xE7,
          0xDE,0xDD,0xDB,0xD7,
          0xBE,0xBD,0xBB,0xB7,
          0x7E,0x7D,0x7B,0x77
};
sbit lcdrs = P3^5;         //RS端
sbit lcden = P3^4;         //EN端
sbit lcdrw=P3^6;

uchar flag,ms,mg,ss,sg,ds,dg,as,ag,bs,bg,num=0,num2,js=1,C,D,t,min=0;          //ds,dg.24秒倒计时
int sec=0,dd=24;

//==========定义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0xff;
        lcdrs=0;
        lcdrw=1;
        do
        {
                lcden=1;
                busy=P0;
                lcden=0;
        }
        while(busy &0x80);
}
//========定义LCD的数据模式========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定义为数据模式
{
    Read_Busy();
        lcdrs=1;
        delayms(5);
        lcdrw=0;                                     //清屏
        delayms(5);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定义LCD的命令模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定义为命令模式
{
        Read_Busy();
        delayms(5);
        lcdrs=0;
        delayms(5);                                    //RS=0 写命令
        lcdrw=0;
        delayms(5);
        P0=com;
        delayms(5);                                                                         //稍作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E=1
        delayms(5);
        lcden=0;                                    //E=0   当E由1变0时LCD执行命令                           以完成高脉冲
}

//=======LCD显示屏初始化===========
void lcd_init()                                                                   //LCD显示屏的初始化
{
        lcden=0;                                             //E=0
        delayms(5);
        write_com(0x38);
        delayms(5);
        write_com(0x0c);                                        //00001100开整体显示,光标关,无闪烁
        delayms(5);
        write_com(0x06);                                     //00000110符后,地址指针加一
        delayms(5);
        write_com(0x01);                                     //00000001清屏
}

//======LCD显示屏的初始化2(输出Qtr,A:,B:T-等)
void init()
{        delayms(5);
        lcden=0;                                 //E=0
        delayms(5);
        write_com(0x83);                          //节数显示
        write_data(' ');
        write_data('Q');
        write_data('t');
        write_data('r');
        delayms(5);
        write_com(0x88);                           //时间显示
        write_data('T');
        write_data('_');
        delayms(5);
        write_com(0x8c);
        write_data(':');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2);                          //A队
        write_data('A');
        write_data(':');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8);                        //B队
        write_data('B');
        write_data(':');
        delayms(5);
}

//======启动时显示程序======
void init_start()
{
        delayms(5);
        lcd_init();
        lcden=0;                                         //E=0
        write_com(0x80+0x10);
        delayms(5);                           //在第一行10位置显示
        for(num2=0;num2<16;num2++)                       //写第二行字
        {
                write_data(table[num2]);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50);                 //在第一行50位置输出
        for(num2=0;num2<17;num2++)
        {
                write_data(table1[num2]);                //输出第一行
                delayms(5);

        }
        for(num2=0;num2<16;num2++)
        {
                write_com(0x18);                       //移动显示的字符
                delayms(200);
        }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min,int sec,uchar C,uchar D,uchar js,int dd)
{
        ss=sec/10;                             //秒的十位
        sg=sec%10;                             //秒的个位

        ms=min/10;                             //分的十位
        mg=min%10;                             //分的个位

        ds=dd/10;                                                           //倒计时的十位
        dg=dd%10;                                                       //倒计时的个位

        as=C/10;                              //A队分数的十位
        ag=C%10;                              //A队分数的个位
        bs=D/10;                              //B对分数的十位
        bg=D%10;                              //B队分数的个位
        delayms(5);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0x30+js);
        delayms(5);
        write_com(0x8a);
        write_data(0x30+ms);
        write_data(0x30+mg);
        delayms(5);
        write_com(0x8d);
        write_data(0x30+ss);
        write_data(0x30+sg);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data(0x30+as);
        write_data(0x30+ag);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data(0x30+bs);
        write_data(0x30+bg);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d);
        write_data(0x30+ds);
        write_data(0x30+dg);
        delayms(5);
}

//======定时器0,控制本节显示时间====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定时器0控制LCD显示示时间
{
        TH0=(65536-45872)/256;                //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sec--;
                dd--;
                if(sec<0)
                {
                        sec=59;
                        min--;
                }
                if(dd<0)
                {
                        delayms(10);
                        dd=24;
                }
        }
}
void app_handle(uchar eventCode)
{
          switch(eventCode)
                {
                //======START/PAUSE=====
                  case 0x8:
                    delayms(5);
                         if(flag==0)
                        {
                                lcd_init();//清屏设置属性
                                delayms(5);
                                init();//显示Qrt,A,B等基本数据
                        }
                        flag=1;
                        TR0=~TR0;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delayms(5);
                        while(min==0&&sec==0)
                    {
                                 TR0=0;                        //定时器0暂停
                                delayms(5);
                                min=11;
                                sec=6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delayms(5);
                  }
                        break;

                 //======A队分数显示=======
                case 0x0:
                                delayms(5);
                                C--;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delayms(5);
                                break;                                                          //加分出错可纠正
                case 0x1:
                                delayms(5);
                                C++;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delayms(5);
                                break;

                case 0x2:
                            delayms(5);
                                C+=2;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delayms(5);
                                break;
                case 0x3:
                             delayms(5);
                                   C+=3;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break;

                //======B队分数显示=====
                case 0x4:
                                 delayms(5);
                                D--;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break;
                                                                                                   //加分出错时可纠正
                case 0x5:
                                 delayms(5);
                                D++;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break;

                case 0x6:
                            delayms(5);
                                D+=2;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break;
                case 0x7:
                             delayms(5);
                                   D+=3;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break;

                  //======比赛24s倒计时====
                 case 0x9:
                                delayms(5);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break;
                 //======比赛节数======
                 case 0xa:
                         if(js<4)
                        {
                                delayms(5);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min=11;
                                sec=60;
                                TR0=1;
                                js++;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
                                  break;
                //======加时赛=======
                case 0xb:
                        delayms(5);
                        while(js==4&&C==D)
                        {
                                delayms(5);
                                dd=24;
                                delayms(10);
                                TR0=1;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min=4;
                                sec=60;
                                js++;
                                delayms(5);
                                display(min,sec,C,D,js,dd);
                        }
                        break;

                default:break;
                }
}

uchar KEY_getCode(void)
{
         uchar lineCode = 0x00;
……………………

网友A(2018-01-18):
怎么下载个东西都要五分啦新人没有分怎么办

网友B(2018-03-24):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C(2023-12-25):
请问下开发板和proteus程序是不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