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磁致伸缩效应的位移传感器的单片机设计 求帮助

楼主(2018-01-16):
基于磁致伸缩效应的位移传感器的单片机设计
磁致伸缩效应:铁磁性物质在外磁场的作用下,其尺寸伸长(或缩短),去掉外磁场后,其又恢复原来的长度,这种现象称为磁致伸缩现象(或效应)。
基于磁致伸缩效应的位移传感器是:通过内部非接触式的测控技术精确地检测活动磁环的绝对位置来测量被检测产品的实际位移值的。
应用于石油、化工、水利、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的各种液罐的液位计量和控制
现在要做一个设计,有没有好的想法求指教

网友A(2019-02-27):
设计的磁致式线位移传感器,测试范围0-2m,精度0.5mm,必须运行稳定、可靠,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1)掌握磁致式线位移传感器的意义、功能、实现方法和特点; (2)激励脉冲模块设计与调试:12V脉冲,500Hz,占空比0.15%,瞬态电流24A; (3)接收模块设计与调试:增益最大3000倍,且可调,比较器延迟小于50ns; (4)显示模块设计与调试:显示当前液位和工作状态; (5)DAC模块设计与调试:16位DAC; (6)按键模块设计与调试: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