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这里,解决问题赚黑币~~~

楼主:
大佬们好 ,我想请教 TLC549 AD转换用1602液晶屏显示的c语言程序,电路图已经画好。
想要实现上述功能,程序应该怎么修改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fndef __TLC549_ADC_H__
#define __TLC549_ADC_H__
sbit lcdrs=P2^0; //
sbit lcdwr=P2^1;
sbit lcden=P2^2;
sbit CLK = P3^0;
sbit DO = P3^5;
sbit CS = P3^1;
unsigned int Volt;
unsigned char LCD[7];
unsigned char TLC549_ADC(void);
uchar    bdata ADCdata;
sbit    ADbit=ADCdata^0;
uchar code dispbuf[]="how are you?";
uchar code dispbuf1[]="I'm fine.";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y;
while(ms--)
{
for(y=0;y<125;y++);
}
}

void write_comdata(uchar rs,uchar comdata)
{
lcdrs=rs;
lcdwr=0;
P0=comdata;
lcden=1;
delayms(1);
lcden=0;
}
void Data_Conversion(void)
{
unsigned char AD_Data;
AD_Data = TLC549_ADC();
Volt = 5.0 / 256 * AD_Data * 1000;
}
void Volt_To_LCD(void)
{
Data_Conversion();
LCD[0] = Volt / 1000 + '0';
LCD[1] = '.';
LCD[2] = Volt / 100 % 10 + '0';
LCD[3] = Volt / 10 % 10 + '0';
LCD[4] = Volt % 10 + '0';
LCD[5] = 'V';
LCD[6] = '\0';
}

uchar TLC549ADC(void)
{
    uchar i;
        CS=1;
    CLK=0;
    DO=1;
    CS=0;
    for(i=0;i<8;i++)
    {
        CLK=1;
//                Delay_MS(5);

       ADbit=DO;
           ADCdata<<=1;
        CLK=0;
//                Delay_MS(5);

    }
    return (ADCdata);
}

void write_charchuan(uchar add, uchar *zfc)
{
write_comdata(0,add);
for(;*zfc!='\0';zfc++)
{
write_comdata(1,*zfc);
}
}
void lcdinitial()
{
lcden=0;
write_comdata(0,0x38);
write_comdata(0,0x0c);
write_comdata(0,0x06);
write_comdata(0,0x01);
write_comdata(0,0x80);
}
main()
{
lcdinitial();
write_charchuan(0x80,dispbuf);
write_charchuan(0x80+0x40,dispbuf1);
while(1);

网友A(2018-01-16):
你的ADC没有转换啊,肯定显示不了数据的

网友A:
没有转换ADC,显示不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转换ADC,显示不了数据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空操作函数_nop_()必须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fndef __1602_H__
#define __1602_H__
sbit RS = P2^0;   //定义1602各个控制位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TLC549_CS = P3^1;  //TLC549片选,低电平有效
sbit TLC549_DO = P3^5;  //TLC549数字量输出
sbit TLC549_CLK = P3^0;  //TLC549片外独立时钟
//sbit led = P0^7;    //工作状态灯,闪烁为正常
unsigned char DO, num;   //读土壤湿度返回值、定时器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LCD[7];
float DO_F, volt,hh;  //读取返回值的20次累加值、最终转换系数
bit flag=1;   //工作标志位
unsigned char str1[] = "Volt:";
unsigned char str2[] = "   0V";
unsigned char temp[3];
void InitTimer0();  //声明 定时器T0初始化 函数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t);  //声明 延时t个机器 周期
unsigned char TLC549_read();  //声明 TLC549读数字量 函数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选择定时器T0
TH0  = 0x4C;    //定时50毫秒
TL0  = 0x00;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T0中断
TR0  = 1;    //使能定时器T0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4C;  //重装初值
TL0 = 0x00;  num++;   //计数变量增加1
if(num==10)   //每500毫秒读一次数字量
{      //定时50毫秒,即每50毫秒进1次中断,num加1
num = 0;  //进10次中断后num为10,即过了500毫秒
flag = 1; //num清零,标志位置1
}
}
unsigned char TLC549_read()
{
unsigned char i , temp;
TLC549_CS = 1;    //关闭片选
TLC549_CLK = 0;    //时钟线拉低
TLC549_CS = 0;    //打开片选
_nop_();  //空操作等待两个机器周期待总线稳定
_nop_();
for( i = 0; i < 8; i++ )  //循环8次读出8位转换结果
{
temp <<= 1;
temp |= TLC549_DO;
TLC549_CLK = 1;
_nop_();
TLC549_CLK = 0;
}
TLC549_CS = 1;
delayus(14);  //TLC549转换速度小于14微秒,大致延时14微秒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temp; //返回转换值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延时t个机器周期
{
while(--t);
}
void delayus1602(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1602(unsigned char t)   //大致延时t毫秒
{
while(t--)
{
delayus1602(245);
delayus1602(245);
  }
}
void LCD_check_busy()   //判忙
{
RS = 0;
RW = 1;
EN = 1;
while((P0 & 0x80)==0x80);
delayus1602(2);
EN = 0;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_check_busy();
RS = 0;
RW = 0;
EN = 1;
P0 = com;
delayus1602(2);
EN = 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check_busy();
RS = 1;
RW = 0;
EN = 1;
P0 = Data;
delayus1602(2);
EN = 0;
}
void LCD_clear()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1602(5);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s)
//在第x行第y位写字符串
{
LCD_check_busy();
if( x == 1 )
{
LCD_write_com(0x80 + y - 1);
}
else if( x == 2 )
{
LCD_write_com(0xc0 + y - 1);
}
while(*s)
{
LCD_write_Data(*s);
s++;
}
}
void LCD_init()
{
delayms1602(1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1602(5);
LCD_write_com(0x38);//8位总线、双行5×7点阵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ms1602(5);
LCD_write_com(0x0c);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for循环变量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T0
LCD_init();
delayus(1000);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1, 1, str1);
LCD_write_string(2, 1, str2);
while(1)
{
if(flag)
  { flag=0; //标志位清零
//for(i=0,i<20,i++)
{
DO=TLC549_read();//读
DO_F=DO_F+DO;//累加
}
DO_F=DO_F/20.00;//累加值除20求平均
volt=(float)(( DO_F * 5 )/256.00); // TLC549是8位A/D芯片,2的8次方是256即转换所得数值为0-255,所以乘以基准电压再除以精度
sprintf(temp,"%4.2f", volt);
LCD_write_string(2,7,temp);
//if(volt>4.5|volt<0.5)
//led=1;
//if(volt>0.5&&volt<4.5)
//led=0;
  }
}

}
#endif

网友C:
黑币有什么用?能换钱吗?

网友D:
你的ADC没有转换啊,肯定显示不了数据的,yuanmayoucuowu

网友B: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预定义一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1602:0写指令,1写数据
sbit rw=P2^1; //1602读写信号
sbit en=P2^2; //1602片选信号
sbit TLC549_CS = P3^1;  //TLC549片选,低电平有效
sbit TLC549_DO = P3^5;  //TLC549数字量输出
sbit TLC549_CLK = P3^0;  //TLC549片外独立时钟
uchar bdata ADCdata;
uchar code tabl[]={'0','1','2','3','4','5','6','7','8','9',}; //要显示的内容1放入数组tablel  u
uchar code tab2[]={'0','1','2','3','4','5','6','7','8','9',}; //要显示的内容1放入数组tablel  u
void delay(uint n)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1602写命令函数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com;            //把命令字送入P2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1602写数据函数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2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函数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_wcom(0x01);    //清屏
}
uchar ad549( )
{
uchar i;
TLC549_CLK =0;
TLC549_DO=1;
TLC549_CS=0;
for(i=0;i<8;i++)
{
TLC549_CLK=1;
_nop_();
_nop_();
ADCdata<<=1;
TLC549_CLK =0;
ADCdata|=TLC549_DO;
_nop_();
}
TLC549_CS=1;
_nop_();
_nop_();
return (ADCdata);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n,m=0;
float num;
int x,y,a,b,a1,b1;
num=ad549( );
x=(int)(num/51);
y=num/51*10;       //2.62x10=26.2
y=(int)y-x*10;    //  26-20
//z=(int)(num/51*10); //262
//z=(int)(num/51*100-100*x-y*10);
delay(5);
a1=num*13.4;
b1=num*1.34;
a=(int)(a1/51);
b=b1/51*10;
b=(int)b-a1*10;    //  26-20
//c=(int)(a1/51*10); //262
//c=(int)(a1/51*100-100*a-b*10);
//P3=z;
delay(20);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wcom(0x80);   //显示地址设为80H
lcd_wdat('U');    //该处显示字符u
delay(10);    //
lcd_wcom(0x81);   //显示地址设为81H
lcd_wdat('o');    //该处显示字符o
delay(10);    //
lcd_wcom(0x82);   //显示地址设为82H
lcd_wdat('u');
delay(10);    //
lcd_wcom(0x83);
lcd_wdat('t');
delay(10);    //
lcd_wcom(0x84);
lcd_wdat('=');
delay(10);    //*/
lcd_wcom(0x80); //1//显示地址设为80H(即00H,)上排第一位
lcd_wdat(tabl[x]);   //该处设置变量x;
delay(10);    //
lcd_wcom(0x81);
lcd_wdat('.');
delay(10);    //
lcd_wcom(0x82);
lcd_wdat(tabl[y]);
delay(10);    //
//lcd_wcom(0x83);
//lcd_wdat(tabl[z]);
//delay(10);    //
lcd_wcom(0x84);
lcd_wdat('v');
delay(10);    //
lcd_wcom(0x80+0x41);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为0xc4,即下排第5位
lcd_wdat(tab2[a]);   //该处设置变量x;
delay(10);    //
lcd_wcom(0x81+0x41);
lcd_wdat(tab2[b]);
delay(10);    //
lcd_wcom(0x82+0x41);
lcd_wdat('.');
delay(10);    //
lcd_wcom(0x83+0x41);
lcd_wdat('0');
delay(10);    //
lcd_wcom(0x84+0x41);
lcd_wdat('c');
delay(10);    //
for(n=0;n<14;n++)   //将tab2[]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delay(10);
}
delay(1000);
}

现在能显示0-5v电压
想显示温度0-66℃,在算法部分怎么改,
目前最多显示到8℃,1v以上就是十进制之外的码,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B:
xyz 是电压  abc是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黑币有什么用?能换钱吗?

黑币就是牌面,你看看你,就有牌面

网友E:
我来看能赚黑币吗?

网友F:
黑币就是牌面,你看看你,就有牌面

网友G:
你的ADC没有转换啊,不转换怎么能够显示啊

网友B:
点评就行,反正现在做好了。

网友H:
楼上说的对,
没有转换ADC,显示不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