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一个按键,进入一个无限延时的中断,能不能再通过这个按键,再恢复现场?

楼主(2018-01-16):
问一个单片机问题:通过一个按键,进入一个无限延时的中断,能不能再通过这个按键,再恢复中断?

按下按键  中断  再次按下  恢复现场

网友A:
外部中断  优先级最高

网友B:
可以啊在中断里写一个while()中间写一个判断
按钮写一个中断优先于上一个中断
按钮是用来写一个while中的判断
这样就会出现你先要的结果

网友C:
#include "reg52.h"
sbit KEY=P1^0;
bit key_flag=0;
void main()
{
...
{
...
if(KEY==0)  key_flag=0;
while(key_flag==0)
{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
key_flag=!key_flag;
}
}
delay_ms(200);
while(KEY==0);
}
...
}
}

网友D:
可以的,定义整形一个变量,初始值设为0.按键按一次,变量加一,在按一次再加一。通过查询变量的值,来判断执行哪段程序

网友E:
有一点你需要注意:中断里面是不能延时的,这是写程序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