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单片机延时函数的计算

楼主:
void delay_16us(u16 us)
{
        while(--us);
}

如上所示的延时函数,在89c52中运行,晶振用的是12兆赫兹,那这个该如何计算延时的时间长度,网上的看不懂希望能说说

网友A(2018-01-16):
需要转换成汇编指令  再去计算时钟周期  计算出延时时间

网友B:
12MHZ的晶振在89c52中,一个机械时间是12MHZ/12=1us
一个机械时间就是单片机运行一个指令的时候例如(;)
也是一个机械时间,所以上面的程序是  输入的数  慢慢地减
一个一个的运行这个指令( ;)
计算公式:晶振数/12=机械时间

网友C:
c程序中的延时函数,不能准确计算延时时间。汇编程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