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块化编程错误 C141,求纠正

楼主(2018-01-16):
DS12C887.h文件
//DS12C887.h
#ifndef _DS12C887_H_
#define _DS12C887_H_

extern void C887_write(uint8 add,uint8 datum); //错误在这行
extern uint8 C887_read(uint8 add); //错误在这行
extern void C887_init();
extern void GetTime();

#endif

DS12C887.c文件:
//DS12C887.c
#include"STC89C52RC.h"
#include"MacroAndConst.h"
#include"DS12C887.h"

void C887_write(uint8 add,uint8 datum);
uint8 C887_read(uint8 add);
void C887_init();
void GetTime();

void C887_write(uint8 add,uint8 datum)
{
        C887CS=0;
        C887AS=1;
        C887DS=1;
        C887RW=1;
        C887BUS=add;
        C887AS=0;
        C887RW=0;
        C887BUS=datum;
        C887RW=1;
        C887AS=1;
        C887CS=1;
        C887BUS=0xFF;
}

uint8 C887_read(uint8 add)
{
        uint8 datum;
        C887AS=1;
        C887DS=1;
        C887RW=1;
        C887CS=0;
        C887BUS=add;
        C887AS=0;
        C887DS=0;
        C887BUS=0xff;
        datum=C887BUS;
        C887DS=1;
        C887AS=1;
        C887CS=1;
        C887BUS=0xFF;
        return datum;
}

void C887_init()
{
        C887_write(0x0A,0x20);                //打开振荡器
        C887_write(0x0B,0x22);                //启动闹钟中断,二进制格式,24小时制
}

void GetTime()
{
        year=C887_read(0x09);
        month=C887_read(0x08);
        day=C887_read(0x07);
        week=C887_read(0x06);
        hour=C887_read(0x04);
        minute=C887_read(0x02);
        second=C887_read(0x00);
}

KEIL编译,报错:
compiling main.c...
CODE\DS12C887.H(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add', expected ')'
CODE\DS12C887.H(6):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887_read'

但凡有#include"DS12C887.h"的文件均报上述的错误。实在不知道哪里错了,求纠正。

网友A:
#ifndef _DS12C887_H_
#define _DS12C887_H_

#define uint8 int

extern void C887_write(uint8 add,uint8 datum);
extern uint8 C887_read(uint8 add);
extern void C887_init();
extern void GetTime();

#endif

网友B:
语法错误,uint8始不是没有宏定义,#define uint8   unsignet  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法错误,uint8始不是没有宏定义,#define uint8   unsignet  int

有的,在另一个头文件中,而且所有源文件都include了该头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在另一个头文件中,而且所有源文件都include了该头文件

我试过了,在"DS12C887.h"中写入#define unit8 unsigned  int;你的程序就不会有那两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