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路压力监测报警系统设计(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01-17):
这个基于C51单片机的双路压力监测报警系统是本人所做课程设计,已通过验收,没有bug,功能更完善,所附包含proteus仿真文件,源代码,使用说明,可以做一个不错的参考。
所完成功能为模拟电路输入测量两路压力值,量程范围0~100MPa,带有LED报警功能,可以自行设置上限,压力测量值分时显示。
使用说明:
1.开始仿真,压力上限初始值为99MPa;
2.点击按钮button(要使数码管全部清零),在键盘处输入上限值;
3.上限值修改成功,重新开始显示,显示第一路时左侧带有上限值标识,显示第二路时左侧没有标识;
4.当测量数值超过了所设定上限,二极管闪烁报警;
5.结束仿真。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 DWORD [0x40]
#define b DWORD [0x50]

/**************函数声明部分*************/
void jianpan1(void);
void jianpan2(void);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int_CHANGE(uint y);
void Display1(void);
void Display2(void);
void beep(void);

uchar code led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共阴字型码
uchar data ledbuf[8]={0x6f,0x6f,0x73,0x48,0x00,0x00,0x00,0x00};    //初始显示P=(数据缓冲区)
sbit OE=P2^0;
sbit EOC=P2^1;
sbit ST=P2^2;
sbit CLK=P2^3;
sbit LE1=P2^4;
sbit LE2=P2^5;
sbit BUTTON=P2^6;
sbit BEEP=P2^7;
sbit r4=P1^7;
uchar Pre_KeyNo,KeyNo;          //存储键值
uchar num1,num2,num;          //存储报警上限值

void main()                                  //主函数
{
        uint i;
        TMOD=0x02;                  //方式2,8位自动重装初值定时方式
        TH0=0x14;                  //计数初值寄存器
        TL0=0x00;                  //8位计数器
        IE=0x82;                  //开总中断,并允许T0中断
        TR0=1;                           //启动计数
    P2=0x4f;                  //端口初始化
        num1=9;                          //报警上限值初始化
        num2=9;
        num=100;
        r4=0;
        while(1)
        {
            if(BUTTON==0)           //按键按下则进行键扫
            jianpan1();
                        r4=0;
                        i=0;
                ST=0;ST=1;ST=0;           //启动A/D
                while(EOC==0);
                OE=1;
                a=P3*100/255;           //电压的实际值
                a=a*10;
                int_CHANGE(a);
                Display1();
                Display2();
                OE=0;
                if(a>=(num*10))
                        beep();
                while(i<100)
                {
                        Display1();
                  Display2();
                        i++;
                }
                DelayMS(20);
                r4=1;
                i=0;
                ST=0;ST=1;ST=0;           //启动A/D
                while(EOC==0);
                OE=1;
                b=P3*100/255;           //电压的实际值
                b=b*10;
                int_CHANGE(b);
                Display1();
                Display2();
                OE=0;
                if(b>=(num*10))
                        beep();
                        while(i<100)
                {
                        Display1();
                  Display2();
                        i++;
                }

                DelayMS(20);
        }

}

void jianpan1()                //键盘输入存储函数
{
        uchar i=2,j=0;
    P0=0x00;
        while(i)
        {
                P1=0xf0;                          //准备键扫
        Pre_KeyNo=16,KeyNo=16;
                if(P1!=0xf0)
        jianpan2();                   //键盘扫描
                if(Pre_KeyNo!=KeyNo)
                {        if(j==1)
                                num2=KeyNo;
            if(j==0)
                        {        num1=KeyNo;
                                j=1;
                        }
                        while(P1!=0xf0)
            P1=0xf0;
                        i--;
                }
                DelayMS(100);
        }
        num=10*num1+num2;
}

void jianpan2()                //键盘扫描函数
{
        uchar Tmp;
        P1=0x0f;
        DelayMS(1);
        Tmp=P1^0x0f;
        switch(Tmp)
        {
                case 1:        KeyNo=0;break;        //第一列按下
                case 2:        KeyNo=1;break;        //第二列按下
                case 4: KeyNo=2;break;        //第三列按下
                case 8:        KeyNo=3;break;        //第四列按下
                default:KeyNo=16;
        }
        P1=0xf0;
        DelayMS(1);
        Tmp=P1>>4^0x0f;
        switch(Tmp)
        {
                case 1:        KeyNo+=0;break;
                case 2:        KeyNo+=4;break;
                case 4:        KeyNo+=8;break;
                case 8:        KeyNo+=12;
        }
}

void int_CHANGE(uint y)
{
if(y==1000)                                //满量程输入时显示100MPa
{
    ledbuf[4]=0x06;
        ledbuf[5]=0x3f;
        ledbuf[6]=0xbf;
        ledbuf[7]=0x3f;
}
else {
ledbuf[4]=0x00;
ledbuf[5]=y/100;             //得到十位
ledbuf[5]=ledtab[ledbuf[5]]; //十位转换为字型码

ledbuf[7]=y%100;
ledbuf[6]=ledbuf[7]/10;          //得到个位
ledbuf[6]=ledtab[ledbuf[6]]; //得到十分位字型码
ledbuf[7]=ledbuf[7]%10;          //得到十分位
ledbuf[7]=ledtab[ledbuf[7]]; //得到个位字型码

ledbuf[6]=ledbuf[6]|0x80;    //个位加固定小数点

  /*前导0的不显示处理*/
  if(ledbuf[5]==0x3f)         //如果十位为0,则十位的0不显示,显示格式为x.x
   ledbuf[5]=0x00;
  }

}

void Display1()       //显示函数
{
    P0=~0x80;
        LE2=1;
        LE2=0;
        P0=ledbuf[7];
        LE1=1;
        LE1=0;
        DelayMS(2);
        P0=0x00;
        LE1=1;
        LE1=0;

        P0=~0x40;
        LE2=1;
        LE2=0;
        P0=ledbuf[6];
        LE1=1;
        LE1=0;
        DelayMS(2);
        P0=0x00;
        LE1=1;
        LE1=0;

        P0=~0x20;
        LE2=1;
        LE2=0;
        P0=ledbuf[5];
        LE1=1;
        LE1=0;
    DelayMS(2);
        P0=0x00;
        LE1=1;
        LE1=0;

        P0=~0x10;
        LE2=1;
        LE2=0;
        P0=ledbuf[4];
        LE1=1;
        LE1=0;
    DelayMS(2);
        P0=0x00;
        LE1=1;
        LE1=0;

        P0=~0x08;
        LE2=1;
        LE2=0;
        P0=ledbuf[3];
        LE1=1;
        LE1=0;
    DelayMS(2);
        P0=0x00;
        LE1=1;
        LE1=0;

        P0=~0x04;
        LE2=1;
        LE2=0;
        P0=ledbuf[2];
        LE1=1;
        LE1=0;
    DelayMS(2);
        P0=0x00;
        LE1=1;
        LE1=0;
}

void Display2()                         //显示上限值
{

    P0=~0x02;
        LE2=1;
        LE2=0;
        P0=ledtab[num2];
        LE1=1;
        LE1=0;
        DelayMS(5);
        P0=0x00;
        LE1=1;
        LE1=0;

        P0=~0x01;
        LE2=1;
        LE2=0;
        P0=ledtab[num1];
        LE1=1;
        LE1=0;
        DelayMS(5);
        P0=0x00;
        LE1=1;
        LE1=0;
……………………

网友A:
非常不错的,下载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B(2019-03-04):
有相关论文吗

网友C:
为什么我在仿真的时候不能设置压力数值啊

网友C:
为什么我下载之后仿真不好用啊,我就把源程序重新生成了一下导到c51里啊,别的都没动

网友B:
有ACD0808芯片接口程序的编写解释吗

网友D(2019-05-19):
想问下楼主,怎么调整压力上限值,可以加我教一下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