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轴直流电机双向运动控制单片机源码与仿真

楼主(2018-01-17):
功能很多,带启动 停止按钮,升速 降速 限位A+ 限位A- 限位B+ 限位B-等按钮
单片机直流电机控制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11 = P1^0;    //motora
sbit PWM12 = P1^1;
sbit PWM21 = P1^2;    //motorb
sbit PWM22 = P1^3;
sbit MC1 = P1^4;   //motora enable
sbit MC2 = P1^5;   //motorb enable
sbit LED = P1^6;   //指示灯
sbit FMQ = P1^7;   //蜂鸣器
sbit key_qt = P0^0;    //motor2 引脚
sbit key_sph = P0^1;   //升速键
sbit key_spl = P0^2;   //降速键
sbit limita1 = P0^3;   //电机正a限位
sbit limita2 = P0^4;   //电机负a限位
sbit limitb1 = P0^5;   //电机正b限位
sbit limitb2 = P0^6;   //电机负b限位

uchar keyval,cnt=0,cnt1=0,pwm=50,num;
uchar m_mode=0;         //电机运行模式,1-电机正向;2-电机b正反向;3=电机b反向;4-电机a反向;
bit flag=0;          //延时时间到标志
uchar runflag=0;        //电机运行标志

void delaynms(uint z)
{
  uint i,j;
  for(i = z;i > 0;i--)
     for(j = 110;j > 0;j--);
}
void keychk(void)
{
        keyval=0xff;
    if(key_qt==0)
     {
       delaynms(5);         //消抖
       if(key_qt==0)               //确定按键按下
        {
            while(key_qt==0);
                keyval=1;
             }
     }
     if(!key_sph)
     {
       delaynms(5);         //消抖
       if(!key_sph)               //确定按键按下
        {
            while(!key_sph);
                keyval=2;
             }
     }

     if(!key_spl)
     {
       delaynms(5);         //消抖
       if(!key_spl)               //确定按键按下
        {
            while(!key_spl);
                keyval=3;
             }
     }
}
void t0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runflag==1)         //正常运行
        {
        cnt1++;
        if(cnt1>=10){cnt1=0;LED=~LED;}
        }
if(runflag==2)          //限位延时
        {
        LED=1;
        cnt++;
        if(cnt>=10)
        {
        flag=1;
        cnt=0;
        }
        }
}
void t1isr() interrupt 3
{
num++;
if(num<pwm)
        {
        switch(m_mode)
                {
                case 1:PWM11=1;PWM12=0;break;           //a电机正转
                case 2:PWM21=1;PWM22=0;break;           //b电机正转
                case 3:PWM21=0;PWM22=1;break;           //b电机反转
                case 4:PWM11=0;PWM12=1;break;           //a电机反转
                default:break;
                }
        }
else if(num>=pwm)
        {
        PWM11=0;PWM12=0;PWM21=0;PWM22=0;
        }
        if(num>=100)num=0;
}
void main(void)
{
bit qt=0;
TMOD=0x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236;   //改变该值调整PWM频率
TL1=236;
TR0=1;
TR1=1;
ET1=1;
ET0=1;
EA=1;
P1|=0xc0;
flag=0;
while(1)
  {
        keychk();
        switch(keyval)
        {
        case 1: qt=~qt;
                        if(qt)
                                {
                                runflag=1;
                                switch(m_mode)
                                        {
                                        case 0: m_mode=1;         //刚开始启动,置模式1
                                                        MC1=1;
                                                        FMQ=0;                 //蜂鸣器响一下
                                                        delaynms(100);
                                                        FMQ=1;
                                                        break;
                                        case 1:MC1=1;break;         //电机a正转
                                        case 2:MC2=1;break;         //电机b正转
                                        case 3:MC2=1;break;         //电机b反转
                                        case 4:MC1=1;break;         //电机a反转
                                        default:m_mode=0;break;
                                        }
                                }
                        if(!qt)
                                {
                                MC1=0;
                                MC2=0;
                                LED=1;
                                runflag=0;
                                break;
                                }
                        break;
        case 2:pwm+=5;if(pwm>100)pwm=100;break;           //升速5个单位
        case 3:pwm-=5;if(pwm<10)pwm=10;break;           //降速5个单位
        default:break;
        }
        if(limita1==0 && m_mode==1)          //电机a正向限位
        {
                delaynms(1);
                if(limita1==0)
                {
                MC1=0;
                runflag=2;
                flag=0;
                while(flag==0);                //等待延时0.5S结束
                m_mode=2;
                runflag=1;
                MC2=1;
                }
        }
        if(limitb1==0 && m_mode==2)          //电机b正向限位
        {
                delaynms(1);
                if(limitb1==0)
                {
                MC2=0;
                runflag=2;
                flag=0;
                while(flag==0);
                qt=0;
                m_mode=3;
                }
        }
        if(limitb2==0 && m_mode==3)          //电机b反向限位
        {
                delaynms(1);
                if(limitb2==0)
                {
                MC2=0;
                runflag=2;
                flag=0;
                while(flag==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