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k6 寄存器版IIC通信问题

楼主(2018-01-17):
代码无法通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这些配置也是按照网上的例程来的

void IIC_Init(void)
{
  CLK_PCKENR1 |= 0x01;               //使能IIC外设时钟
  //PB_DDR &= 0xcf;
// PB_CR1 &= 0xcf;
  //PB_CR2 &= 0xcf;

  I2C_CR1 = 0x00;                       //允许时钟延展,禁止广播呼叫,禁止iic
  I2C_FREQR = 0x10;                     //输入时钟频率16MHz
  I2C_OARH = 0x40;                      //七位地址模式
  I2C_OARL = 0xa0;                      //自身地址0xa0
  I2C_CCRL = 0x50; //16M / 100K / 2     // I2C_CCRL = 0xff;                      //
  I2C_CCRH = 0x00;                      //标准模式
  I2C_TRISER = 0x11; //0x10 + 1         //I2C_TRISER = 0x02;
// I2C_CR2   |= 0x04; //应答使能
  I2C_CR1 |= 0x01;                      //使能iic外设
}

void IIC_Write_Byte(u8 DeviceAddress,  u8 Data)  //器件地址,和发送的指令
{
  u8 temp = 0;
  while((I2C_SR3 & 0x02) != 0);     //等待IIC总线空闲

  I2C_CR2|=0x01;//IIC_Start();
  while((I2C_SR1 & 0x01) == 0);     //EV5,起始信号已经发送
  I2C_DR = (DeviceAddress & 0xfe);  // 发送iic从器件物理地址,最低位0,写操作
  while((I2C_SR1 & 0x02) == 0);     //地址已经被发送
  temp = I2C_SR1;                   //清除ADDR标志位
  temp = I2C_SR3;
  while((I2C_SR1 & 0x80) == 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I2C_DR = Data;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while((I2C_SR1 & 0x04) == 0);       //等待发送完成
  temp = I2C_SR1;                     //清零BTF标志位
  temp = I2C_DR;
  I2C_CR2|=0x02;                        //发送停止信号
}

void IIC_Read_Byte(u8 DeviceAddress,u8 buf0,u8 buf1,u8 buf2,u8 buf3)  //发送器件地址及其读方向
{
  u8  temp = 0;
  while((I2C_SR3 & 0x02) != 0);     //等待IIC总线空闲

  I2C_CR2 |= 0x04;                  //使能ACK
  I2C_CR2|=0x01;                    //IIC_Start();

  while((I2C_SR1 & 0x01) == 0);     //EV5,起始信号已经发送
  I2C_DR = (DeviceAddress | 0x01);  // 发送iic从器件物理地址,最低位1,读操作
  while((I2C_SR1 & 0x02) == 0);     //地址已经被发送
  temp = I2C_SR1;                   //清除ADDR标志位
  temp = I2C_SR3;

  while((I2C_SR1 & 0x40) == 0);     //等待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
  buf0 = I2C_DR;

  while((I2C_SR1 & 0x40) == 0);     //等待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
  buf1 = I2C_DR;

  while((I2C_SR1 & 0x40) == 0);     //等待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
  buf2 = I2C_DR;

  while((I2C_SR1 & 0x40) == 0);     //等待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
  buf3 = I2C_DR;

  I2C_CR2 &= 0xfb;          //发送stop必须禁止ack,才能释放从机
  temp = I2C_SR1;           //清零BTF标志位
  temp = I2C_DR;
  I2C_CR2|=0x02;  //停止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