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nrf的问题,请大佬帮忙

楼主(2018-01-17):
unchar bdata sta;//这段只是申请了一个叫做sta的字节空间,或者简单一点地说,这行只是申请了一个字节,想怎么用,要看自己安排。

NRF芯片相对单片机来说是片外资源,也就是说NRF里的东西,不是单片机自家的,NRF里的寄存器内容,单片机想知道,只能通过几根线(SPI)对话才能知道。单片机可以把NRF告诉他的自己的小秘密记在本子上(单片机上的内存空间,比如之前的申请的空间)。

比如NRF告诉单片机自己的状态值现在是10,单片机在本子上记下10之后,可以在本子封面上写下 状态这两个字,当然也可以给本子写任何名字,比如ABC,,ZT,只要自己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NRF的各种情况随时都在变化,单片机就需要时时询问。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标志位,置0和置1就行,没那么复杂

网友B:
这个状态标志和单片机里面的状态标志不一样的,这只是你自己给它取了名字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标志位,置0和置1就行,没那么复杂

但它却代表了状态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状态标志和单片机里面的状态标志不一样的,这只是你自己给它取了名字而已,

但是它代表了状态寄存器,后面也都是这么用到

网友D:
状态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unchar bdata sta;//这段只是申请了一个叫做sta的字节空间,或者简单一点地说,这行只是申请了一个字节,想 ...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