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中spi写入的程序,图中是边写边读,为什么可以这样,写的同时读的又是什么,不...

楼主(2018-01-17):
nrf中spi写入的程序,图中是边写边读,为什么可以这样,写的同时读的又是什么,不是应该先写再读吗?

网友A:
spi模式有多种。
其中一种是
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收、高位先发送。  上升沿到来的时候,sdo上的电平将被发送到从设备的寄存器中。 下降沿到来的时候,sdi上的电平将被接收到主设备的寄存器中。

网友B:
SPI是这样的,主机给从机一位数据的同时,从机给主机一位数据。

网友C:
的确是可以的,你要看相应硬件的资料。
如:当你写入一个字节时要发出8个CLK,而这8个CLK也正好可以移出8位数字,完全有可能是:CLK上沿写入数据,而下沿就读出数据了。
是不是这样取决于你所用的硬件,是不是这样设计的。至少我遇到过。

网友D:
分享一款好用的USB转SPI,IIC调试软件https://pan.baidu.com/s/1qXIwp5q有源码

网友E:
我刚好也在看SPI这个功能,里面有个移位寄存器和数据缓冲寄存器,数据写入移位寄存器由主机发送,同时数据缓冲寄存器从MISO接收数据

网友F:
在 stm32中 spi 使用的是4线制,有数据输入和输出两个口。
而官方库在读取的时候为了让sck工作 是需要发送数据的。所以四线制是全双工状态。

网友G:
差点被你绕晕   首先spi是全双工通信  主机发送数据的同时也会收到从机发送过来的数据   这叫同发同收

网友H:
对于NRF其实第一字节写入的时候读出来的数据没有实际意义,第二字节的时候的数据,如果是读就这写入的数据就没有意义,如果是写这个数据就是你要写入的数据。

网友I:
spi是全双工通信,同时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