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keil编程软件中文版

楼主(2018-01-17):
求助51单片机keil编程软件,之前论坛里有一个链接打开显示过期了,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就那么点单词  可以百度翻译啊  用到什么翻译一下不就好了  而且翻译过来的中文KEIL也不准确

网友B:
keil2中文版百度就能找到 但用时总会报错 还是习惯一下英文比较好

网友C:
别用中文版,你以后用软件基本都是英文版,要学会对照。

网友D:
在网上找找

网友E:
一共页没几个词啊,会建立项目,会编译输出就行了,要中文干嘛啊,再说中文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F:
keil软件推荐用英文版的,汉化版的不太好用

网友G:
不会用英文版keil软件的人不适宜从事软件工作。

网友H:
汉化有可能会有问题的

网友I:
还是推荐英文版,也没有几个按钮要用呀

网友J:
找找看有没有中文拓展包

网友K:
不需要用汉化版,你要培养用英文版的习惯,后面的datasheet英文好的,更容易看懂

网友L:
keil英文使用没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