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指南针源码GPL833F series 6502 CPU

楼主(2018-01-17):
电子指南针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

/* ======================================================================= */
/*    File Name   : main.c                                                 */
/*    Description : main function for user program                         */
/*    Body        : GPL833F series 6502 CPU                               */
/*    Toolchain   : gp65cc Compiler V0.9x                                  */
/*    Date        : 2014/09/09                                             */
/*    Author      :                                                        */
/*    Version     : 1.0.0                                                  */
/* ======================================================================= */
#include "GPL833F.h"
#include"main.h"
#include <math.h>
#define shift_cant 16
//void heat_index(void)__banked;
void weath_read(void);
void read_temp_hum_1(void);
void read_temp_hum_2(void);

void ow61_init(void)__banked;
void clrr_dis_ram(void);
void read_comp_data(void)__banked;
void disp()__banked;
void key_fun(void)__banked;
void disp_time()__banked;
void disp_temp()__banked;
void press_unit()__banked;
void disp_press()__banked;
void disp_anlg()__banked;
void disp_weath()__banked;
void rfc_start()__banked;
void dark_pres_unit()__banked;
void dark_spend_unit()__banked;
void spend_unit(void)__banked;

unsigned char weath_mode=0;
//void compass_calibration(void)__banked;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
unsigned char comp_init_flag=0x1f,axis_test_time;
unsigned int angle=0;
unsigned char cant_10s=0,key_stater=2,time_display_mode=0,pres_disp_mode=0;
unsigned char cant_5s=0,weath_stater=1;
unsigned char inc_8_time=0;
unsigned char key_data=0;
unsigned char press_max_stater=0,press_min_stater=0,press_stater1=0,press_stater2=0;
unsigned char press_send_data,spend_danwei=3,press_danwei;
unsigned long int press_read_data;
unsigned char  canat_60_minute=0;
unsigned char data_buf;
unsigned char press_wait_time;
unsigned long int press_data_buf=101625,press_data=101325;
unsigned long int press_save_data=0;
  float wr0,wr1,wr3,dis_spend=0,dis_spend1=5.6;
int in_temp,in_hum,in_temp_f;
unsigned int spend,spend1;
long int wr4;
unsigned char *pointer1;
unsigned int wr5;
unsigned int wr6;
int high_value,high_value1=0;

int save_shift_high=0;
unsigned char fishing_data;
unsigned char porta_buf;
unsigned char portd_buf;
unsigned char *pointer1;
unsigned char compass_data;
unsigned char flag0=0x10;//bit0半秒标志
                                                 //bit1秒位置是显示周或秒标志
                                                 //bit2表示上电第一次测气压
                                                 //bit3表示温度单位是华氏度还是摄氏度0/1,C/F
                                                 //bit4表示FISHING
                                                 //bit5表示温度测量是否有错误
                                                 //bit6表示测完温度或湿度
                                                 //bit7表示正在测量温湿度
unsigned char flag1=0x10;//bit0 风速测试ON/OFF 1/0
                                                 //bit1 气压测试模式
                                                 //bit2 开启/关闭 1/0指南针模块
                                                 //bit3表示气压错误标志
                                                 //bit4表示正在测气压
                                                 //bit5表示完成方向测量
                                                 //bit6表示测量方向是错误
                                                 //bit7表示时间模式
unsigned char flag2=2;        //bit0-bit4表示天气状态
                                                        //bit5表示短按
                                                        //bit6表示长按
unsigned char flag3=0xb4;//bit0 temp test done
                                                        //bit1 hum test done
                                                        //bit4 init 开始读指南针数据
                                                        //bit5 time updata
                                                        //bit6 24/12hour
                                                        //bit7 rfc start/stop 1/0
unsigned char flag4=0xf8;//bit0 rfc测完等待计算
                                                //bit1 检测到按键
                                                //bit2 温度是用rf还是用sen
                                                //bit3 刷新时间显示
                                                //bit4 刷新天气图案显示
                                                //bit5刷新气压显示
                                                //bit6 刷新温度显示
                                                //bit7刷新角度显示
unsigned char flag6=0;//1s标志
                                          //bit1 指南针是否校验标志
unsigned char flag5;//湿度和压力OFFSET
unsigned char cant_30s=0,temp_test_time;
unsigned char year=17,moth=1,day=1,hour=0,mint=0,second=0,week_data=53;
unsigned char cant_15s;
unsigned int XRaw=0;
unsigned int YRaw=0;
unsigned char cant_3s;
unsigned int Xoffset=0;
unsigned int Yoffset=0;
unsigned int Xsens=0;
unsigned int Ysens=0;

unsigned int X_raw=0,Y_raw=0;
unsigned int xmax=0,ymax=0,xmin=0,ymin=0;
unsigned long int x_value=0,y_value=0;
unsigned int Angle=0;
unsigned int I2cAngleBuf[2];
unsigned long int xvalue_buf,yvalue_buf;
int dis_pres,disp_pres_num=10120;
unsigned int rfc_ref,rfc_sen1,rfc_sen2;
unsigned char cant_20s=0;
unsigned char spend_on_5s=0;
#define cood_char const unsigned int
const        unsigned char moth_table[12]=
{
        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
void coter_20second();

void time_inc(void)
{
        flag4|=0x08;
        spend_on_5s++;
        if(cant_10s<11)cant_10s++;
        second++;
        cant_30s++;
        if(cant_15s<21)cant_15s++;
        if(cant_5s<6)cant_5s++;
        cant_3s++;
        if(second>59)
                {
                second=0;
                mint++;
                canat_60_minute++;
                if(canat_60_minute>59)flag1|=0x10;
                }
        if(mint>59){hour++;mint=0;}
        if(hour>23){day++;hour=0;}
        if(moth==2)
                {
                if(year&0x03)
                        {
                        if(day>28)day=1;
                        }
                else
                        {
                        if(day>29)day=1;
                        }
                }
        else if(day>moth_table[moth-1])
                {
                day=1;
                }
        if(moth>12){year++;moth=1;}
        if(year>99)year=16;
}

void rfc_init()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r=0,cant_2=0;
        unsigned char d;
        if(!(flag3&0x80))return;
        if(flag4&0x04)return;
        cant_2++;
        if(cant_2<8)return;
        cant_2=0;
        switch(stater)
                {
                case 0:
                        stater=1;
                        P_CTS_Ctrl2&=~D_CTSStart;
                        P_CTS_TM0Cnt_LB=0x00;
                        P_CTS_TM0Cnt_HB=0x00;
                        P_IO_RFC_Ctrl=0;
                        P_IO_RFC_Ctrl=D_REF2En;
                        rfc_ref=P_CTS_TM0Cnt_HB<<8;
                        rfc_ref+=P_CTS_TM0Cnt_LB;
                        P_CTS_Ctrl2|=D_CTSStart;
                        break;
                case 1:
                        P_CTS_Ctrl2&=~D_CTSStart;
                        rfc_ref=P_CTS_TM0Cnt_HB<<8;
                        rfc_ref+=P_CTS_TM0Cnt_LB;
                        P_IO_RFC_Ctrl=0;
                        P_IO_RFC_Ctrl=D_SEN2AEn;
                        P_CTS_TM0Cnt_LB=0x00;
                        P_CTS_TM0Cnt_HB=0x00;
                        P_CTS_Ctrl2|=D_CTSStart;
                        stater=2;
                        break;
                case 2:
                        P_CTS_Ctrl2&=~D_CTSStart;
                        rfc_sen2=P_CTS_TM0Cnt_HB<<8;
                        rfc_sen2+=P_CTS_TM0Cnt_LB;
                        P_IO_RFC_Ctrl=0;
                        P_IO_RFC_Ctrl=D_SEN2BEn;
                        P_CTS_TM0Cnt_LB=0x00;
                        P_CTS_TM0Cnt_HB=0x00;
                        P_CTS_Ctrl2|=D_CTSStart;
                        stater=3;
                        break;
                case 3:
                        P_CTS_Ctrl2&=~D_CTSStart;
                        rfc_sen1=P_CTS_TM0Cnt_HB<<8;
                        rfc_sen1+=P_CTS_TM0Cnt_LB;
                        P_IO_Ctrl2&=~D_RFC2En;
                        P_CTS_Ctrl2&=~D_CTSEn;
                        P_IO_RFC_Ctrl=0;
                        P_CTS_TM0Cnt_LB=0x00;
                        P_CTS_TM0Cnt_HB=0x00;

                        P_IO_PortB_Dir|=~0xf0;
                        P_IO_PortB_Attrib&=~0x0f;
                        P_IO_PortB_Data|=~0xf0;
                        P_IO_PortB_Buffer&=0xf0;
                        flag3&=0x7f;
                        flag4|=0x01;
                        stater=0;
                        break;

                }
}

void scan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r=0,old_key;
        unsigned char i;
        i=P_IO_PortA_Data&0xf0;
        switch(stater)
                {
                case 0:
                        if(i!=0xf0)
                                {
                                if(i!=old_key)//等待安检稳定,可以检测组合键。
                                        {
                                        inc_8_time=0;
                                        old_key=i;
                                        }
                                else inc_8_time++;
                                }
                        else
                                {
                                old_key=0;
                                inc_8_time=0;
                                }
                        if(inc_8_time>13){stater=1;key_data=i;}//按键稳定了
                        break;
                case 1:
                                if(i==0xf0)stater=2;
                                else
                                        {
                                        inc_8_time++;
                                        }
                                if(inc_8_time>=0xfe)
                                        {
                                        stater=3;
                                        flag2|=0x40;
                                        cant_5s=0;
                                        }
                        break;
                case 2:
                        if(i==0xf0)
                                {
                                flag2|=0x20;
                                stater=0;
                                inc_8_time=0;
                                P_INT_KEY_Clear=0xff;
                                P_INT_Ctrl2|=D_KeyIntEn;
                                flag4&=0xfd;
                                }
                        else stater=1;
                        break;
                case 3:
                        if(i==0xf0)stater=4;
                        else inc_8_time++;
                        break;
                case 4:
                        if(i==0xf0)
                                {
                                P_INT_KEY_Clear=0xff;
                                P_INT_Ctrl2|=D_KeyIntEn;
                                flag4&=0xfd;
                                flag2&=0xbf;
                                inc_8_time=0;
                                stater=0;
                                }
                        else stater=3;
                        break;
                }
}

int main(void)
{
        display_buf=&p1;
        ow61_init();
         clrr_dis_ram();
         rfc_start();
         while(second<3);
         second=0;
         dark_pres_unit();
         dark_spend_unit();
         *(display_buf+4+6)&=0xfb;//p1
         *(display_buf+4)&=0x7f;//data
         if(key_data==0x90)flag1|=0x02;
         flag2&=0x9f;
        while(1)
                {
                weath_read();
                read_temp_hum_1();
                read_temp_hum_2();
                read_comp_data();
                key_fun();
                coter_20second();
                disp_time();
                disp_temp();
                disp_press();
                disp_anlg();
                disp_weath();
                if(flag6&0x01)
                        {
                        spend_unit();flag5=flag5&0xfe;
                        }
                if(!(flag3&0x80)&&!(flag4&0x02)&&!(comp_init_flag&0x10))
                        P_TIMER_TimeBase_Ctrl2&=~D_128HzEn;
                if(!(flag3&0x80))
                        {
                        P_CLK_PLL_Ctrl&=0xcf;
                        P_SLP_Ctrl=0xa5;
                        P_CLK_PLL_Ctrl|=0x30;
                        }
                else P_CLK_PLL_Ctrl|=0x30;
                //rfc_start();
                }
}

#pragma        codesec                ROM_keyscan_NBank0
void coter_20second()
{
        if((cant_20s==40)&&((key_stater==1)||(key_stater==2)))
                {
                spend_danwei=0;
                key_stater=0;
                time_display_mode=0;
                flag4|=0xf8;
                time_display_mode=0;
                pres_disp_mode=0;
                press_unit();
                dark_spend_unit();
                }
        if(cant_10s==10)
                {
                P_IO_PortD_Data=P_IO_PortD_Buffer&0xf7;
                }
        if(cant_30s>33)
                {
                cant_30s=0;
                rfc_start();
                }
        if((flag1&0x02)&&(cant_3s>3))
                {
                flag1|=0x10;
                cant_3s=0;
                }

}

const unsigned char dis_data_tabl1[]=
{
                         0X3F,//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00,//DARK 10
                         0x40,//- 11
                         0x76,//H 12
                         0x50,//r 13
                         0x6e,//y 14
                         0X79,//E 15
                         0X36,//W 16
                         0X09,//S 17
                         0X36,//N 18
                         0x39,//c 19
                         0x71,//F 20
                         0x63,//o 21
                         0x37,//n 22
                         0x38,//L 23

};
const unsigned char dis_data_tabl2[]=
{
                         0X00,//0
                         0X00,// 1
                         0X01,// 2
                         0X01,// 3
                         0X01,// 4
                         0X01,//5
                         0X01,//6
                         0X00,//7
                         0X01,//8
                         0X01,//9
                         0X00,//DARK
                         0x01,//-
                         0x01,//H
                         0x01,//r
                         0x01,//y
                         0x00,//E
                         0x0c,//w
                         0x06,//s
                         0x06,//N
};
const unsigned char weath_buf[]=
{
        0x02,0x04,0x08,0x01
};

cood_char di_1ge_8[]=
{
        0x4000+1,
        0x4006+1,
        0x400c+1,
        0x8012+1,
        0x010c,
        0x8000+1,//dark
        0x800c+1
};
cood_char di_2ge_8[]=
{
        0x0100+4,//a
        0x0200+4,//b
        0x020c+4,//c
        0x0112+4,//d
        0x010c+4,//e
        0x0106+4,//f
        0x0206+4//g
};
cood_char di_3ge_8[]=
{
        0x0800+4,//a
        0x1000+4,//b
        0x100c+4,//c
        0x0812+4,//d
        0x080c+4,//e
        0x0806+4,//f
        0x1006+4//g
};
cood_char di_4ge_8[]=
{
        0x2000+4,//a
        0x4000+4,//b
        0x400c+4,//c
        0x2012+4,//d
        0x200c+4,//e
        0x2006+4,//f
        0x4006+4//g
};

cood_char di_5ge_8[]=
{
        0x0200+3,//a
        0x0206+3,//b
        0x0212+3,//c
        0x010c+3,//d
        0x0106+3,//e
        0x0100+3,//f
        0x020c+3//g
};
cood_char di_6ge_8[]=
{
        0x0400+3,//a
        0x0800+3,//b
        0x080c+3,//c
        0x0412+3,//d
        0x040c+3,//e
        0x0406+3,//f
        0x0806+3//g
};
cood_char di_7ge_8[]=
{
        0x4012+1,//a
        0x0118+4,//b
        0x011e+4,//c
        0x401e+1,//d
        0x801E+1,//e
        0x8018+1,//f
        0x4018+1//g
};
cood_char di_8ge_8[]=
{
        0x040c+4,//a
        0x0412+4,//b
        0x0418+4,//c
        0x041e+4,//d
        0x021e+4,//e
        0x0212+4,//f
        0x0218+4//g
};
cood_char di_9ge_8[]=
{
        0x1012+4,//a
        0x2018+4,//b
        0x201e+4,//c
        0x101e+4,//d
        0x081E+4,//e
        0x0818+4,//f
        0x1018+4//g
};
cood_char di_10ge_8[]=
{
        0x800c+4,//a
        0x0112+3,//b
        0x011e+3,//c
        0x801e+4,//d
        0x8018+4,//e
        0x8012+4,//f
        0x0118+3//g
};
cood_char di_11ge_8[]=
{
        0x0418+3,//a
        0x0812+3,//b
        0x081e+3,//c
        0x021e+3,//d
        0x0218+3,//e
        0x041e+3,//f
        0x0818+3//g
};
cood_char di_15ge_8[]=
{
        0x081e+2,//a
        0x0418+2,//b
        0x0412+2,//c
        0x0812+2,//d
        0x1012+2,//e
        0x1018+2,//f
        0x0818+2//g
};
cood_char di_16ge_8[]=
{
        0x021e+2,//a
        0x011e+2,//b
        0x0112+2,//c
        0x020c+2,//d
        0x0212+2,//e
        0x0218+2,//f
        0x0118+2//g
};
cood_char di_17ge_8[]=
{
        0x801e+3,//a
        0x4018+3,//b
        0x400c+3,//c
        0x800c+3,//d
        0x8012+3,//e
        0x8018+3,//f
        0x4012+3//g
};
cood_char di_18ge_8[]=
{
        0x100c+1,//a
        0x0806+1,//b
        0x0800+1,//c
        0x1000+1,//d
        0x2000+1,//e
        0x2006+1,//f
        0x1006+1//g
};
cood_char di_19ge_8[]=
{
        0x020c+1,//a
        0x0106+1,//b
        0x0100+1,//c
        0x0200+1,//d
        0x0400+1,//e
        0x0406+1,//f
        0x0206+1//g
};
cood_char di_20ge_8[]=
{
        0x400c+2,//a
        0x2006+2,//b
        0x2000+2,//c
        0x4000+2,//d
        0x8000+2,//e
        0x8006+2,//f
        0x4006+2//g
};
cood_char di_21ge_8[]=
{
        0x080c+2,//a
        0x040c+2,//b
        0x0406+2,//c
        0x0800+2,//d
        0x1006+2,//e
        0x100c+2,//f
        0x0806+2//g
};
cood_char di_22ge_8[]=
{
        0x010c+2,//a
        0x8006+3,//b
        0x8000+3,//c
        0x0100+2,//d
        0x0200+2,//e
        0x0206+2,//f
        0x0106+2//g
};
cood_char di_12ge_8_1[]=
{
        0x201e+1,//a
        0x081e+1,//b
        0x080c+1,//c
        0x200c+1,//d
        0x2012+1,//e
        0x2018+1,//f
        0x1018+1//g
};
cood_char di_12ge_8_2[]=
{
        0x0818+1,//H
        0x101e+1,//I
        0x0812+1,//L
        0x1012+1,//N
        0x8000+1,//dark
        0x8000+1,//dark
        0x8000+1,//dark
};
cood_char di_14ge_8_1[]=
{
        0x801e+2,//a
        0x201e+2,//b
        0x200c+2,//c
        0x800c+2,//d
        0x8012+2,//e
        0x8018+2,//f
        0x4018+2//g
};
cood_char di_14ge_8_2[]=
{
        0x2018+2,//H
        0x401e+2,//I
        0x2012+2,//L
        0x4012+2,//N
        0x8000+1,//dark
        0x8000+1,//dark
        0x8000+1,//dark
};
cood_char di_13ge_8_1[]=
{
        0x041e+1,//a
        0x011e+1,//b
        0x010c+1,//c
        0x040c+1,//d
        0x0412+1,//e
        0x0418+1,//f
        0x0218+1//g
};
cood_char di_13ge_8_2[]=
{
        0x0118+1,//H
        0x021e+1,//I
        0x0112+1,//L
        0x0212+1,//N
        0x8000+1,//dark
        0x8000+1,//dark
        0x8000+1,//dark
};
#if 1
const float temp_table[]=
{
        262.70        ,
        249.21        ,
        238.49        ,
        224.49        ,
        213.16        ,
        202.46        ,
        192.36        ,
        182.82        ,
        173.80        ,
        165.28        ,
        157.22        ,
        149.59        ,
        142.37        ,
        135.55        ,
        129.08        ,
        122.96        ,
        117.16        ,
        111.66        ,
        108.45        ,
        101.51        ,
        96.83        ,
        92.38        ,
        88.18        ,
        84.16        ,
        80.36        ,
        76.75        ,
        73.32        ,
        70.06        ,
        66.96        ,
        64.02        ,
        61.22        ,
        58.55        ,
        56.02        ,
        53.60        ,
        51.31        ,
        49.12        ,
        47.04        ,
        45.05        ,
        43.16        ,
        41.36        ,
        39.64        ,
        38.00        ,
        36.44        ,
        34.95        ,
        33.52        ,
        32.16        ,
        30.87        ,
        29.63        ,
        28.44        ,
        27.31        ,
        26.23        ,
        25.20        ,
        24.21        ,
        23.27        ,
        22.27        ,
        21.50        ,
        20.68        ,
        19.89        ,
        19.13        ,
        18.40        ,
        17.71        ,//60
        /*
        8.22        ,
        7.94        ,
        7.67        ,
        7.41        ,
        7.16        ,
        6.9513        ,
        6.6837        ,
        6.4068        ,
        6.2483        ,
        6.0397        ,
        5.8407        ,
        5.6492        ,
        5.4646        ,
        5.2888        ,
        5.1155        ,
        4.9504        ,
        4.7913        ,
        4.6379        ,
        4.49        ,
        4.3474        ,
        4.2099        ,
        4.0772        ,
        3.9493        ,
        3.8259        ,
        3.7088        ,
        3.5917        ,
        3.4087        ,
        3.3735        ,
        3.2701        ,
        */
};
#endif
const float hum_table[]=
{
        4460.0,
        1945.0,
        895.8,
        434.3,
        221.1,
        117.9,
        65.63,
        38.09,
        23.00,
        14.42,
        9.363,
        6.291,
        4.366,
        3.125,
        2.303,
        1.746
};

#if 1
const unsigned char cAtanStep[19]=
{
0x11,0x12,0x13,0x14,0x15,
0x16,0x17,0x18,0x19,0x1a,
0x1b,0x1c,0x1d,0x1e,0x1f,
0x20,0x21,0x22,0x23
};

const unsigned int iAtanPoint[19]=
{

0x020C,0x0998,0x0d60,0x1057,0x12cd,
0x1508,0x1702,0x18ca,0x1a8c,0x1c2c,
0x1da6,0x1f12,0x206e,0x21b8,0x2258,
0x244d,0x2576,0x26a8,0x2710
};

const unsigned int iAtanAngle[19]=
{
0x001e,0x008a,0x00bd,0x00e3,0x0101,
0x011b,0x0131,0x0144,0x0156,0x0166,
0x0174,0x0181,0x018d,0x0198,0x01a3,
0x01ad,0x01b6,0x01bf,0x01c2
};

#endif
#if 1
const unsigned int angle_buf[]=
{
        0x0057,0x00b0,0x010b,0x016b,0x01d2,0x0241,0x02bc,0x0347,0x03e7
};
#endif
void ow61_init(void)
{
        P_CLK_PLL_Ctrl=0x30;
        P_IO_Ctrl1=D_ExtI2En;
        P_IO_Ctrl2=0;
        P_IO_RFC_Ctrl=0;
        P_IO_LCDPORT_Ctrl=0x37;

        P_IO_PortA_Dir=0x0d;
        P_IO_PortA_Attrib=0x02;//PA1为输入做外部中断口
        P_IO_PortA_Data=0xf1;

        P_IO_PortB_Dir=0xff;
        P_IO_PortB_Attrib=0x10;
        P_IO_PortB_Data=0xff;
        P_IO_PortD_Dir=0xc8;
        P_IO_PortD_Attrib=0x20;
        P_IO_PortD_Data=0xe8;
        if(P_IO_PortD_Data&0x10)
                {
                flag4|=0x04;
                P_IO_PortD_Data|=0x10;
                }
        else flag4&=~0x04;

        P_IO_PortE_Dir=0x00;
        P_IO_PortE_Attrib=0x00;
        P_IO_PortE_Data=0x00;
        flag5=P_IO_PortE_Data;
        P_IO_PortE_Data=flag5;
        //;==========================

        //=======================
        P_LCD_BIAS_Ctrl=D_LCDBias3;
        P_LCD_VLCD_Ctrl=0x0f;//1.5v
        //P_LCD_VLCD_Ctrl=0x0e;//1.467v
        //P_LCD_VLCD_Ctrl=0x0d;//1.433v
        //P_LCD_VLCD_Ctrl=0x0c;//1.4v
        //P_LCD_VLCD_Ctrl=0x0b;//1.367v
        //P_LCD_VLCD_Ctrl=0x0a;//1.333v
        P_LCD_PUMP_Ctrl=D_PumpEn+D_PumpClk4K;
        P_LCD_Ctrl2=D_LCDAllOn;
        P_LCD_Clock=0x19;
        P_LCD_COM_Num=5;
        P_LCD_SEG_Num=5;
        P_IO_LCDPORT_Ctrl=D_ShiftSeg24+D_PEEn+D_PCEn+D_PDEn;
        P_LCD_StartAddr_LB=0;
        P_LCD_Ctrl1=D_LCDEn+D_DisplayOn;

        P_IO_KeyChange_Ctrl1=0xf0;
        //====================
        //P_LCD_Ctrl2=0x20;all off
        //P_LCD_Ctrl2=0x40;all on
        P_LCD_Ctrl2=0x00;
        //======================
        //中断初始化
        disable_interrupt();//禁止中断
        P_INT_TBL_Clear=0;
        P_INT_TBH_Clear=0;
        P_INT_TM0_Clear=0;

        P_TIMER_TimeBase_Status=D_2Hz_Flag;//清除溢出标志
        P_TIMER_TimeBase_Ctrl2=D_2HzEn+D_128HzEn;//使能2HZ中断
        P_TIMER_TimeBase_Ctrl1=D_TBRST;
        P_TIMER_TimeBase_Ctrl1=D_TBRUN;
        P_INT_Ctrl2=D_TBLIntEn+D_TBHIntEn+D_KeyIntEn;//+D_CtsTM0IntEn;
        P_INT_Ctrl1=D_TM0IntEn;
        P_TIMER_Timer_Ctrl=D_TM1Clk32K;
        /*
        P_TIMER_EN=0;
        P_TIMER_TM1Data_LB=(65536-4)%256;
        P_TIMER_TM1Data_HB=(65536-4)/256;//4kHz
        P_AUDIO_BZ_Ctrl=0x05;
        P_TIMER_EN=D_TM1En;
        */
        //P_TIMER_TM1CntData_LB=(65536-8)%256;
        //P_TIMER_TM1CntData_HB=(65536-8)/256;
        P_CTS_Timer_Ctrl=D_CtsTM0ClkRFC2;
//        P_TIMER_TM0Data_LB=(65536-2)%256;
//        P_TIMER_TM0Data_HB=(65536-2)%256;
//        P_TIMER_TM0CntData_LB=(65536-2)%256;
//        P_TIMER_TM0CntData_HB=(65536-2)%256;
        P_INT_KEY_Clear=0xff;

        //P_TIMER_EN=D_TM1En;
        //P_AUDIO_BZ_Ctrl=0x85;//bzp tim1 on
        enable_interrupt();//使能中断

}
void delay(void)
{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
                nop_instruction();
                nop_instruction();
                nop_instruction();
                }
}

void clr_press_sclk_pb7(void)
{
        P_IO_PortB_Data&=0x7f;
}

void set_press_sclk_pb7(void)
{
        P_IO_PortB_Data|=0x80;
}

void clr_press_sdo_pb6(void)
{
        P_IO_PortB_Data&=0xbf;
}

void set_press_sdo_pb6(void)
{
        P_IO_PortB_Data|=0x40;
}

void sdo_pb6_set_in(void)
{
        P_IO_PortB_Dir&=0xbf;
        P_IO_PortB_Attrib|=0x40;
        P_IO_PortB_Data|=0x40;
}

void sdo_pb6_set_out(void)
{
        P_IO_PortB_Dir|=0x40;
        P_IO_PortB_Data|=0x40;
}
void i2c_press_start(void)
{
        sdo_pb6_set_out();
        delay();
        clr_press_sclk_pb7();
        delay();
        set_press_sdo_pb6();
        delay();
        set_press_sclk_pb7();
        delay();
        clr_press_sdo_pb6();
        delay();
        clr_press_sclk_pb7();

}
void i2c_press_stop(void)
{
        sdo_pb6_set_out();
        clr_press_sdo_pb6();
        delay();
        set_press_sclk_pb7();
        delay();
        set_press_sdo_pb6();
}
unsigned char i2c_press_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wr0;
        sdo_pb6_set_in();
        set_press_sclk_pb7();
        delay();
        wr0=P_IO_PortB_Data;
        clr_press_sclk_pb7();
        delay();
        return wr0;
}
void i2c_press_send_ack(void)
{
        sdo_pb6_set_out();
        delay();
        clr_press_sdo_pb6();
        delay();
        set_press_sclk_pb7();
        delay();
        clr_press_sclk_pb7();
        delay();
}
void i2c_press_no_ack(void)
{
        sdo_pb6_set_out();
        delay();
        set_press_sdo_pb6();
        delay();
        set_press_sclk_pb7();
        delay();
        clr_press_sclk_pb7();
        delay();
}
void i2c_press_send_8bit( unsigned char data1)
{
         unsigned data_buf,i;
        data_buf=data1;
        sdo_pb6_set_out();
        for(i=0;i<8;i++)
                {
                if(data_buf&0x80)set_press_sdo_pb6();
                else clr_press_sdo_pb6();
                set_press_sclk_pb7();
                delay();
                clr_press_sclk_pb7();
                delay();
                data_buf<<=1;
                }
}
void i2c_press_read_8bit(void)
{
         unsigned char i;
        sdo_pb6_set_in();
        for(i=0;i<8;i++)
                {
                        press_data_buf<<=1;
                        set_press_sclk_pb7();
                        delay();
                        if(P_IO_PortB_Buffer&0x40)press_data_buf=press_data_buf|0x00000001;
                        else press_data_buf=press_data_buf&0xfffffffe;
                        clr_press_sclk_pb7();
                        delay();
                }
}
#if 0
void weath(void)
{
         unsigned char buf1;
        pointer1=&wr4;
        wr4=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buf1=*(pointer1+3);
        if(buf1&0x80)wr4=~wr4;//取最高8位
        wr4+=1;
        if(!weath_stater)//判断是否是晴天
                {
                if(buf1&0x80)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else
                        {
                        if((wr4>300)&&(wr0<600))flag2=0x04;//阴天
                        else if(wr4>=600){flag2=0x08;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小雨
                        }
                }
        else
                {
                if(buf1&0x80)//判断气压是增还是减
                        {
                        if((wr4>200)&&(wr0<500))flag2=0x02;//半晴天
                        else if(wr4>=500)flag2=0x01;//晴天
                        }
                else
                        {
                        if(flag2&0x10);//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else if(flag2&0x08)
                                {
                                        if(wr4>=200)flag2=0x10;//大雨
                                }
                        else {if(wr4>100)flag2=0x08;}//小雨
                        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
                }
}
#endif
void weath(void)
{

        if(flag0&0x4)
        {
        if(canat_60_minute<60)return;
        flag4|=0x10;
        canat_60_minute=0;
        wr4=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switch(weath_stater)
                {
                case 0:
                        if(wr4<=0)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else if(wr4>=60)
                                {
                                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weath_stater=3;
                                }
                        else if(wr4>=30)
                                {
                                weath_stater=2;
                                }
                        break;
                case 1:
                        if(wr4<=-50)
                                {
                                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weath_stater=0;
                                }
                        else if(wr4>=10)
                                {
                                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weath_stater=3;
                                }
                        break;
                case 2:
                        if(wr4<=-50)
                                {
                                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weath_stater=0;
                                }
                        else if(wr4<=-20)weath_stater=1;
                        else if(wr4>=10)
                                {
                                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weath_stater=3;
                                }
                        break;
                case 3:
                        if(wr4<=-50)
                                {
                                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weath_stater=0;
                                }
                        else if(wr4<=-20)weath_stater=1;
                        else if(wr4>0)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
                        break;
                }
        }
        else
                {
                        press_save_data=press_data_buf-30;
                        flag0|=0x4;
                }
}

void weath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wr0;
        if(!(flag1&0x10))return;
                i2c_press_start();
                i2c_press_send_8bit(0xd8);
                wr0=i2c_press_wait_ack();
                if(wr0&0x40){i2c_press_stop();return;}
                i2c_press_send_8bit(0x30);
                wr0=i2c_press_wait_ack();
                if(wr0&0x40){i2c_press_stop();return;}
                i2c_press_send_8bit(0x0a);
                wr0=i2c_press_wait_ack();
                if(wr0&0x40){i2c_press_stop();return;}
                i2c_press_stop();

                i2c_press_start();
                i2c_press_send_8bit(0xd8);
                wr0=i2c_press_wait_ack();
                if(wr0&0x40){i2c_press_stop();return;}
                i2c_press_send_8bit(0x06);
                wr0=i2c_press_wait_ack();
                if(wr0&0x40){i2c_press_stop();return;}
                i2c_press_start();
                i2c_press_send_8bit(0xd9);
                wr0=i2c_press_wait_ack();
                if(wr0&0x40){i2c_press_stop();return;}
                press_data_buf=0;
                //i2c_press_start();
                i2c_press_read_8bit();
                i2c_press_send_ack();
                i2c_press_read_8bit();
                i2c_press_send_ack();
                i2c_press_read_8bit();
                i2c_press_no_ack();
                i2c_press_stop();
                press_data_buf=press_data_buf>>6;//unit pa
                press_data_buf=press_data_buf/100*10;
                if(!(flag0&0x4))
                        {
                        high_value=10120-press_data_buf;
                        }
                //wr1=powf((float)press_data_buf/(float)press_data,0.190263);
                //wr1=1-wr1;
                //wr1=wr1*44330.77;
                //high_value=wr1;
                //high_value+=save_shift_high;
                //if(high_value>9999)high_value=9999;
                //else if(high_value<0)high_value=0;

                weath();
                press_unit();
                flag1&=0xef;
}
void clrr_dis_ram(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0xff;i++)
                {
                *(display_buf+i)=0x00;
                }
        for(i=0;i<0xff;i++)
                {
                *(display_buf+i)=0xFF;
                }
}
#if 1
void clr_temp_sclk_pd7(void)
{
        P_IO_PortD_Data&=0x7f;
}
void set_temp_sclk_pd7(void)
{
        P_IO_PortD_Data|=0x80;
}
void clr_temp_sdo_pd6(void)
{
        P_IO_PortD_Data&=0xbf;
}
void set_temp_sdo_pd6(void)
{
        P_IO_PortD_Data|=0x40;
}
void sdo_pd6_set_in(void)
{
        P_IO_PortD_Dir&=0xbf;
        P_IO_PortD_Attrib|=0x40;
        P_IO_PortD_Data|=0x40;
}
void sdo_pd6_set_out(void)
{
        P_IO_PortD_Dir|=0x40;
        P_IO_PortD_Data|=0x40;
}
void teamp_start(void)
{
        sdo_pd6_set_out();
        set_temp_sdo_pd6();
        set_temp_sclk_pd7();
        delay();
        clr_temp_sdo_pd6();
        clr_temp_sclk_pd7();
        delay();
}
void temp_stop(void)
{
        sdo_pd6_set_out();
        clr_temp_sdo_pd6();
        set_temp_sclk_pd7();
        delay();
        set_temp_sdo_pd6();
        delay();
}
void temp_send_ack(void)
{
        sdo_pd6_set_out();
        clr_temp_sdo_pd6();
        set_temp_sclk_pd7();
        delay();
        clr_temp_sclk_pd7();
        delay();
}
void temp_no_ack(void)
{
        sdo_pd6_set_out();
        set_temp_sdo_pd6();
        set_temp_sclk_pd7();
        delay();
        clr_temp_sclk_pd7();
        delay();
}
void temp_send_8bit(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data_buf=0;
        sdo_pd6_set_out();
        data_buf=data;
        for(i=0;i<8;i++)
                {
                if(data_buf&0x80)sdo_pd6_set_out();
                else clr_temp_sdo_pd6();
                data_buf<<=1;
                set_temp_sclk_pd7();
                delay();
                clr_temp_sclk_pd7();
                delay();
                }
        sdo_pd6_set_in();
        set_temp_sclk_pd7();
        delay();
        if(P_IO_PortD_Data&0x40)flag0|=0x20;
        else flag0&=0xdf;
        clr_temp_sclk_pd7();
}
void temp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sdo_pd6_set_in();
        for(i=0;i<8;i++)
                {
                        wr6<<=1;
                        set_temp_sclk_pd7();
                        delay();
                        if(P_IO_PortD_Data&0x40)wr6|=0x0001;
                        else wr6=wr6&0xfffe;
                        clr_temp_sclk_pd7();
                        delay();
                }
}
void read_temp_hum_2(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r=0;
        if(!(flag3&0x80))return;
        if(!(flag4&0x04))return;
        switch(stater)
                {
                case 0:
                teamp_start();
                temp_send_8bit(0x80);
                temp_send_8bit(0xe5);
                temp_test_time=0;
                stater++;
                break;
                case 1:
                        if(temp_test_time>2)stater++;
                        break;
                case 2:
                        teamp_start();
                        temp_send_8bit(0x81);
                        temp_read();
                        temp_send_ack();
                        temp_read();
                        temp_no_ack();
                        temp_stop();
                        if(!(flag0&0x20))
                                {
                                in_hum=(int)(125.0*wr6/65536.0-6.0);
                                stater++;
                                }
                        else stater=0;
                        break;
                case 3:
                        teamp_start();
                        temp_send_8bit(0x80);
                        temp_send_8bit(0xe0);
                        teamp_start();
                        temp_send_8bit(0x81);
                        temp_read();
                        temp_send_ack();
                        temp_read();
                        temp_no_ack();
                        temp_stop();
                        if(!(flag0&0x20))
                                {
                                in_temp=(int)(1757.2*wr6/65536-468.5);
                                in_temp_f=(int)(1757.2*wr6/117964.8/*65536*1.8=117964.8*/-843.3/*468.5*1.8=843.3*/+320);
                                }
                        stater=0;
                        flag3&=0x7f;
                        flag4|=0x40;
                        break;
                }
}
#endif
unsigned char Rfc_SeekTab(float res,float *tab_addr)
{
        unsigned char x,y,z;
        unsigned long res_m;

        //初始化"实测电阻值"在表中的范围
        //起点
        x=0;
        //终点
        z=60;

        //递归缩小包围圈,找到"实测电阻值"在表中的具体位置
        while((x+2) <= z)
        {
                //取表格中间的数据
                y = (x+z)/2;
                res_m = tab_addr[y];

                //缩小实测电阻值所在表格的范围
                if(res > res_m)
                {
                        z = y;
                }
                else
                {
                        x = y;
                }
        }

        return x;
}
void cal_temp(unsigned int d1)
{
        wr0=rfc_ref;
        wr0=wr0*50.0/d1;
        wr0=wr0-50;
        if(wr0<1000)
        wr0=wr0*1000.0/(1000.0-wr0);
        else wr0=4460;
}

void read_temp_hum_1(void)
{
        unsigned char i;
        if(!(flag4&0x01))return;
        cal_temp(rfc_sen1);
        i=Rfc_SeekTab(wr0,temp_table);
        if(i==0)wr0=-10;
        else if(wr0>=temp_table[i])
                {
                wr0=(temp_table[i-1]-wr0)/(temp_table[i-1]-temp_table[i]);
                wr0=(float)i-1+wr0-10.0;
                }
        else
                {
                wr0=(temp_table[i]-wr0)/(temp_table[i]-temp_table[i+1]);
                wr0=(float)i+wr0-10.0;
                }
        wr1=wr0;
        in_temp=(int)(wr0*10.0);
        in_temp_f=(wr0*1.8+32)*10.0;
        cal_temp(rfc_sen2);
        i=0;
        for(;;)
                {
                if(wr0>=hum_table[i])break;
                i++;
                if(i==15)break;
                }
        if(i==0)in_hum=20;
        else if(i==15)in_hum=99;
        else
                {
                wr0=(wr0-hum_table[i])/(hum_table[i-1]-hum_table[i])*5;
                in_hum=(int)(20.0+(float)i*5.0-wr0);
                }
        wr1=(wr1-25)*0.5;
        in_hum=(int)(in_hum-wr1);
        flag4&=0xfe;
        flag4|=0x40;
}

#pragma        codesec                ROM_keyscan_NBank1
#if 0
void heat_index(void)
{
        wr0=in_temp*1.8+32;
        wr3=-42.379+2.04901523*wr0+10.14333172*in_hum;
        wr3=wr3-0.22475541*wr0*in_hum;
        wr3=wr3+0.00122874*wr0*wr0*in_hum;
        wr3=wr3+0.00085282*in_hum*in_hum*wr0;
        wr3=wr3-0.00000199*in_hum*in_hum*wr0*wr0;
        if(in_hum<13)
                {
                //wr3=wr3-sqrtf((17-fabsf(95-wr0))/17.0)*(13-in_hum)/4.0;
                wr3=wr3-powf((17-fabsf(95-wr0))/17.0,0.5)*(13-in_hum)/4.0;
                }
        else if(((in_hum>85)&&(80<wr0<87)))
                {
                wr3=wr3+(in_hum-85)/10.0*(87-wr0);
                }
        heat_buf=wr3;
        wr3=35.74+0.6215*wr0-35.75*powf(spend,0.16) + 0.4275*wr0*powf(spend,0.16);
        chilltemp=wr3;
}
#endif
void set_comp_sclk_high(void)
{
        P_IO_PortB_Data|=0x20;
}
void set_comp_sclk_low(void)
{
        P_IO_PortB_Data&=0xdf;
}
void set_comp_sda_high(void)
{
        P_IO_PortB_Data|=0x10;
}
void set_comp_sda_low(void)
{
        P_IO_PortB_Data&=0xef;
}
void set_comp_sda_in(void)
{
        P_IO_PortB_Dir&=0xef;
        //P_IO_PortB_Attrib|=0x10;
        //P_IO_PortB_Data|=0x10;
}
void set_comp_sda_out(void)
{
        P_IO_PortB_Dir|=0x10;
        //P_IO_PortB_Attrib&=0xef;
        //P_IO_PortB_Data|=0x10;
}
void comp_start(void)
{
        //set_comp_sda_out();
        set_comp_sda_high();
        delay();
        set_comp_sclk_high();
        delay();
        set_comp_sda_low();
        delay();
        set_comp_sclk_low();
        delay();
}
void comp_stop(void)
{
        //set_comp_sda_out();
        set_comp_sclk_low();
        delay();
        set_comp_sda_low();
        delay();
        set_comp_sclk_high();
        delay();
        set_comp_sda_high();
        delay();
        set_comp_sclk_high();
        delay();
}
void comp_sed_ack(void)
{
        //set_comp_sda_out();
        set_comp_sda_low();
        set_comp_sclk_high();
        delay();
        delay();
        delay();
        set_comp_sclk_low();
        delay();
}
void comp_no_ack(void)
{
        //set_comp_sda_out();
        set_comp_sda_high();
        delay();
        set_comp_sclk_high();
        delay();
        delay();
        set_comp_sclk_low();
        delay();
}
void comp_send_8_bit(unsigned char send_data)
{
        unsigned char i,d;
        d=send_data;
        //set_comp_sda_out();
        for(i=0;i<8;i++)
                {
                if(d&0x80)set_comp_sda_high();
                else set_comp_sda_low();
                set_comp_sclk_high();
                delay();
                set_comp_sclk_low();
                delay();
                d<<=1;
                }
        set_comp_sda_in();
        delay();
        set_comp_sclk_high();
        delay();
        if(P_IO_PortB_Data&0x10)flag1|=0x40;
        else flag1&=0xbf;
        set_comp_sclk_low();
        delay();
        set_comp_sda_out();
}
unsigned char comp_read_8bit(void)
{
        unsigned char i=0,d=0;
        set_comp_sda_in();
        for(i=0;i<8;i++)
                {
                d<<=1;
                set_comp_sclk_high();
                delay();
                if(P_IO_PortB_Data&0x10)d|=0x01;
                else d&=0xef;
                set_comp_sclk_low();
                delay();
                }
        set_comp_sda_out();
        return d;
}
unsigned char read_stater(void)
{
        unsigned char return_data;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6);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1);
        if(flag1&0x40)return 0;
        return_data=comp_read_8bit();
        comp_no_ack();
        comp_stop();
        return return_data;
}
void rest_set(unsigned char dd)
{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7);
        comp_send_8_bit(dd);
        comp_stop();
}
void max_min_init(void)
{
        xmax=0x0000;
        xmin=0xffff;
        ymax=0;
        ymin=0xffff;
        xvalue_buf=0;
        yvalue_buf=0;
}
void read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r_data;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0);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1);
        XRaw=comp_read_8bit();
        comp_sed_ack();
        r_data=comp_read_8bit();
        XRaw|=r_data<<8;
        //XRaw=r_data;
        comp_sed_ack();
        YRaw=comp_read_8bit();
        comp_sed_ack();
        r_data=comp_read_8bit();
        YRaw|=r_data<<8;
        //YRaw=r_data;
        comp_sed_ack();
        r_data=comp_read_8bit();
        comp_sed_ack();
        r_data=comp_read_8bit();
        comp_no_ack();
        comp_stop();
}
  unsigned  long int arcTan(unsigned long int lAcc);

/****************************************************
****************************************************/

/***************************************************
***************************************************/

/***************************************************
***************************************************/

/******************************************************************************
;---Function Description: compass processs
******************************************************************************/
void cal_compass(void)
{
        unsigned long int X_raw, Y_raw;                // signed X & Y Raw data
        unsigned long int lAcc;
        int Vangle;

        if( XRaw > Xoffset )
                X_raw = XRaw - Xoffset;
        else
                X_raw = Xoffset - XRaw ;
        if( YRaw > Yoffset)
                Y_raw = YRaw - Yoffset;
        else
                Y_raw = Yoffset - YRaw ;
        if( Xsens > Ysens )
                {
                Y_raw*=Xsens;
                Y_raw = Y_raw / Ysens; // perform gain matching
                }
        else
                {
                X_raw*=Ysens;
                X_raw = X_raw/ Xsens; // perform gain matching
                }

        if( X_raw >= Y_raw)
        {
                lAcc = Y_raw;
                lAcc *= 1000;
                lAcc /= X_raw;
                lAcc /= 1;
                lAcc = arcTan(lAcc);
                Vangle = lAcc / 10;
        //        Vangle=arcTan(lAcc);
        }
        else
        {
                lAcc = X_raw;
                lAcc *= 1000;
                lAcc = lAcc/Y_raw;
                lAcc = arcTan(lAcc);
                Vangle = 90 - (lAcc/10);
                //Vangle=90-arcTan(lAcc);
        }
        #if 0
        if(XRaw>=Xoffset)
                {
                if(YRaw>=Yoffset)Vangle=Vangle;
                else Vangle=180-Vangle;
                }
        else
                {
                if(YRaw>=Yoffset)Vangle=360-Vangle;
                else Vangle=180+Vangle;
                }
        #endif
        #if 1
        if((XRaw > Xoffset) && (YRaw > Yoffset)) Vangle = Vangle; // quadrant +X, +Y (0 to 90)
        if((XRaw < Xoffset) && (YRaw > Yoffset)) Vangle = 180 - Vangle; // quadrant X, +y (91 to 180)
        else if((XRaw < Xoffset) && (YRaw < Yoffset)) Vangle = 180 + Vangle; // quadrant X, -Y (181 to 270)
        else if((XRaw > Xoffset) && (YRaw < Yoffset)) Vangle = 360 - Vangle; // quadrant +X, -Y (271 to 359)
        //Vangle-=180;
//        if(Vangle>=360)
        //        {
        //                Vangle -=360;
        //        }
        //else if(Vangle<0)
        //        {
        //                Vangle +=360;
        //        }
        #if 0
        if(XRaw == Xoffset)
        {
                if(YRaw == Yoffset)
                        {
                                Vangle = 0;
                        }
        else if(YRaw > Yoffset)
                        {
                                Vangle = 90;
                        }
        else
                        {
                                Vangle = 270;
                        }
        }
        if(YRaw == Yoffset)
        {
                if(XRaw == Xoffset)
                        {
                        Vangle = 0;
                        }
        else if(XRaw > Xoffset)
                        {
                                Vangle = 0;
                        }
        else
                        {
                                Vangle = 180;
                        }
        }
        if(Vangle>=360)
                {
                        Vangle -=360;
                }
        else
                {
                if(Vangle <= 0)
                        {
                                Vangle +=360;
                        }
                if(Vangle == 360)
                        {
                                Vangle = 0;
                        }
                }
        #endif
        #if 0
        if(!((XRaw < Xoffset) && (YRaw < Yoffset)))
                {
        if(Vangle < 360)
                {
                        Vangle = 360 - Vangle;
                }
        else
                {
                        Vangle -= 360;
                }
        Vangle += 270;
        if(Vangle >= 360)
                {
                        Vangle -= 360;
                }
                }
        #endif
        //I2cAngleBuf[0] = (unsigned char)(Vangle & 0xff);
        //Vangle >>= 8;
        //I2cAngleBuf[1] = (unsigned char)(Vangle & 0xff);
        #endif
        angle=Vangle;
        flag4|=0x80;
}

/***************************************************
***************************************************/
#if 1
unsigned long int arcTan(unsigned long int lAcc) // arc Tan function
{
char I;

lAcc *= 10;
if(lAcc>10000)
lAcc=10000;
for(I=0;I<19;I++)
{
if (lAcc <= iAtanPoint[I])
        {
                if(I== 0)
                        {
                        lAcc /= cAtanStep[0];
                        }
                else
                        {
                        lAcc -= iAtanPoint[I-1];
                        lAcc /= cAtanStep[I-1];
                        lAcc += iAtanAngle[I-1];
                        }
                        break;
         }
}
return(lAcc);
}
#endif
#if 0
unsigned char arcTan(unsigned long int lAcc)
{
        unsigned char i,j=0;
        for(i=0;i<9;i++)
                {
                        if (lAcc <= angle_buf[i])
                        {
                                if(i== 0)
                                        {
                                        j = 5-(angle_buf[i]-lAcc)*10/angle_buf[i]/10;
                                        }
                                else
                                        {
                                        j = 5*i-(angle_buf[i]-lAcc)*10/(angle_buf[i]-angle_buf[i-1])/10;
                                        }
                                        break;
                         }
                }
        if(i>=8)j=45;
        return j;
}
#endif
void test_comp()
{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7);
        comp_send_8_bit(0x01);
        comp_stop();
}
#if 0
void read_comp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r_data;
        unsigned long int data_1;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j=0;
        if(!(comp_init_flag&0x10))return;
        if(comp_init_flag&0x01)//init1
                {
                        //if(axis_test_time<4)return;
                        axis_test_time=0;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7);
                        comp_send_8_bit(0x80);
                        comp_stop();
                        comp_init_flag&=0xfe;
                        i=0;
                }
        else if(comp_init_flag&0x02)//init2
                {
                        if(axis_test_time<16)return;
                        axis_test_time=0;
                //        comp_start();
                //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8);
                //        comp_send_8_bit(0x01);
                //        comp_stop();
                        rest_set(0x23);
                        comp_init_flag&=0xfd;
                        i=0;
                        max_min_init();
                        //test_comp();
                        j=0;
                }
        else if(comp_init_flag&0x04)
                {
                        r_data=read_stater();
                        if(r_data&0x01)
                                {
                                read_data();
                                //test_comp();
                                if(xmax<XRaw)
                                        {
                                        xmax=XRaw;
                                        //test11=YRaw;
                                        }
                                 if(xmin>XRaw)
                                         {
                                         xmin=XRaw;
                                        //test21=YRaw;
                                        }
                                if(ymax<YRaw)
                                        {
                                        ymax=YRaw;
                                        //test31=XRaw;
                                        }
                                 if(ymin>YRaw)
                                         {ymin=YRaw;}//test41=XRaw;
                                i++;
                                if(i>=8)
                                        {
                                        i=0;
                                        compass_data++;
                                        j++;
                                        }
                                if(j>=40)comp_init_flag&=~0x04;
                                }
                }
        else if(comp_init_flag&0x08)
                {
                                i=0;
                                data_1=xmax;
                                data_1+=xmin;
                                Xoffset = data_1/2;
                                data_1=ymax;
                                data_1+=ymin;
                                Yoffset =data_1/2;
                                Xsens = (xmax - xmin)/2;
                                Ysens = (ymax - ymin)/2;
                                max_min_init();
                                comp_init_flag&=0xf7;
                }
        else
                {
                        r_data=read_stater();
                        if(r_data&0x01)
                                {
                                read_data();
                                //test_comp();
                                xvalue_buf += XRaw;
                                yvalue_buf += YRaw;
                                if(xmax<XRaw)
                                        xmax=XRaw;
                                 if(xmin>XRaw)
                                        xmin=XRaw;
                                if(ymax<YRaw)
                                        ymax=YRaw;
                                 if(ymin>YRaw)
                                        ymin=YRaw;
                                i++;
                                if(i==6)
                                        {
                                        XRaw=(xvalue_buf-xmax-xmin)>>2;
                                        YRaw=(yvalue_buf-ymin-ymax)>>2;
                                        cal_compass();
                                        max_min_init();
                                        i=0;
                                        }
                                }
                }

}
#endif
unsigned int h1x,h1y,h2x,h2y;
void read_comp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r_data;
        static unsigned char comp_stater=0,i=0,j=0;
        unsigned long addx,addy;
        if(!(comp_init_flag&0x10)){comp_stater=0;return;}
        switch(comp_stater)
                {
                case 0:
                        axis_test_time=0;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7);
                        comp_send_8_bit(0x80);
                        comp_stop();
                        comp_stater++;
                        break;
                case 1:
                        if(axis_test_time<16)break;
                        rest_set(0x21);
                        comp_stater++;
                        break;
                case 2:
                        r_data=read_stater();
                        if(!(r_data&0x01))break;
                        read_data();
                        h1x=XRaw;
                        h1y=YRaw;
                        comp_stater++;
                        break;
                case 3:
                        axis_test_time=0;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7);
                        comp_send_8_bit(0x80);
                        comp_stop();
                        comp_stater++;
                        break;
                case 4:
                        if(axis_test_time<16)break;
                        rest_set(0x41);
                        comp_stater++;
                        break;
                case 5:
                        r_data=read_stater();
                        if(!(r_data&0x01))break;
                        read_data();
                        h2x=XRaw;
                        h2y=YRaw;
                        addx=h2x;
                        addx+=h1x;
                        addx/=2;
                        addy=h2y;
                        addy+=h1y;
                        addy/=2;
                        max_min_init();
                        comp_stater++;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7);
                        comp_send_8_bit(0x03);
                        comp_stop();
                        break;
                case 6:
                        r_data=read_stater();
                        if(!(r_data&0x01))break;
                                read_data();
                                //test_comp();
                                if(xmax<XRaw)
                                        {
                                        xmax=XRaw;
                                        //test11=YRaw;
                                        }
                                 if(xmin>XRaw)
                                         {
                                         xmin=XRaw;
                                        //test21=YRaw;
                                        }
                                if(ymax<YRaw)
                                        {
                                        ymax=YRaw;
                                        //test31=XRaw;
                                        }
                                 if(ymin>YRaw)
                                         {ymin=YRaw;}//test41=XRaw;
                                i++;
                                if(i>=8)
                                        {
                                        i=0;
                                        compass_data++;
                                        j++;
                                        }
                                if(j>=40)comp_stater++;
                        break;
                case 7:
                                comp_init_flag&=~0x04;
                                i=0;
                                addx=xmax;
                                addx+=xmin;
                                Xoffset = addx/2;
                                addx=ymax;
                                addx+=ymin;
                                Yoffset =addx/2;
                                Xsens = (xmax - xmin)/2;
                                Ysens = (ymax - ymin)/2;
                                max_min_init();
                                comp_stater++;
                        break;
                case 8:
                        r_data=read_stater();
                        if(!(r_data&0x01))break;
                                read_data();
                                //test_comp();
                                xvalue_buf += XRaw;
                                yvalue_buf += YRaw;
                                if(xmax<XRaw)
                                        xmax=XRaw;
                                 if(xmin>XRaw)
                                        xmin=XRaw;
                                if(ymax<YRaw)
                                        ymax=YRaw;
                                 if(ymin>YRaw)
                                        ymin=YRaw;
                                i++;
                                if(i==6)
                                        {
                                        XRaw=(xvalue_buf-xmax-xmin)>>2;
                                        YRaw=(yvalue_buf-ymin-ymax)>>2;
                                        cal_compass();
                                        max_min_init();
                                        i=0;
                                        }
                        break;

                }
}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void display1(uch *p1, unsigned int*p2, uch d1)
{
        uch buf1,i,buf2,buf6;
        unsigned int buf3;
        buf1=*(p1+d1);
        for(i=0;i<7;i++)
                {
                buf3=*(p2+i);
                buf2=(uch)buf3;
                buf6=(uch)(buf3>>8);
                if(buf1&0x01)*(display_buf+buf2)|=buf6;
                else *(display_buf+buf2)&=~buf6;
                buf1>>=1;
                }
}
void getspeedms(void)
{
  if(spend<114)dis_spend1=0.0272;
else if(spend<174)dis_spend1=0.0241;
else dis_spend1=0.0234;
dis_spend1=((float)spend*dis_spend1+0.05)*10;
if(dis_spend1>711)dis_spend1=711;
}

void spend_unit(void)
{
        if(!pres_disp_mode)return;
        flag4|=0x20;
        getspeedms();
        switch(spend_danwei)
                {
                case 0:
                        //dis_spend=wr0;
                        dis_spend=dis_spend1;//spend;//dis_spend1;//m/s
                        break;
                case 1:
                        dis_spend=dis_spend1*194.4;//knots/h
                        //dis_pres=(unsigned int)dis_spend;
                        break;
                case 2:
                        dis_spend=dis_spend1*360;//km/h

                        break;
                case 3:
                        dis_spend=dis_spend1*223.69;//mph
                        break;
                }
        dis_pres=(unsigned int)dis_spend;
}
void press_unit()
{
        int d;
        if(pres_disp_mode)return;
        flag4|=0x20;
        d=press_data_buf/10+(high_value+high_value1)/10;
        switch(spend_danwei)
                {
                case 0:
                        dis_pres=d;//hpa 1位小数点
                        if(d>1050)dis_pres=1050;
                        if(d<850)dis_pres=850;
                        break;
                case 1:
                        if(d>1050)d=1050;
                        if(d<850)d=850;
                        wr0=2.9529988*(float)d;//inhg 2位小数点
                        dis_pres=(unsigned long int)wr0;
                        break;
                case 2:
                        if(d>1050)d=1050;
                        if(d<850)d=850;
                        wr0=0.75*(float)d;
                        dis_pres=(unsigned long int)wr0;//mmhg 2位小数点
                        break;
                case 3:
                        dis_pres=high_value+high_value1;//m        0位小数点
                        break;
                case 4:
                        wr0=(float)(high_value+high_value1)*3.24254;// 1/0.3084=3.24254;//0.3048;
                        dis_pres=(unsigned long int)wr0;//feet 0位小数点
                        break;
                }
}

void key_fun(void)
{
        int k;
        if(!(flag2&0x60))return;
        cant_10s=0;
        cant_20s=0;
        flag4|=0x08;
        if(key_data==0xe0)
                {
                if(flag2&0x40)
                        {
                        if(cant_5s>3)
                                {
                                flag2&=0x9f;
                                if(P_IO_PortA_Data&0x04)P_IO_PortA_Buffer&=~0x04;
                                else P_IO_PortA_Buffer|=0x04;
                                }
                        }
                else
                        {
                        P_IO_PortD_Data=P_IO_PortD_Buffer|0x08;
                        cant_5s=0;
                        flag2&=0x9f;
                        }
                return;
                }
        switch(key_stater)
                {
                case 0:
                        cant_15s=0;
                        if(flag2&0x20)//短按
                                {
                                flag3|=0x20;
                                flag3|=0x04;
                                if(key_data==0x70)
                                        {
                                        time_display_mode++;
                                        if(time_display_mode>2)
                                                {
                                                flag0&=0xfd;
                                                time_display_mode=0;
                                                }
                                        else flag0|=0x02;
                                        }
                                else if(key_data==0xb0)
                                        {
                                                spend_danwei=0;
                                                pres_disp_mode++;
                                                if(pres_disp_mode>1)pres_disp_mode=0;
                                                if(pres_disp_mode)spend_unit();
                                                else press_unit();
                                                dark_spend_unit();
                                                dark_pres_unit();

                                        }
                                else if(key_data==0xd0)
                                        {
                                        if(pres_disp_mode)
                                                {
                                                spend_danwei++;
                                                if(spend_danwei>3)spend_danwei=0;
                                                 spend_unit();
                                                }
                                        else
                                                {
                                                spend_danwei++;
                                                if(spend_danwei>4)spend_danwei=0;
                                                press_unit();
                                                }
                                        }
                                }
                        else
                                {
                                        if(key_data==0x70)
                                                {
                                                        cant_15s=0;
                                                        time_display_mode=0;
                                                        //flag1|=0x03;
                                                        key_stater=1;
                                                        flag0|=0x02;
                                                }
                                        else if(key_data==0xb0)
                                                {
                                                key_stater=2;
                                                weath_mode=0;
                                                pres_disp_mode=0;
                                                spend_danwei=3;
                                                dark_spend_unit();
                                                dark_pres_unit();
                                                press_unit();
                                                }
                                        else if(key_data==0xd0)
                                                {
                                                //key_stater=3;
                                                //if((comp_init_flag&0x10)&&(comp_init_flag&0x04))comp_init_flag&=0xfb;
                                            if(!(comp_init_flag&0x10))
                                                        {
                                                        comp_init_flag|=0x1f;
                                                        }
                                                else
                                                        {
                                                        comp_start();
                                                        comp_send_8_bit(0x60);
                                                        comp_send_8_bit(0x07);
                                                        comp_send_8_bit(0x80);
                                                        comp_stop();
                                                        comp_init_flag&=0xef;
                                                        angle=0;
                                                        compass_data=0;
                                                        }
                                                flag4|=0x80;
                                                }
                                        else if(key_data==0x90)
                                                {

                                                flag4|=0x20;
                                                spend1=0;
                                                flag1^=0x01;
                                                if(flag1&0x01){P_INT_Ctrl2|=D_ExtI2IntEn;P_IO_PortA_Buffer&=~0x01;}
                                                else {P_INT_Ctrl2&=~D_ExtI2IntEn;P_IO_PortA_Buffer|=0x01;}
                                                spend_on_5s=0;
                                                }
                                }
                        flag2&=0x9f;
                        break;
                case 1:
                        if(key_data==0x70)
                                {
                                cant_15s=0;
                                flag2&=0x9f;
                                time_display_mode++;
                                //flag1&=0xf8;
                                if(time_display_mode>3)flag0&=0xfd;
                                if(time_display_mode>6)
                                        {
                                        time_display_mode=0;
                                        key_stater=0;
                                        }
                                }
                        else if(key_data==0xb0)
                                {
                                if((flag2&0x20)||(inc_8_time>=shift_cant))
                                        {
                                        inc_8_time=0;
                                        cant_15s=0;
                                        flag3|=0x20;
                                        flag2&=0xdf;
                                        inc_8_time=0;
                                        switch(time_display_mode)
                                                {
                                                case 0:
                                                                flag3^=0x40;
                                                                flag2&=0x9f;
                                                                break;
                                                case 1:
                                                                year++;
                                                                if(year>99)year=17;
                                                                //get_wek_data();
                                                                break;
                                                case 2:
                                                                moth++;
                                                                if(moth>12)moth=1;
                                                                if(moth==2)
                                                                        {
                                                                        if(!(year&0x03))
                                                                                {
                                                                                while(day>29)day--;
                                                                                }
                                                                        else while(day>28)day--;
                                                                        }
                                                                else while(day>moth_table[moth-1])day--;
                                                                //get_wek_data();
                                                                break;
                                                case 3:
                                                        day++;
                                                        if(moth==2)
                                                                {
                                                                if(!(year&0x03))
                                                                        {
                                                                        if(day>29)day=1;
                                                                        }
                                                                else if(day>28)day=1;
                                                                }
                                                        else
                                                                {
                                                                if(day>moth_table[moth-1])
                                                                        day=1;
                                                                }
                                                        //get_wek_data();
                                                        break;
                                                case 4:
                                                        hour++;
                                                        second=0;
                                                        if(hour>=24)hour=0;
                                                        break;
                                                case 5:
                                                        mint++;
                                                        second=0;
                                                        if(mint>59)mint=0;
                                                        break;
                                                case 6:
                                                        flag2&=0x9f;
                                                        flag0^=0x08;
                                                        flag4|=0x40;
                                                        break;
                                                }
                                        }
                                }
                        else if(key_data==0xd0)
                                {
                                if((flag2&0x20)||(inc_8_time>=shift_cant))
                                        {
                                        inc_8_time=0;
                                        cant_15s=0;
                                        flag3|=0x20;
                                        flag2&=0xdf;
                                        inc_8_time=0;
                                        switch(time_display_mode)
                                                {
                                                case 0:
                                                                flag3^=0x40;
                                                                flag2&=0x9f;
                                                                break;
                                                case 1:
                                                                year--;
                                                                if(year<17)year=99;
                                        //                        get_wek_data();
                                                                break;
                                                case 2:
                                                                moth--;
                                                                if(moth<1)moth=12;
                                                                if(moth==2)
                                                                        {
                                                                        if(!(year&0x03))
                                                                                {
                                                                                while(day>29)day--;
                                                                                }
                                                                        else while(day>28)day--;
                                                                        }
                                                                else while(day>moth_table[moth-1])day--;
                                                                //get_wek_data();
                                                                break;
                                                case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