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个6位八段数码管红外计数器 原理图 最好有代码

楼主(2018-01-17):
数码管的输入电压为12,共阳的   输入单片机前有个电压12V,我用7805降压成5V给单片机用,请问可以把前面的12V接过来给LED供电吗,如果可以该怎么接呢,还是要把单片机输出的电压升压后给LED供电呢

网友A:
如果端口不够用,可以用移位寄存器解决,可者再用6个三极管扫描驱动来解决。
要点:
1、保证LED的显示段能够获得所需的电流(注意查手册,电流是多少)。
2、保证LED的显示段上不会发生过电流(加电阻限流,计算很简单吧)。

网友B:
通常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在2v左右,3.3v都可以驱动数码管。
用12v也能用,加大限流电阻的阻值即可。因此,能效不高。

网友C:
串470欧电阻接5v用。串1k电阻接12v用。

网友C:
说明一下,单片机io口只能驱动5v以下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470欧电阻接5v用。串1k电阻接12v用。

直接用12v+1K电阻连到数码管的公共端,然后接到ULN2803上面吗,还是要加个PNP比较好

网友A:
说明你动脑经了!
如果你的IO口可以设置成OC(开漏)输出,则可以不加其它电路。
否则可用2803也或用NPN的管子,就本题,建议用2803,省事!

网友D:
加电阻吧

网友E:
一般常用的方法,就是给单片机输出端口,添加一个驱动芯片,每个端口相当,接了一个功率三极管,单片机输出信号使三极管导通,再用12v作为三极管供电电源给led供电。这样做,单片机既能控制led,还能使12v供电给LED

网友F:
看样子,楼主像是在做生产线看板的。用的大尺寸数码管吧。类似的驱动我会用573锁存+2003A来解决。

网友G:
亲有12V的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端口不够用,可以用移位寄存器解决,可者再用6个三极管扫描驱动来解决。
要点:
1、保证LED的显示段 ...

C:\Users\cy\Desktop\cyy
请问下下这样可以吗,,学生党,要求是大尺寸的第一次弄

网友H:
用三极管做为开关管控制就好了,比如:S8050

网友I:
坐求寻找答案中

网友A(2018-03-17):
12楼图OK,说两点:
1、复位电阻改大一点,以节省7805上的电流。
2、LED上无限流措施,需要看LED的手册,如果LED内部无限流电阻,则需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楼图OK,说两点:
1、复位电阻改大一点,以节省7805上的电流。
2、LED上无限流措施,需要看LED的手册, ...

请问下,如果静态扫描亮度正常,然后用到动态扫描的时候亮度明显不够,是代码的问题吧?我段选端的2803没有接静态很亮,动态很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