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开发板温度传感器DS18B20控制程序,显示环境温度

楼主(2018-01-17):
/********************************************************************
//DM430-L型开发板温度传感器DS18B20控制程序,显示环境温度,未校准
//将温度的个位显示在LED8上,触摸传感器LED灯会变化,测试参考用
//DS18b20的C语言驱动程序,读取当前环境温度,显示精度达0.1度,温度范围0-99度
//DS18B20 详细引脚功能描述1、GND 地信号;2、DQ数据输入出引脚。开漏单总线接口引脚。当被用在寄生电源下
//也可以向器件提供电源;3、VDD可选择的VDD 引脚。当工作于寄生电源时,此引脚必须接地。
//DS18B20 的使用方法。DS18B20 采用的是1-Wire 总线协议方式
//即在一根数据线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数据脚接在P17上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onfig.h"
uint    temp_value;
uint    temp,A1,A2,A3;                 //定义的变量,显示数据处理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LED8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LED8 = 0xFF;                      //P2口初始设置为FF
}
//*************************************************************************
//   DS18B20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set(void)                //初始化和复位
{
  unsigned char i;
  DQ_OUT;
  DQ_CLR;
  delay_us(500);    //延时500uS(480-960)
  DQ_SET;
  DQ_IN;
  delay_us(80);            //延时80uS
  i = DQ_R;
  delay_us(500);    //延时500uS(保持>480uS)

  if (i)
  {
    return 0x00;
  }
  else
  {
    return 0x01;
  }
}
//*************************************************************************
//   DS18B20读一个字节函数
//*************************************************************************

unsigned char ds1820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 = 0;
  for (i = 8; i != 0; i--)
  {
    value >>= 1;
    DQ_OUT;
    DQ_CLR;
    delay_us(4);           //*延时4uS
    DQ_SET;
    DQ_IN ;
    delay_us(10);           //*延时10uS
    if (DQ_R)
    {
      value|=0x80;
    }
    delay_us(60);           //*延时60uS
  }
  return(value);
}
//*************************************************************************
//   向18B20写一个字节函数
//*************************************************************************
/*DS18B20字节写入函数*/
void ds18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8; i != 0; i--)
  {
    DQ_OUT;
    DQ_CLR;
    delay_us(4);     //延时4uS
    if (value & 0x01)
    {
      DQ_SET;
    }
    delay_us(80);     //延时80uS
    DQ_SET;             //位结束
    value >>= 1;
  }
}
//*************************************************************************
//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启动ds1820转换*/
void ds1820_start(void)
{
  DS18B20_Reset();
  ds1820_write_byte(0xCC);           //勿略地址
  ds1820_write_byte(0x44);           //启动转换
}
//*************************************************************************
//    DS8B20读取温度信息
//*************************************************************************
unsigned int ds1820_read_temp(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buf[9];
  DS18B20_Reset();
  ds1820_write_byte(0xCC);           //勿略地址
  ds1820_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
  for (i = 0; i < 9; i++)
  {
    buf[i] = ds1820_read_byte();
  }
  i = buf[1];
  i <<= 8;
  i |= buf[0];
  temp_value=i;
  temp_value=(uint)(temp_value*0.625);    //不是乘以0.0625的原因是为了把小数点后一位数据也转化为可以显示的数据
                            //比如温度本身为27.5度,为了在后续的数据处理程序中得到BCD码,我们先放大到275
                                          //然后在显示的时候确定小数点的位置即可,就能显示出27.5度了
  return i;
}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
void data_do(uint temp_d)
{
   uint A2t;
   A1=temp_d/100;                         //分出百,十,和个位
   A2t=temp_d%100;
   A2=A2t/10;
   A3=A2t%1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char j;

  WDT_Init();                             //看门狗初始化
  Clock_Init();                           //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用于控制IO口输入或输出
  DS18B20_Reset();     //复位D18B20
  while(1)
  {
    ds1820_start();            //启动一次转换
    ds1820_read_temp();            //读取温度数值
    data_do(temp_value);                  //处理数据,得到要显示的值
    for(j=0;j<200;j++)
    {
      //Display_DS18B20(A1,A2,A3);        //显示温度值,用户外扩显示器件后可用
      LED8 = A2;                          //将温度的个位显示在LED8上,触摸传感器LED灯会变化

    }
  }
}

网友A(2021-11-14):
有没有低功耗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