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2864显示动态图像问题。

楼主(2018-01-17):
用LCD12864在中间两行显示大数字时间,发现程序短时显示正常当程序变长了,就出现乱码了,问什么啊,

网友A:
当然是你程序规划的不洽当了。

网友B:
如显示位置没传输完,程序中断后返回就出问题,要在显示执行期间关中断。

网友C(2020-06-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现象,求楼主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