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8glib写的oled电量显示

楼主(2018-01-17):
用的U8glib写的,用了两种方式,位图和字符输出  ,代码直接打包放下面,默认i2c接线A4 A5。我用的arduino nano ,OLED显示屏显示的位置根据自己需要改代码中相应位置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U8glib.h"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U8G_I2C_OPT_DEV_0);        // I2C / TWI
//U8GLIB_SH11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        // I2C / TWI  SDA A4 SCL   A5
#define u8g_logo_width 38
#define u8g_logo_height 24
//static unsigned char u8g_logo_bits[] = {
int flash=0;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5[] U8G_PROGMEM = {
0x00,0x00,0xFE,0xFF,0xFF,0xFE,0x00,0x00};//电池满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4[] U8G_PROGMEM = {
0x00,0x00,0xFE,0xFD,0xFD,0xFE,0x00,0x00};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3[] U8G_PROGMEM = {
0x00,0x00,0xFE,0xF9,0xF9,0xFE,0x00,0x00};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2[] U8G_PROGMEM = {
0x00,0x00,0xFE,0xE1,0xE1,0xFE,0x00,0x00};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1[] U8G_PROGMEM = {
0x00,0x00,0xFE,0x81,0x81,0xFE,0x00,0x00};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0[] U8G_PROGMEM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电池空
//读取vcc电压
long readVcc() {
  long result;
  // Read 1.1V reference against AVcc
  ADMUX = _BV(REFS0) | _BV(MUX3) | _BV(MUX2) | _BV(MUX1);
  delay(2); // Wait for Vref to settle
  ADCSRA |= _BV(ADSC); // Convert
  while (bit_is_set(ADCSRA,ADSC));
  result = ADCL;
  result |= ADCH<<8;
  result = 1126400L / result; // Back-calculate AVcc in mV
  return result;
}
void loop(void) {
float vcc_vol=readVcc()/1000;                //将读取的vcc电压mv转换为v
//旋转90°
//u8g.setRot90(); //or setRot180();  setRot270();
u8g.setFont(u8g_font_gdr14r);//坐标函数 字体osb18
// u8g.setPrintPos(0, 20);      //定位电池电量图标的起始位置
   if (vcc_vol >=4.5 ){
  u8g.drawXBMP( 0, 0, u8g_logo_width, u8g_logo_height, rook_bitmap5);// u8g.drawXBMP( 0, 0, u8g_logo_width, u8g_logo_height, rook_bitmap0);
  }
  if (vcc_vol <4.5 && vcc_vol>=4 ){
  u8g.drawXBMP( 0, 0, u8g_logo_width, u8g_logo_height, rook_bitmap4);
  }
  if (vcc_vol <4 && vcc_vol>=3.5 ){
  u8g.drawXBMP( 0, 0, u8g_logo_width, u8g_logo_height, rook_bitmap3);
  }
  if (vcc_vol <3.5 && vcc_vol>=3 ){
u8g.drawXBMP( 0, 0, u8g_logo_width, u8g_logo_height, rook_bitmap2);
  }
  if (vcc_vol <3 ){                  //当VCC电压小于3v时图标闪烁,电池电量不足警告
  switch (flash){
    case 0:
         u8g.drawXBMP( 0, 0, u8g_logo_width, u8g_logo_height, rook_bitmap1);
         flash=1;
         break;
    case 1:
         u8g.drawXBMP( 0, 0, u8g_logo_width, u8g_logo_height, rook_bitmap0);
         flash=0;
         break;
       }
     }

……………………

楼主:
代码有点问题了,不过现在没时间改了

网友A(2018-05-13):
代码帮你改了下 现在正常可以使用

#include "U8glib.h"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U8G_I2C_OPT_DEV_0);        // I2C / TWI
U8GLIB_SH11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        // I2C / TWI  SDA A4 SCL   A5
//static unsigned char u8g_logo_bits[] = {
int flash = 0;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5[] U8G_PROGMEM = {
  0x00, 0x00, 0xFE, 0xFF, 0xFF, 0xFE, 0x00, 0x00
};//电池满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4[] U8G_PROGMEM = {
  0x00, 0x00, 0xFE, 0xFD, 0xFD, 0xFE, 0x00, 0x00
};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3[] U8G_PROGMEM = {
  0x00, 0x00, 0xFE, 0xF9, 0xF9, 0xFE, 0x00, 0x00
};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2[] U8G_PROGMEM = {
  0x00, 0x00, 0xFE, 0xE1, 0xE1, 0xFE, 0x00, 0x00
};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1[] U8G_PROGMEM = {
  0x00, 0x00, 0xFE, 0x81, 0x81, 0xFE, 0x00, 0x00
};
const uint8_t rook_bitmap0[] U8G_PROGMEM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电池空
//读取vcc电压
long readVcc() {
  long result;
  // Read 1.1V reference against AVcc
  ADMUX = _BV(REFS0) | _BV(MUX3) | _BV(MUX2) | _BV(MUX1);
  delay(2); // Wait for Vref to settle
  ADCSRA |= _BV(ADSC); // Convert
  while (bit_is_set(ADCSRA, ADSC));
  result = ADCL;
  result |= ADCH << 8;
  result = 1126400L / result; // Back-calculate AVcc in mV
  return result;
}
void loop(void) {
  float vcc_vol = readVcc() / 1000;            //将读取的vcc电压mv转换为v
  //旋转90°
  //u8g.setRot90(); //or setRot180();  setRot270();
  u8g.firstPage();
  do {
    u8g.setFont(u8g_font_gdr14r);//坐标函数 字体osb18
    if (vcc_vol >= 4.5 ) {
      u8g.drawBitmapP(0, 0, 1, 8, rook_bitmap5);
    }
    if (vcc_vol < 4.5 && vcc_vol >= 4 ) {
      u8g.drawBitmapP(0, 0, 1, 8, rook_bitmap4);
    }
    if (vcc_vol < 4 && vcc_vol >= 3.5 ) {

      u8g.drawBitmapP(0, 0, 1, 8, rook_bitmap3);
    }
    if (vcc_vol < 3.5 && vcc_vol >= 3 ) {

      u8g.drawBitmapP(0, 0, 1, 8, rook_bitmap2);
    }
    if (vcc_vol < 3 ) {                //当VCC电压小于3v时图标闪烁,电池电量不足警告
      switch (flash) {
        case 0:
          u8g.drawBitmapP(0, 0, 1, 8, rook_bitmap1);
          flash = 1;
          break;
        case 1:
          u8g.drawBitmapP(0, 0, 1, 8, rook_bitmap0);
          flash = 0;
          break;
      }
    }
  } while ( u8g.nextPage() );
}

void setup(void) {
  // flip screen, if required
  // u8g.setRot180();
}

网友B(2018-10-21):
楼上都是大神啊。

网友C(2018-11-22):
膜拜大神。。。

网友D:
谢谢!看看你的显示效果,如果上贴图片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