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DS1302+dht11

楼主(2018-01-17):
最近发现自己没有个小钟表起床看时间不方便于是就做了一个
成品!
材料arduino
      ds1302
      1602  (有条件的可以使I2c)
      dht11
     电线若干

接线顺序
1602---12 ,11 ,7  ,6  ,5  ,4
ds1302    ce--2
               Io--3
               sclk--9dht11----8

使用3个库LiquidCrystal.h  DS1302.h dht11.h
直接上原码,没有按键调时,和串口功能,以后改进

#include <LiquidCrystal.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ht11.h>      // DHT11 传感器程序库

// Init the DS1302
DS1302 rtc(2, 3, 9);
// Init the LCD
LiquidCrystal lcd(12, 11, 7, 6, 5, 4);
void setup()
{
  // Set the clock to run-mode, and dis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rtc.halt(false);
  rtc.writeProtect(false);

  // Setup LCD to 16x2 characters
  lcd.begin(16, 2);

  // The following lines can be commented out to use the values already stored in the DS1302
  rtc.setDOW(TUESDAY);        // Set Day-of-Week to FRIDAY
  rtc.setTime(22,05, 0);     // Set the time to 12:00:00 (24hr format)
  rtc.setDate(24,10,2017);   // Set the date to August 6th, 2010
}

void loop(){
        // Display time centered on the upper line
  lcd.setCursor(1, 0);
  lcd.print(rtc.getTimeStr());

  // Display abbreviated Day-of-Week in the lower left corner
  lcd.setCursor(12, 0);
  lcd.print(rtc.getDOWStr(FORMAT_SHORT));

  // Display date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lcd.setCursor(6, 1);
  lcd.print(rtc.getDateStr());

  // Wait one second before repeating :)
  delay (1000);

dht11 DHT11;     // 温湿度传感器程序对象
const byte dataPin = 8;
  int chk = DHT11.read(dataPin);
  if (chk == 0)
    lcd.setCursor(0, 1);   // 显示温度
    lcd.print((float)DHT11.temperature, 1);
    lcd.print((char) 0xDF);

}

网友A(2020-07-01):
在吗, 索取arduino+DS1302+dht11 整套资料

网友B(2022-03-09):
好东西,能加上wifi自动校时更好了。

网友C(2023-10-14):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能加上wifi自动校时更好了。

想请问一下,怎么添加呢?发现库里面没有找到关于WiFi的库文件,所以就不知道怎么继续做了。

网友C:
想问一下这里使用的IIC功能吗?为什么我在自己软件上面验证时,出现说void halt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