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直流电机不懂关于PWM

楼主(2018-01-17):
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直流电机不懂关于PWM的问题,能帮忙讲解一下么

网友A: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很简单的。我使用的是L298N模块,如图

图中,已经标清楚了怎么接线,这里就不多说。
但要注意:那个5V供电,是输出,供单片机使用的,12V供电是输入。
L298N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直流电机。每个电机控制I/O口有三个:使能、IN1、IN2
使能可以开关电机,当然,也可能用IN1=0,IN2=0或IN1=1,IN2=1关闭电机
PWM控制电机转速时,最好是用使能端。
就是一会使能置1,一会置0,就可以调速了。简单的,就是用软件延时,高级一点的,用定时器中断。
本站内这个内容很多,你自己找找,在智能小车那个板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