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用法,在线求解

楼主(2018-01-17):
  • #ifndef __STC15F2K60S2_H_
  • #define __STC15F2K60S2_H_
  •
  • /////////////////////////////////////////////////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        P2.3/P2.7/P3.7/P4.2/P4.4/P4.5
  • 请问这个注意里的设置怎么设置?我想把这些I/O口都用为准双向口!

网友A:
#include <STC15F2K60S2.H>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while(1)
        {
            //任务
        }
}

网友B:
所有io口m1,m0都设0x00就可以了。

网友C:
什么都不用做,系统上电默认准双向口。

网友D:
新人   让大神们为你解答吧

网友D:
让懂行的人帮你把,呵呵

网友E:
哟 15的改进了 原来是默认准双向 必须推挽才能pwm 现在居然准双向也行了

他们那话的意思就是所有和pwm相关的管脚都默认被设置成高阻模式 这个模式一般用在外部信号采集上 可能是因为如果默认准双向 这时万一开着pwm 输出能力比较强 怕烧什么东西 如果你要用和pwm相关的管脚 请参照2楼写的 把PXMX设置一下 具体怎么设置你去看手册 上面写的很清楚

你拿到个单片机 或者选型的时候 都不看手册么 那怎么能确定用什么片子啊 比如11f和12c都是51内核 可11f没有ADC 等你焊上才发现岂不是很被动 刚才那俩型号还好 管脚定义基本一样 如果从12c换到15系 那板子都得重新做 管脚完全不一样

网友F:
接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用做,系统上电默认准双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