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路数是什么意思?偏压越多越好吗

楼主(2018-01-18):
液晶的驱动路数是什么意思,还有,偏压的话,越多越好吗

网友A:
驱动液晶屏需要60~100Hz交变电压,每一笔段的显示与否由其两端偏压确定,常用偏压1/2、1/3、1/4。使用多种偏压的目的是为了用少量线路驱动更多笔段,但驱动软件复杂得多。总之这事三言两语说不明白,要看专业文章。

网友B:
楼主缺液晶方面的知识,可以向“度娘”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