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成品电路上是单片机吗?具体是什么规格呢?

楼主(2018-01-18):
买了一块LED闪烁成品单片机板。对方做的非常小巧。自己想调整下闪烁周期但是更替了外围几个元件参数后发现无法实现。相比是单片机的缘故。
请问大虾这种是什么规格的单片机呢?我自己能否买来开发定制闪烁模式呢?

网友A:
这个是OTP的单片机,不能修改程序的,你可以自己换个可写程序的片子上去

网友B:
你看一下,板上集成块电源电压是5V或小于5V可能是单片机,6~12V或更高通常是专用闪光集成电路,改变外围跳线可以改变有限的几种闪光模式。

网友B:
这类闪光集成电路都有系列产品供选择,不必自己开发,如果纯粹玩玩那另当别论。

网友C:
可以试着做一个震荡模块

网友D:
不算LED,这是一个LED集成驱动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算LED,这是一个LED集成驱动芯片

不算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