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扫地机器人用什么单片机好一些

楼主(2018-01-18):
自制扫地机器人用什么单片机好一些,(功率要大一些)
本人菜鸡,求大神指点!!!

网友A:
51系列的串口处理速度都不够用,推荐32,15单片机

网友B:
主控用STM32F103,一般功能都可以满足了

网友C:
主控用STM32F103,一般功能都可以满足了,带ADC,带PWM 的都 行

网友D:
直插式stm32单片机好一些,

网友E:
扫地机器人那么复杂,你连选型都吃不准,太不靠谱了。

网友F:
个人觉得15就足够了

网友C:
做着玩的都 可以,用51或者STM32都 行,一个电机带个刷子就扫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