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怎么调用打开别的应用程序 如excel

楼主(2018-01-18):
labview怎么调用打开别的应用程序。如excel.

网友A:
如果是单纯的打开的话,可以用互联接口里面的执行系统命令也就是CMD命令进行打开,但是无法对软件进行操作
如果你单纯要用Excel的话,官方就有例程,有直接可以用的模块
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要求的话可以用互联接口里面的自动化打开也可以,貌似这个强大点
还有DLL库
额 好像还有,有点记不起来了。就学过半学期多,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