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秒表4位LED灯不亮求解a

楼主:
试了几次  总是不亮  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18-01-18):
电流不够 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B:
肯定程序不对,Proteus仿真都是理想的,不存在电流驱动不够问题

网友C:
看电路图,好像没有看到你的LED有接地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程序不对,Proteus仿真都是理想的,不存在电流驱动不够问题

电路没有接地!

网友D:
全是高电平

网友E:
时序不对!

网友F:
光献上仿真图不足以查明原因的。上图或许是因为楼主未给芯片载入 hex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