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按照这个电路搭建的,当我在输入端输入3.3V时,OUT输出5V,这个正确,但是当我在IN输入端输入低电平,0V时,OUT输出(负0.8V)—0.8V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8-01-18):
用反了管吧,目的是什么?

网友B:
这应该跟半导体本身有关吧!毕竟三极管还存在漏电流,结电容,

网友C:
如果你不是把表笔用反了,只能说你的表不准。

网友D:
从电路图看没有可能输出负电压,对地供电电压只能是正电压。可能是表笔接反了或表有问题。

网友E:
我觉得你后面那个管子可能接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反了管吧,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输入3.3v输出5v,把3.3的脉冲改为5V的脉冲

网友F:
问题解决了,我在输出脚加了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G:
输出悬空的问题

网友H:
输出悬空没接负载 还有考虑三极管压降

网友I:
三级管类型不一样,可能是用错了三级管了

网友J:
参考测量错了吧

网友J:
参考点选择错了吧

网友K:
应该是高阻测量吧

网友L:
输出没有下拉电阻,浮空状态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