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大数码管显示STC15F204EA制作的温度计

楼主:
在某宝购得一块由STC15F204ES做成的电压表\温度计显示器,由于数码管太小,不便观看,本人想用大数码管(共阳)代替,由于初次接触单片机很多很多的知识不懂,在此请教各位老师应该怎样改变电路,才能符合要求?先谢谢老师了!!

网友A(2018-01-18):
我看到k2被短路了,不能用

网友B:
要看你换多大的数码管?1寸可直接替换。1.5寸以上电路复杂多了,供电电压改为12V,STC15F204ES的各个输出端都要隔离(用uln2003和三极管)。

网友C:
谢谢上面老师,但数码管HC410361K-32有12只脚,是动态显示,不知怎样改电路,能不能改电路?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