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多路温湿度采集仿真+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1-18):
设计要求:
1)利用2块(SENSOR)子板中DHT11采集2路温湿度
2)通过LCD1602显示2路温湿度;
3)并利用串口,将数据送至另一单片机的LCD1602上显示。
显示时,第一行显示第一路的温度、湿度,第二行显示第二路的温度、湿度

内含proteus仿真图及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HT11.H"
#include"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ws1[15];
uchar ws2[15];
void delay_ms5(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 (i=0;i<120;i++);
}
void fasong1(uchar date)
{
    SBUF=date;
    while(TI==0);
         TI=0;
}

void fasong(uchar *shuju)
{ while(*shuju!='\0'){
    fasong1(*shuju);
        shuju++;
        }
}
void main()
{  initialize_lcd();//初始化LCD1602
   TMOD=0x20;  //T1方式2
   TR1=1;
   TH1=0xff;
   TL1=0xff;
   EA=1;
   SCON=0x50;        //方式1,允许接收
   PCON=0;         //或者SMOD=1;
   ES=1;
   IT0=1;
   EX0=1;
while(1)
{
   receive();
   ws1[0]='s';
   ws1[1]=':';
   ws1[2]=RH/10+'0'; //温度十位
   ws1[3]=RH%10+'0'; //温度个位
   ws1[4]='-';
   ws1[5]='-';
   ws1[6]='-';
   ws1[7]='-';
   ws1[8]='w';
   ws1[9]= ':';
   ws1[10]=TH/10+'0'; //湿度十位
   ws1[11]=TH%10+'0'; //湿度个位
   ws1[12]='-'; //小数点
   ws1[13]='-';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lcd_showstring(0,0,ws1);
   fasong(ws1);
   ////////////////////////////////////////温湿度传感器2
   receive1();
   ws2[0]='s';
   ws2[1]=':';
   ws2[2]=RHO/10+'0'; //温度十位
   ws2[3]=RHO%10+'0'; //温度个位
   ws2[4]='-'; //
   ws2[5]='-';
   ws2[6]='-';
   ws2[7]='-';
   ws2[8]='w';
   ws2[9]= ':';
   ws2[10]=THO/10+'0'; //湿度十位
   ws2[11]=THO%10+'0'; //湿度个位
   ws2[12]='-'; //小数点
   ws2[13]='-';
……………………

网友A(2018-03-15):
你好,请问你用的proteus是哪个版本?

网友B(2021-03-24):
可不可以实现温湿度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