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详细注释的单片机步进小车综合程序与资料

楼主(2018-01-18):
  1.         /****************************************************************************
  2.          简单寻迹程序:接法
  4.      EN1 EN2 PWM输入端,本程序不输入PWM,直接使插上跳线帽,使能输出,这样就能全速运行

  5.      插入蓝牙模块:
  6.          晶振:11。0592M晶振
  7.          请注意跳线帽切换

  8.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1,P1_1=0; 时左上电机正转        左上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1 OUT2)
  9.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1; 时左上电机反转

  10.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0; 时左上电机停转

  11.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1,P1_3=0; 时左下电机正转        左下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3 OUT4)
  12.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1; 时左下电机反转

  13.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0; 时左下电机停转

  14.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1,P1_5=0; 时右上电机正转        右上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5 OUT6)
  15.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0,P1_5=1; 时右上电机反转

  16.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0,P1_5=0; 时右上电机停转

  17.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1,P1_7=0; 时右下电机正转        右下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7 OUT8)
  18.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0,P1_7=1; 时右下电机反转

  19.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0,P1_7=0; 时右下电机停转

  21.      P3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22.      P3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23.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24.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25.          四路寻迹传感器有信号(白线)为0  没有信号(黑线)为1
  26.          四路寻迹传感器电源+5V GND 取自于单片机板靠近液晶调节对比度的电源输出接口

  28.          关于单片机电源:本店驱动模块内带LDO稳压芯片,当电池输入6V时时候可以输出稳定的5V
  29.          分别在针脚标+5 与GND 。这个输出电源可以作为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源。
  30.         ****************************************************************************/
  33.         #include<AT89x52.H>
  34.     #include <intrins.h>
  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3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37. uchar step_g[8]={0x88, 0x99, 0x11, 0x33, 0x22, 0x66, 0x44, 0xcc}; //步进电机前进单步脉冲
  38.         uchar step_b[8]={0xcc, 0x44, 0x66, 0x22, 0x33, 0x11, 0x99, 0x88}; //步进电机后退单步脉冲
  39. uchar step_l[8]={0xc8, 0x49, 0x61, 0x23, 0x32, 0x16, 0x94, 0x8c};//步进电机左转单步脉冲
  40. uchar step_r[8]={0x8c, 0x94, 0x16, 0x32, 0x23, 0x61, 0x49, 0xc8};
  41. //步进电机右转单步脉冲
  42. uchar step_stop[8]={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43.         #define  ECHO  P2_4                                   //超声波接口定义
  44.     #define  TRIG  P2_5                                   //超声波接口定义
  45.         #define Sevro_moto_pwm    P2_7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46. #define Left_1_led        P3_4         //P3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47.         #define Left_2_led        P3_5         //P3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48.     #define Right_1_led       P3_6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49.         #define Right_2_led       P3_7
  50.         #define left     'C'
  51.     #define right    'D'
  52.         #define up       'A'
  53.     #define down     'B'
  54.         #define stop     'F'
  55.         #define Car      '1'           //手机软件1号键
  56.         #define Car1     '2'           //手机软件1号键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0xfe,0xfd,0xfb};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3;//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1=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long S=0;                                //计算出超声波距离值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bit  flag_REC=0;                                 //串行接收标去位
        bit  flag    =0;
        bit  flag_xj =0;
        bit  flag_bj =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buff[5]=0;       //接收缓冲字节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uchar step_g[8]={0x88, 0x99, 0x11, 0x33, 0x22, 0x66, 0x44, 0xcc};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uchar step_b[8]={0xcc, 0x44, 0x66, 0x22, 0x33, 0x11, 0x99, 0x88};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uchar step_l[8]={0xc8, 0x49, 0x61, 0x23, 0x32, 0x16, 0x94, 0x8c};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uchar step_r[8]={0x8c, 0x94, 0x16, 0x32, 0x23, 0x61, 0x49, 0xc8};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uchar step_stop[8]={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disbuff[0]=S%1000/100;   //更新显示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_str(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1(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1[i] != '\0')
           {
                SBUF = str1[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2(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i] != '\0')
           {
                SBUF = str2[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3()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3[i] != '\0')
           {
                SBUF = str3[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4()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4[i] != '\0')
           {
                SBUF = str4[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if(posit==0)
         {P0=(discode[disbuff[posit]])&0x7f;}//产生点
         else
         {P0=discode[disbuff[posit]];}

          if(posit==0)
         { P2_1=0;P2_2=1;P2_3=1;}
          if(posit==1)
          {P2_1=1;P2_2=0;P2_3=1;}
          if(posit==2)
          {P2_1=1;P2_2=1;P2_3=0;}
          if(++posit>=3)
          posit=0;
        }

void  COMM( void )
  {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左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23;          //舵机向右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3;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20)||(S4<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run();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S4)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else
                     {
                       lef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
/************************************************************************/
/*                    PWM调制舵机信号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0)
        pwm_val_left=0;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timer1++;                                 //2MS扫一次数码管
         if(timer1>=20)
         {
         timer1=0;
         Display();
         }
}

/************************************************************************/
void sint()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个字节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if(dat=='O'&&(i==0)) //接收数据第一帧
         {
            buff[i]=dat;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else
      if(flag==1)
     {
      i++;
      buff[i]=dat;
      if(i>=2)
      {i=0;flag=0;flag_REC=1 ;}  // 停止接收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T2CON=0x34;
        T2MOD=0x00;
        RCAP2H=0xFF;
        RCAP2L=0xDC;
    SCON=0x50;
    PCON=0x00;

    PS=1;

    TR1=1;
        ET1=1;
        ES=1;
    EA=1;

        delay(100);
    push_val_left=13;          //舵机归中

        while(1)                                                        /*无限循环*/
        {

                  while(flag_xj)                           //循线标志位
                  {
                               if(flag_REC==1)
                                 {
                                  stoprun();
                                  break;
                                 }

                                 if(Left_2_led==0&&Right_1_led==0)
                          run();

                          else
                         {
                            if(Right_1_led==1&&Left_2_led==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uchar step_l[8]={0xc8, 0x49, 0x61, 0x23, 0x32, 0x16, 0x94, 0x8c};                                     //右边两个电机反转
                                  }

                                if(Left_2_led==1&&Right_1_led==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uchar step_r[8]={0x8c, 0x94, 0x16, 0x32, 0x23, 0x61, 0x49, 0xc8};        ;
                             }
                          }

                  }

                         while(flag_bj)                       /*无限循环*/
           {

               if(timer>=10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20)                  //距离小于20CM
                   {
                   stoprun();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else
                   if(S>30)                  //距离大于,30CM往前走
                   run();
             }

                         if(flag_REC==1)
                        {
                          push_val_left=13;          //舵机归中
                          stoprun();
                          break;
                        }
          }

          if(flag_REC==1)                                    //
           {
                flag_REC=0;
                if(buff[0]=='O'&&buff[1]=='N')        //第一个字节为O,第二个字节为N,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
                switch(buff[2])
             {
                      case up :                                                    // 前进
                          send_str( );
                          flag_xj=0;
                          flag_bj=0;
                          run();
                          break;

                      case down:                                                // 后退
                          send_str1( );
                          flag_xj=0;
                          flag_bj=0;
                          backrun();
                          break;

                      case left:                                                // 左转
                          send_str2( );
                          flag_xj=0;
                          flag_bj=0;
                          leftrun();
                          break;

                      case right:                                                // 右转
                          send_str3( );
                          flag_xj=0;
                          flag_bj=0;
                          rightrun();
                          break;

                      case stop:                                                // 停止
                          send_str4( );
                          flag_xj=0;
                          flag_bj=0;
                          stoprun();
                          break;

                          case Car :                                                //
                          flag_xj=1;
                          break;

                          case Car1 :                                                //
                          flag_bj=1;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