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单片机的开发板如何安装驱动

楼主(2018-01-18):
我买了一个单片机的开发板(德飞莱单片机),光盘上带的驱动一直安装失败。 系统win10

网友A:
看一下stc官网的stc8系列中文407页,也许能有帮助。

网友B:
据说:
在执行这个安装软件时,不能直接双击运行,要先点右键,从中找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项目,点击执行,才可以。
我不是用的Win10,但有很多很多前辈说过这事儿了。

网友C:
楼主你好 在STM32开始学习的时候我遇上了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差一点让我放弃单片机的学习
WIN10安装不了CH340驱动是因为兼容性问题 我有同学的解决方法是安装驱动人生进而安装相关驱动 楼主可以一试 但是同为WIN10的我没有成功  以下是我的方法
想必你使用的资料应该是正点原子的资料吧  这里我拿正点原子的A盘资料举例子 在\战舰A盘\6,软件资料\1,软件\CH340驱动(USB串口驱动)_XP_WIN7共用   下有个安装版 SETUP.EXE 右击选择属性选项卡 选择第二个 兼容性选项卡 勾选以兼容性模式运行 选择以Windows7运行 再进行安装就成功了

网友C:
CH340驱动与WIN10不兼容 我也有遇到这个问题 大神告诉我用驱动人生安装驱动 我没有成功 下面放出来我个人在网上找到的亲测好使的方法
以正点原子的资料举例 发表回复之前本人亲自试了一遍 并奉上截图
战舰A盘\6,软件资料\1,软件\CH340驱动(USB串口驱动)_XP_WIN7共用 目录下有个SETUP.EXE文件 直接安装 失败
右击选择属性选项卡 选择兼容性选项卡
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  选择Window7
再进行安装就成功了
若楼主按我的方法还没成功可以私信我 共同解决问题 不定时在线
(这里牢骚一下 论坛吞了我两遍回复 手打了三遍回复 唉)

网友D(2018-06-13):
引用 网友C:
CH340驱动与WIN10不兼容 我也有遇到这个问题 大神告诉我用驱动人生安装驱动 我没有成功 下面放出来我个人在 ...

按照您的方法还是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