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7x嵌入式步进电机代码

楼主(2018-01-18):
#include "lpc177x_8x.h"
#include "lpc177x_8x_gpio.h"
#include "lpc177x_8x_pinsel.h"
#include "lpc177x_8x_exti.h"
#include "lpc177x_8x_nvic.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bsp.h"

uint8_t start_flag=0;         /* 2???μ??úμ????ˉ°′?¥±ê????  */
uint8_t stop_flag=0;         /* 2???μ??úμ?í£?1°′?¥±ê????  */

void SM_delay(uint8_t m);
void SM_GPIO_Init(void);
void SM_Forward(uint8_t frequent);
void delay(uint8_t m);
void LED_GPIO_Init(void);
void LED(uint8_t i);
void KEY_GPIO_Init(void);
void KEY_GPIO(uint32_t temp);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void EINT0_Init(void);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x);
void Clr_Screen(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LCD_Wcmd(uint8_t cmd);
void LCD_Wdata(uint8_t data);
void LCD_Write_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int KeyValue;
uint32_t KEY_HIGH,temp;
#define  KEY_HIGH ((LPC_GPIO0->PIN&0x3C0)>>2)                   /* 读取按键的高四位  */
#define LCD_RS_1()    LPC_GPIO2->SET|= (1uL<<13)        /*     p2.13    H:Data    L:Instruction  */
#define LCD_RS_0()          LPC_GPIO2->CLR|= (1uL<<13)
#define LCD_RW_1()          LPC_GPIO1->SET|= (1uL<<26)        /*     P1.26    H:Read    L:Write        */
#define LCD_RW_0()          LPC_GPIO1->CLR|= (1uL<<26)
#define LCD_E_1()     LPC_GPIO1->SET|= (1uL<<27)        /*     P1.27    H:Enable  L:Disable      */
#define LCD_E_0()            LPC_GPIO1->CLR|= (1uL<<27)
#define LCD_DIR_1()          LPC_GPIO1->SET|= (1uL<<29)        /*      P1.29 S  N74LV4245A总线收发器方向控制位
                                                                                                   H: 数据由 12864到MCU    L:  数据由 MCU到 12864  */
#define LCD_DIR_0()   LPC_GPIO1->CLR|= (1uL<<29)

const uint32_t LedTable[]={0xFFFE,0xFFFD,0xFFFB,0xFFF7,
                                                                                                   0xFFEF,0xFFDF,0xFFBF,0xFF7F,
                                                                                                   0xFEFF,0xFDFF,0xFBFF,0xF7FF,
                                                                                                   0xFFF8,0xFFC7,0xFE3F,0xF1FF,0xFFFF};

void delay1(uint32_t x) //延时 x ms
{
        uint32_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Clr_Screen(void)      //清屏函数,注意要经常调用清屏函数,即使在刚刚初始化后;
{
    LCD_Wcmd(0x30);
        LCD_Wcmd(0x01);
}

void LCD_Init(void)                  //液晶屏初始化,包括CPU的相关端口设置
{
                LPC_GPIO1->DIR  |= ((1uL<< 26)|(1uL<< 27)|(1uL<< 29)|(1uL<< 28));            /*     所有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       */
                LPC_GPIO2->DIR  |= ((1uL<< 0 )|(1uL<< 1 )|(1uL<< 2 )|(1uL<< 3)|(1uL<< 4 )|(1uL<< 5 )|(1uL<< 6 )|(1uL<< 7 )|(1uL<< 13 ));

                LPC_GPIO1->SET  |= ((1uL<< 26)|(1uL<< 27)|(1uL<< 29)|(1uL<< 28));            /*     所有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       */
                LPC_GPIO2->SET  |= ((1uL<< 0 )|(1uL<< 1 )|(1uL<< 2 )|(1uL<< 3)|(1uL<< 4 )|(1uL<< 5 )|(1uL<< 6 )|(1uL<< 7 )|(1uL<< 13 ));
                LCD_DIR_0();                      /*     数据由 MCU到 12864     */

        LCD_Wcmd(0x30);        //8位MPU接口,默认基本指令集,参见12864数据手册
        LCD_Wcmd(0x0C);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cmd(0x06);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LCD_Wcmd(0x01);

                /**************************************************************
        基本指令集
        4.显示开关设置
                LCD_Wcmd(0x08);//整体显示关        ,不改变内存内容
                LCD_Wcmd(0x0e);//整体显示开 ,游标显示开,不闪烁
                LCD_Wcmd(0x0f);//整体显示开 ,游标显示开,闪烁
        5.游标或显示移位控制,注意是以第一行与第三行连成一线来看的,即分为上下两屏
                LCD_Wcmd(0x10);//游标向左移动一个字
                LCD_Wcmd(0x14);//游标向右移动一个字
                LCD_Wcmd(0x18);//游标不动,屏幕整体左移一个字
                LCD_Wcmd(0x1c);//游标不动,屏幕整体右移一个字
        6.功能设定
                LCD_Wcmd(0x34);//RE=1进入扩充指令集

        扩充指令集
        2.卷动位置
                LCD_Wcmd(0x03);//允许垂直滚动地址
        3.反白显示
                LCD_Wcmd(0x04);//0X04第一行和第三行反白显示
                LCD_Wcmd(0x05);//0X05第二行和第四行反白显示
        4.睡眠模式
                LCD_Wcmd(0x08);//进入睡眠模式
                LCD_Wcmd(0x0c);//退出睡眠模式
        5.绘图模式
                LCD_Wcmd(0x34);//关闭绘图模式
                LCD_Wcmd(0x36);//打开绘图模式
***********************************************************************/
}
void SM_Backword(uint8_t frequent)
{LPC_GPIO1->SET|=((1uL<<5)|(1uL<<3)|(1uL<<2));
                        LPC_GPIO1->CLR|=(1uL<<6);

                        SM_delay(frequent);
                        LPC_GPIO1->SET|=((1uL<<5)|(1uL<<3)|(1uL<<6));
                        LPC_GPIO1->CLR|=(1uL<<2);

                        SM_delay(frequent);

                        LPC_GPIO1->SET|=((1uL<<5)|(1uL<<2)|(1uL<<6));
                        LPC_GPIO1->CLR|=(1uL<<3);
                        SM_delay(frequent);

                        LPC_GPIO1->SET|=((1uL<<3)|(1uL<<2)|(1uL<<6));
                        LPC_GPIO1->CLR|=(1uL<<5);
                        SM_delay(frequent);
}

void check_busy(void)                       //检测忙状态
{
                LPC_GPIO2->SET |= (1uL<< 7);           //DB7状态位置1
                delay1(1);
                LCD_DIR_1();                           // SN74LVC4245方向设置为主芯片接收
                LCD_RS_0();
                LCD_RW_1();                           //读忙状态
                delay1(1);
                LPC_GPIO2->DIR  &= ((0x0<< 0 )&(0x0<< 1 )& (0x0<< 2 )&(0x0<< 3)&(0x0<< 4)& (0x0<< 5)&(0x0<< 6)&(0x0<<7));   //数据口设为输入
                LCD_E_1();
                while((LPC_GPIO2->PIN&0x00000080)==0x00000080);     //一直等待,直到DB7状态位为0;
                LCD_E_0();
                LPC_GPIO1->DIR  |= ((1uL<< 26)|(1uL<< 27)|(1uL<< 29)|(1uL<< 28));            /*     所有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       */
                LPC_GPIO2->DIR  |= ((1uL<< 0 )|(1uL<< 1 )|(1uL<< 2 )|(1uL<< 3)|(1uL<< 4 )|(1uL<< 5 )|(1uL<< 6 )|(1uL<< 7 )|(1uL<< 13 ));
                LCD_DIR_0();
}

void LCD_Wcmd(uint8_t cmd)           //写命令
{
                check_busy();
                delay1(1);
                LCD_DIR_0();
    LCD_RS_0();
    LCD_RW_0();             //写命令
                delay1(1);

    LCD_E_1();
                LPC_GPIO2->MASK=~0x000000FF;
    LPC_GPIO2->PIN=cmd;           //命令写到 P2_0~P2_7
                LPC_GPIO2->MASK=0;
                delay1(50);
    LCD_E_0();
                delay1(50);            //使能的下降沿将信号传给12864
}

void LCD_Wdata(uint8_t data)   //写数据,时序参考PDF
{
                check_busy();
                LCD_DIR_0();
        LCD_RS_1();
                LCD_RW_0();              //写数据

    LCD_E_1();
                LPC_GPIO2->MASK=~0x000000FF;
    LPC_GPIO2->PIN=data;           //数据写到 P2_0~P2_7
                LPC_GPIO2->MASK=0;
                delay1(50);
    LCD_E_0();
                delay1(50);            //使能的下降沿将信号传给12864
}

//注意:中文显示时空格符或数字ASCII码必需两个一起用,标点符号注意中英文
void LCD_Write_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向某行某列写字符串
{
    uint8_t addr;
    if(1==x){addr=0x80;}
    if(2==x){addr=0x90;}
    if(3==x){addr=0x88;}
    if(4==x){addr=0x98;}
    addr=addr+y;
                delay1(1);
    LCD_Wcmd(addr);
    while(*str)
    {
        LCD_Wdata(*str);
                        delay1(35);
                        str++;
    }
}

void delay(uint8_t m)     //1ms
{
        uint32_t i,j;
        for(i=0;i<100*m;i++)
                for(j=0;j<200;j++);
}

/*   LED初始化,管脚配置为GPIO功能、数字输出口、高电平    */
void LED_GPIO_Init(void)
{
        LPC_GPIO0->DIR|=((1uL<<27)|(1uL<<17)|(1uL<<18)|(1uL<<19)|(1uL<<28));
        LPC_GPIO2->DIR|=(1uL<<25);
        LPC_GPIO4->DIR|=((1uL<<26)|(1uL<<27)|(1uL<<30)|(1uL<<31)|(1uL<<22)|(1uL<<21));

        LPC_GPIO0->SET|=((1uL<<27)|(1uL<<17)|(1uL<<18)|(1uL<<19)|(1uL<<28));
        LPC_GPIO2->SET|=(1uL<<25);
        LPC_GPIO4->SET|=((1uL<<26)|(1uL<<27)|(1uL<<30)|(1uL<<31)|(1uL<<22)|(1uL<<21));
}

/*   LED点亮     */
void LED(uint8_t i)
{
                LPC_GPIO0->MASK&=~0x08000000;                       //P0_27;屏蔽P0中除P0_27的其他管脚
                LPC_GPIO0->PIN=((LedTable[i]&0x00000001)<<27);      //  取出LedTable[i]中的第一位赋给P0_27
                LPC_GPIO0->MASK=0;                                  //使的P0能正常访问

                LPC_GPIO4->MASK=~0x04000000;                        //P0.26  同上
                LPC_GPIO4->PIN=((LedTable[i]&0x00000002)<<25);
                LPC_GPIO4->MASK=0;

                LPC_GPIO4->MASK=~0x08000000;                        //P4.27
                LPC_GPIO4->PIN=((LedTable[i]&0x00000004)<<25);
                LPC_GPIO4->MASK=0;

                LPC_GPIO4->MASK=~0x40000000;                        //P4.30
                LPC_GPIO4->PIN=((LedTable[i]&0x00000008)<<27);
                LPC_GPIO4->MASK=0;

                LPC_GPIO4->MASK=~0x80000000;                        //P4.31
                LPC_GPIO4->PIN=((LedTable[i]&0x00000010)<<27);
                LPC_GPIO4->MASK=0;

                LPC_GPIO0->MASK=~0x00020000;                        //P0.17
                LPC_GPIO0->PIN=((LedTable[i]&0x00000020)<<12);
                LPC_GPIO0->MASK=0;

                LPC_GPIO0->MASK=~0x00040000;                        //P0.18
                LPC_GPIO0->PIN=((LedTable[i]&0x00000040)<<12);
                LPC_GPIO0->MASK=0;

                LPC_GPIO0->MASK=~0x00080000;                        //P0.19
                LPC_GPIO0->PIN=((LedTable[i]&0x00000080)<<12);
                LPC_GPIO0->MASK=0;

                LPC_GPIO2->MASK=~0x02000000;                        //P2.25
                LPC_GPIO2->PIN=((LedTable[i]&0x00000100)<<17);
                LPC_GPIO2->MASK=0;

                LPC_GPIO4->MASK=~0x00400000;                        //P4.22
                LPC_GPIO4->PIN=((LedTable[i]&0x00000200)<<13);
                LPC_GPIO4->MASK=0;

                LPC_GPIO4->MASK=~0x00200000;                       //P4.21
                LPC_GPIO4->PIN=((LedTable[i]&0x00000400)<<11);
                LPC_GPIO4->MASK=0;

                LPC_GPIO0->MASK=~0x10000000;                       //P0.28
                LPC_GPIO0->PIN=((LedTable[i]&0x00000800)<<17);
                LPC_GPIO0->MASK=0;
}

void KEY_GPIO_Init()
{
                LPC_GPIO0->DIR  &= ((~(1uL<< 6 ))&(~(1uL<< 7 ))& (~(1uL<< 8 ))&(~(1uL<< 9)));     /*    P0.6-P0.9 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入   */
                LPC_GPIO0->MASK  &= ((~(1uL<< 6 ))&(~(1uL<< 7 ))& (~(1uL<< 8 ))&(~(1uL<< 9)));

                LPC_GPIO0->DIR  |= ((1uL<< 2)|(1uL<< 3)|(1uL<< 4)|(1uL<<5));                      /*    P0.2-P0.5 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  0 */
                LPC_GPIO0->MASK &= ((~(1uL<< 2 ))&(~(1uL<< 3 ))& (~(1uL<< 4 ))&(~(1uL<< 5)));
                LPC_GPIO0->CLR  |= ((1uL<< 2)|(1uL<< 3)|(1uL<< 4)|(1uL<<5));
}

void KEY_GPIO(uint32_t temp)
{
                LPC_GPIO0->DIR  &= ((~(1uL<< 6 ))&(~(1uL<< 7 ))& (~(1uL<< 8 ))&(~(1uL<< 9)));     /*    P0.6-P0.9 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入  */
                LPC_GPIO0->MASK &= ((~(1uL<< 6 ))&(~(1uL<< 7 ))& (~(1uL<< 8 ))&(~(1uL<< 9)));

                LPC_GPIO0->DIR  |= ((1uL<< 2)|(1uL<< 3)|(1uL<< 4)|(1uL<<5));                  /*    P0.2-P0.5 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1       */
                LPC_GPIO0->MASK &= ((~(1uL<< 2 ))&(~(1uL<< 3 ))& (~(1uL<< 4 ))&(~(1uL<< 5)));
                LPC_GPIO0->SET  |= ((1uL<< 2)|(1uL<< 3)|(1uL<< 4)|(1uL<<5));
                LPC_GPIO0->CLR  |= (temp<<2);
}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LPC_SC->EXTINT |= (1uL <<0);                //清中断标志
        NVIC_DisableIRQ(EINT0_IRQn);                                                   //关中断

                KEY_GPIO(0x01);                                                                                                   //第1列初始化为
                if(KEY_HIGH!=0xf0)                       //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KEY_HIGH!=0xf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switch(KEY_HIGH)
                                {
                                        case(0xe0): KeyValue=1;break;
                                        case(0xd0): KeyValue=2;break;
                                        case(0xb0): KeyValue=3;break;
                                        case(0x70): KeyValue=4;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KEY_HIGH!=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

                KEY_GPIO(0x02);                                                                                          //第2列初始化为
                if(KEY_HIGH!=0xf0)                       //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KEY_HIGH!=0xf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switch(KEY_HIGH)
                                {
                                        case(0xe0): KeyValue=5;break;
                                        case(0xd0): KeyValue=6;break;
                                        case(0xb0): KeyValue=7;break;
                                        case(0x70): KeyValue=8;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KEY_HIGH!=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

                KEY_GPIO(0x04);                                                                    //第3列初始化为
                if(KEY_HIGH!=0xf0)                       //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KEY_HIGH!=0xf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switch(KEY_HIGH)
                                {
                                        case(0xe0): KeyValue=9;break;
                                        case(0xd0): KeyValue=10;break;
                                        case(0xb0): KeyValue=11;break;
                                        case(0x70): KeyValue=12;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KEY_HIGH!=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

                KEY_GPIO(0x08);                                                                                          //第4列初始化为
                if(KEY_HIGH!=0xf0)                       //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KEY_HIGH!=0xf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switch(KEY_HIGH)
                                {
                                        case(0xe0): KeyValue=13;break;
                                        case(0xd0): KeyValue=14;break;
                                        case(0xb0): KeyValue=15;break;
                                        case(0x70): KeyValue=16;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KEY_HIGH!=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

                if(9==KeyValue) {Clr_Screen();LED(8);LCD_Write_Str(1,0," 停止 ");}
                if(10==KeyValue) {Clr_Screen();LED(9);LCD_Write_Str(1,0," 10 ");}
                if(11==KeyValue) {Clr_Screen();LED(10);LCD_Write_Str(1,0," 11 ");}
                if(12==KeyValue) {Clr_Screen();LED(11);LCD_Write_Str(1,0," 12 ");}
                if(13==KeyValue) {Clr_Screen();LED(12);LCD_Write_Str(1,0," 13 ");}
                if(14==KeyValue) {Clr_Screen();LED(13);LCD_Write_Str(1,0," 14 ");}
                if(15==KeyValue) {Clr_Screen();LED(14);LCD_Write_Str(1,0," 15");}
                if(16==KeyValue) {Clr_Screen();LED(15);LCD_Write_Str(1,0," 16 ");}
                KEY_GPIO_Init();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

void EINT0_Init(void)
{
        LPC_GPIO2->DIR  &= ~(1uL<< 10 );                          // 配置P2.10 引脚为输入
        LPC_IOCON->P2_10 = 1;                   // 配置P2.10 引脚为EINT0功能
        LPC_SC->EXTINT = 0x0;                                                                                // 中断标志位
        LPC_SC->EXTMODE |= (1 << 0);            // 选择边沿触发方式
        LPC_SC->EXTPOLAR &= ~(1<<0);                                          // 选择下降沿触发方式
        NVIC_SetPriority(EINT0_IRQn, 1);                                //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 使能EINT0中断
}
/*********************************************************************************************************
** Function name:            SM_delay
** Descriptions:            ?óê±oˉêy
** input parameters:   m:   ?μ??′ó£??óê±ê±????3¤
** output parameters:   ?T
** Returned value:      ?T
*********************************************************************************************************/
void SM_delay(uint8_t m)
{
        uint32_t i,j;
        for(i=0;i<100*m;i++)
                for(j=0;j<100;j++);
}

/********************************************************************************
** Descriptions£o                                SM_GPIO_Init
** Descriptions:              2???μ??ú3?ê??ˉ
** Returned value £o    None
*********************************************************************************/
void SM_GPIO_Init(void)
{
                LPC_GPIO1->DIR|=((1uL<<2)|(1uL<<3)|(1uL<<5)|(1uL<<6));  /*   2???μ??ú?à1?òy??3?ê??ˉ£?1ü???????aGPIO1|?ü?¢êy×?ê?3??ú    */
}

/********************************************************************************
** Descriptions£o                                SM_Forward
** Descriptions:              2???μ??ú?y×a£???±e??P1.5?¢P1.3?¢P1.4?¢P1.6?3?μ0111?¢1011?¢1101?¢1110;
** Returned value £o    None
*********************************************************************************/
void SM_Forward(uint8_t frequent)
{
                        LPC_GPIO1->SET|=((1uL<<3)|(1uL<<2)|(1uL<<6));
                        LPC_GPIO1->CLR|=(1uL<<5);
                        SM_delay(frequent);

                        LPC_GPIO1->SET|=((1uL<<5)|(1uL<<2)|(1uL<<6));
                        LPC_GPIO1->CLR|=(1uL<<3);
                        SM_delay(frequent);

                        LPC_GPIO1->SET|=((1uL<<5)|(1uL<<3)|(1uL<<6));
                        LPC_GPIO1->CLR|=(1uL<<2);
                        SM_delay(frequent);

                        LPC_GPIO1->SET|=((1uL<<5)|(1uL<<3)|(1uL<<2));
                        LPC_GPIO1->CLR|=(1uL<<6);
                        SM_delay(frequent);
}

int main(void)
{LED_GPIO_Init();
                KEY_GPIO_Init ();
    EINT0_Init();
          LCD_Init();
                SM_GPIO_Init();
                while (1)
                {while(1==KeyValue) {Clr_Screen();LCD_Write_Str(1,0," fan");LCD_Write_Str(2,0,"1 ");SM_Forward(50);}
                        while(5==KeyValue) {Clr_Screen();LCD_Write_Str(1,0," zheng ");LCD_Write_Str(2,0,"1 ");SM_Backword(50);}
while(2==KeyValue) {Clr_Screen();LED(1);LCD_Write_Str(1,0," fan ");LCD_Write_Str(2,0,"2 ");SM_Forward(40);}
                while(3==KeyValue) {Clr_Screen();LED(2);LCD_Write_Str(1,0," fan ");LCD_Write_Str(2,0,"3 ");SM_Forward(30);}
                while(4==KeyValue) {Clr_Screen();LED(3);LCD_Write_Str(1,0," fan ");LCD_Write_Str(2,0,"4 ");SM_Forward(10);}

                while(6==KeyValue) {Clr_Screen();LED(5);LCD_Write_Str(1,0," zheng ");LCD_Write_Str(2,0,"2 ");SM_Backword(40);}
                while(7==KeyValue) {Clr_Screen();LED(6);LCD_Write_Str(1,0," zheng ");LCD_Write_Str(2,0,"3");SM_Backword(30);}
                while(8==KeyValue) {Clr_Screen();LED(7);LCD_Write_Str(1,0," zheng ");LCD_Write_Str(2,0,"4 ");SM_Backword(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