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输入与门芯片有哪些,求各位推荐!只推荐2输入的,双四的就不用了

楼主(2018-01-18):
2输入与门芯片有哪些,求各位推荐!只推荐2输入的,双四的就不用了

网友A:
4081、74ALS08。

网友B:
已知2输入与门名称但需要别人推荐这类芯片的人,不适宜从事电子技术和单片机行业!

网友C:
板凳经典!改学CE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2输入与门名称但需要别人推荐这类芯片的人,不适宜从事电子技术和单片机行业!

半路出道的。多谢指教!

楼主:
74ALS08引脚太多了,占地方了,还有其它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ALS08引脚太多了,占地方了,还有其它可以推荐的吗?

此类集成电路没有少于14脚的,内部有4个单元,如果要求不高用两个二极管加一个电阻也可以组成简单与门电路。

网友D(2019-02-13):
74V1T08CTR这个芯片是一路的二输入与门

网友E:
查资料、找器件,是电工的基本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