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4 ADC采样并FFT串口输出源程序

楼主(2018-01-19):
实验目的:
    学习STM32F4 DSP功能(FFT计算)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6接RS)
    4,按键KEY0(PE4)

实验现象:
    本实验测试STM32F4的DSP 库的FFT函数,程序运行后,自动生成1024点测试序列,然后,每当KEY0
    按下后,调用DSP库的FFT算法(基4法)执行FFT运算,在LCD屏幕上面显示运算时间,同时将FFT结果
    输出到串口,DS0用于提示程序正在运行。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adc.h"

void Adc_change(void);//把adc采样的数值转化成FFT 输入数据

#define ADC_LENGTH  256  //FFT长度

float ADC_Data_input[ADC_LENGTH*2];//adc数据
float fft_outputbuf[ADC_LENGTH];        //FFT输出数组

u8 timeout;//定时器溢出次数
int flag;

int main(void)
{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cfft;
         u8 key,t=0;
        float time;
        u8 buf[50];
        u16 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Adc_Init();         //初始化ADC
        TIM3_Int_Init(65535,84-1);        //1Mhz计数频率,最大计时65ms左右超出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SP FFT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7/2");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Run FFT");//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FFT runtime:");//显示FFT执行时间
         POINT_COLOR=BLUE;        //设置字体为蓝色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cfft,ADC_LENGTH,0,1);//初始化scfft结构体,设定FFT相关参数
while(1)
        {
                //key=KEY_Scan(0);
                Adc_change();
        if(flag)
                {
                for(i=0;i<ADC_LENGTH;i++) //显示输入数据
                        {
                        printf(" ADC_Data_input[%d]:%f  %f \r\n",i,  ADC_Data_input[2*i],  ADC_Data_input[2*i+1]);
                        }
                        TIM_SetCounter(TIM3,0);//重设TIM3定时器的计数器值
                        timeout=0;
                        arm_cfft_radix4_f32(&scfft,ADC_Data_input);        //FFT计算(基4)
                        time=TIM_GetCounter(TIM3)+(u32)timeout*65536;                         //计算所用时间
                        sprintf((char*)buf,"%0.3fms\r\n",time/1000);
                        LCD_ShowString(30+12*8,160,100,16,16,buf);        //显示运行时间
                        arm_cmplx_mag_f32(ADC_Data_input,fft_outputbuf,ADC_LENGTH);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printf("\r\n%d point FFT runtime:%0.3fms\r\n",ADC_LENGTH,time/1000);
                        printf("FFT Result:\r\n");
                        for(i=0;i<ADC_LENGTH;i++)
                        {
                                printf("fft_outputbuf[%d]:%f\r\n",i,fft_outputbuf[i]);
                        }
                        key=0;
                }
                t++;
                if((t%10)==0)LED0=!LED0;
        }
}

void Adc_change(void)//把adc采样的数值转化成FFT 输入数据
{
        int i;
for(i=0;i<ADC_LENGTH;i++)
        {
        ADC_Data_input[2*i]=Get_Adc(ADC_Channel_5)*3.3/4096;//实部
        ADC_Data_input[2*i+1]=0;//虚部
        }
        flag=1;
}

网友A(2018-07-20):
你是在逗我吧

网友B(2019-06-09):
FFT是傅里叶变换吗

网友C(2020-10-05):
能显示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