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程序输入到51单片机

楼主(2018-01-19):
该如何把程序输入到51单片机  自己画的板子 编好程序了

网友A:
写入:
1、一般的老式的IC用烧写器(专用工具),先烧片子后使用(焊接)。
2、现在改进后的IC,可以在线,用下载线(一头是USB或RS232,另一头是TTL)直接烧写。(可以先焊后烧)。
你应该查一下你所用芯片的手册(学会在手册上解决问题很重要!!!)

然而你无法保证你的程序一次性能达成预期的结果,这就需要仿真调试了,你不问,我也不答了。

网友B:
需要一个单片机下载器,几十块钱吧!或自己用ch340焊接一个usb接口与电脑连接,下载一个宏晶的编译器,选择自己的单片机型号,点击下载就行了。网上有很多单片机的资料,看一下单片机入门你就会了。,

网友C:
1、打开单片机程序下载软件STC-ISP,找到生成的HEX文件,双击打开程序文件。
2、设置mcu TYPE:你选的单片机型号stc89...;设置波特率,和COM端口(单片机连接电脑的端口,可以在计算机设备管理那里查看)。
3、点击download/下载,等待几秒左右,按动单片机开发版的开关,如果可以看到蓝色进度条,并且显示已加密,则程序下载成功。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哪块单片机,不用的单片机烧录工具不同

网友E:
看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如果是stc的单片机,板子上要有串口芯片如MAX232之类的。然后用stc提供的烧写工具软件“stc-isp”,到“宏晶”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F:
用USB转TTL下载线

网友G:
用的哪个牌子的单片机,去官网有专用的下载工具,如果是STC的,就用stc-isp,官网有下

网友H:
烧写进去

网友I:
h340焊接一个usb接口与电脑连接,下载一个宏晶的编译器,选择自己的单片机型号,点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打开单片机程序下载软件STC-ISP,找到生成的HEX文件,双击打开程序文件。
2、设置mcu TYPE:你选的单片 ...

请问在板子上应该加个什么?还有电源该怎么弄啊,是不是要在板子上加点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
1、一般的老式的IC用烧写器(专用工具),先烧片子后使用(焊接)。
2、现在改进后的IC,可以在线 ...

请问应该在板子上加什么东西,我买的开发版哪种,可以直接连接电脑传输程序和通电的

网友J:
烧录就可以了 可以买一个开发板 或者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有下载程序部分

网友K:
买一个USB-TTL模块(淘宝上十几块钱),一头连接单片机,一头连接电脑,很方便就能烧录好程序啦

网友L:
有个烧录器stc-isp   用usb连接  选择生成的程序   点击下载就行了

网友M:
USB转TTL一个,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官网下个烧录软件

网友N:
有下载器的用下载器下到芯片里

网友O:
使用对应的程序烧录器把程式烧录到单片机中,STC单片机的话使用STC-ISP烧录软件,利用USB转232串口线通过单片机的RXD、TXD,再接个GND线就可以烧录了,现在烧录工具还是比较多的,在线烧录,离线烧录的都有,百度一下,淘宝一下都能找到很多

网友P:
usb
jlink
stlink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一个USB-TTL模块(淘宝上十几块钱),一头连接单片机,一头连接电脑,很方便就能烧录好程序啦

请问后面那四根线是电源,地,输入输出吗,在板子上应该加些什么?谢谢

网友Q:
应该是烧录吧

网友R:
用下载软件将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里面。

网友S:
买一个isp下载器就可以了

网友T:
得看是啥51了,stc的89C52RC的话可以用TTL串口下载,如果ATMEL的要用烧录器

网友U:
通过KEIl进行编译下载然后通过USB转TTL下载器链接单片机的串口(3.0/3.1)就可以通过下载软件进行下载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写入:
1、一般的老式的IC用烧写器(专用工具),先烧片子后使用(焊接)。
2、现在改进后的IC,可以在线 ...

用ISP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中  或者是通过串口USB转TTL下载进去

网友W:
个人感觉有点像刷机一样,一个制作好的包不一定装上就好用,需要改

网友X:
烧录软件

网友Y:
一个办法是用编程器写入芯片内,再有就是如果你的板子留有下载程序的接线方式,一般是ISP,可以通过下载线下载。

网友Z:
用的什么接口啊?RS-232、USB还是其他的什么?qq2944915119,这是我的微信号码,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微信私聊。

网友Z:
你用的什么接口啊?

网友AA:
你如果已经有了机子的话 去下一个烧录软件就可以了    比如kei    直接百度搜索或者去第七下载  找一下

网友AB:
不同的板子不同的方法

网友AC:
STC就用串口烧录,笙泉部分旧型号,那些就得用烧录器

网友AD:
用的哪个牌子的单片机,去官网有专用的下载工具,如果是STC的,就用stc-isp,官网有下。

网友AE:
下载STC ISP 的下载工具,用烧录文件进行下载进去

网友AF:
。。。。买一个hc340,买的单片机里都有驱动软件,或者问卖家要链接,对着引脚插好可以直接在keil里下载

网友AG:
JTAG接口就可以

网友AH:
STC官网下载一个烧录用的软件,包括详细的烧写步骤都有;另外需要一个USB转TTL的小模块就行,不需要其他额外的硬件。

网友AI:
用烧写器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就可以了。

网友AJ:
不会串口没有引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