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电偶温度表数码管显示量程0-999度源程序

楼主(2018-01-19):
说明:程序是根据串口时序图做的,在时钟高电平期间读取,不是在时钟下降沿读取。手册上举例说明强调时钟下降沿读取,目前网上程序有这二种。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1字节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代替nsigned int,2字节0-26653
sfr P3M0=0XB2;
sfr P3M1=0XB1;
sbit SO = P1 ^ 0;        //P1.0口与SO相连
sbit SCK = P1 ^ 1;        //P1.1口与SCK相连
sbit CS = P1 ^ 2;        //P1.2口与CS相连
uint j;
uint wendu;
uint Read_AD();        //AD转换数据数据读取,并返回值
void Display_temp();        //温度显示
uchar qian = 0, bai = 0, shi = 0, ge = 0, xiao = 0;        //初始化LED
uint temp;
uchar code tab_1[10]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共阳LED段码表
uchar code tab_2[10] = { 0x40, 0x79, 0x24, 0x30, 0x19, 0x12, 0x02, 0x78, 0x00, 0x10 };
//含小数点共阳段码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tab_3[4] = { 0x01, 0x02, 0x04, 0x08 };        //位码

uint Read_AD()// AD转换数据读取子函数,并返回值
{
        uchar i;
        unsigned int Temp_2;
        Temp_2 = 0;
        CS = 0;
        _nop_();
        for (i = 0; i < 16; i++)        //16位数据读取
        {
                Temp_2 <<= 1;//向左移一位
                SCK = 1;//上升沿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if (SO == 1) Temp_2 = Temp_2 | 0x01;
                SCK = 0;
        }
        CS = 1;
        SCK = 0;
        Temp_2 = Temp_2 & 0x7FF8;        //取3-14位,变换为温度值
        Temp_2 = Temp_2 >>3;
        return (Temp_2);
}
void zhuanhuan()
{ uint tempB;
        tempB = (wendu&3)*25;
        wendu=wendu>>2;
        wendu = wendu;

          if (wendu >= 999)        //最高读取温度设定为999摄氏度
                        wendu=999;
                bai = wendu / 100;        //取百位数字
                wendu = wendu % 100;
                shi = wendu / 10;        //取十位数字
                wendu = wendu % 10;
                ge = wendu %10;        //取个位数字
                xiao = tempB / 10;

}

void Display_temp()        //温度显示子函数
{

                P3 = 0x00;
                P0 = tab_1[bai];
                P3 = tab_3[0];//显示百位数字
                for (j = 300; j > 0; j--) ;        //延时

                P3 = 0x00;
                P0 = tab_1[shi];
                P3 = tab_3[1];//显示十位数字
                for (j = 300; j > 0; j--) ;

                P3 = 0x00;
                P0 = tab_2[ge];
                P3 = tab_3[2];        //显示个位数字
                for (j = 300; j > 0; j--) ;

                P3 = 0x00;
                P0 = tab_1[xiao];
                P3 = tab_3[3];//显示小数位
                for (j = 300; j > 0; j--) ;

}
void main()        //主程序
{ unsigned char i;
        P3M0=0X00;
        P3M1=0X0F;
        CS = 1;
        SCK = 0;
        for (j = 300; j > 0; j--) ;
        while (1)
        {
                wendu = Read_AD();        //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zhuanhuan();
                for(i=20;i>0;i--)
                        Display_temp();        //温度显示
        }
}

网友A(2018-03-21):
这能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