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各位#include "std_for_wym.h"

楼主(2018-01-19):
#include "std_for_wym.h"

在程序体中看到上面的这个语句,百度搜索无结果,不明白这个头文件是要自己定义的?还是系统中原有的?这句话起到什么作用?std_for_wym.h包含的功能?

小白刚接触,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百度搜不到,名字这么复杂,从这两点看,应该是自定义的头文件,具体有什么功能只能看看里面的代码是怎么写的了

网友B:
自定义头文件,要看代码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