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抢答器汇编代码与仿真(带抢答和回答时间调整键按键)

楼主:
这个proteus仿真文件有抢答时间调整键,回答时间调整键等功能,采用单片机控制4位数码管显示.
51单片机抢答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OK EQU 20H              //抢答开始标志位
         RING EQU 22H            //响铃标志位
     DATA0 EQU 36H             //抢答按键口数据存放地址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4H
     AJMP INTT0
     ORG 000BH
     AJMP T0INT
         ORG 001BH
         AJMP T1INT
         ORG 0040H

MAIN:MOV R1,#20                 //初设抢答时间为20s
     MOV R2,#30                //初设答题时间为30s
     MOV 38h,#60               //启用锦囊时间从60s倒计时
     MOV TMOD,#11H             //设置未定时器/模式1
     MOV TH0,#0F0H
     MOV TL0,#0FFH             //越高发声频率越高,越尖
     MOV TH1,#3CH
     MOV TL1,#0B0H             //50ms为一次溢出中断
     SETB EA
     SETB ET0
         SETB IT0
     MOV IE,#81H
     SETB ET1                  //允许二个中断,T0/T1
     CLR OK
     SETB TR1
     SETB TR0
         ACALL START                           //一开始就运行定时器,以开始显示FFF.如果想重新计数,重置TH1/TL1就可以了
     SJMP $
START:MOV DATA0,#0FFH           //初始化
      MOV R5,#0BH
      MOV R4,#0BH
      MOV R3,#0BH
      ACALL DISPLAY            //未开始抢答时候显示FFF
      JNB P3.3,SELSUB0
      JNB P3.4,TZ3               //倒计时调整
      JB P3.0,NEXT
      ACALL DELAY
      JB P3.0,NEXT             //去抖动,如果“开始键”按下就向下执行,否者跳到非法抢答查询
      SETB EX0                 //开放INT0
      ACALL BARK               //按键发声
      MOV A,R1
      MOV R6,A                 //送R1->R6,因为R1中保存了抢答时间
      SETB OK                  //抢答标志位,在使用锦囊时用作判断是抢答倒计时还是回答倒计时
      MOV R3,#0AH              //抢答只显示计时,灭号数
      AJMP COUNT               //进入倒计时程序,“查询有效抢答的程序”在COUNT里面
NEXT:JNB P1.0,FALSE1
     JNB P1.1,FALSE2
     JNB P1.2,FALSE3
     JNB P1.3,FALSE4
     JNB P1.4,FALSE5
     JNB P1.5,FALSE6
     JNB P1.6,TZ1
     JNB P1.7,TZ2
     AJMP START
TZ1:AJMP FALSE7
TZ2:AJMP FALSE8
TZ3:AJMP SELSUB1

FALSE1:MOV R3,#01H
       AJMP ERROR
FALSE2:MOV R3,#02H
       AJMP ERROR
FALSE3:MOV R3,#03H
       AJMP ERROR
FALSE4:MOV R3,#04H
       AJMP ERROR
FALSE5:MOV R3,#05H
       AJMP ERROR
FALSE6:MOV R3,#06H
       AJMP ERROR
FALSE7:MOV R3,#07H
       AJMP ERROR
FALSE8:MOV R3,#08H
       AJMP ERROR

SELSUB0: MOV A,R1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LCALL DISPLAY             //先在两个时间LED上显示R1
         JNB P3.5,INC0                //P3.5为+1s键,如按下跳到INCO
         JNB P3.6,DEC0               //P3.6为-1s键,如按下跳到DECO
         JNB P3.1,BACK0           //P3.1为确定键,如按下跳到BACKO
         AJMP SELSUB0
INC0:MOV A,R1
     CJNE A,#63H,ADD0         //如果不是99,R2加1,如果加到99,R1置0,重新加起
     MOV R1,#00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ADD0:INC R1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DEC0:MOV A,R1
     JZ SETR1                       //如果R1为0, R1就置99,
     DEC R1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SETR1:MOV R1,#63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BACK0:AJMP START

SELSUB1:MOV A,R2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JNB P3.5,INC1
        JNB P3.6,DEC1
        JNB P3.1,BACK1
            AJMP SELSUB1
INC1:MOV A,R2
     CJNE A,#63H,ADD1
     MOV R2,#00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ADD1:INC R2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DEC1:MOV A,R2
     JZ SETR2
     DEC R2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SETR2:MOV R2,#63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BACK1:AJMP START

REPEAT:MOV A,38h                      //使用锦囊时重新计时
       MOV R6,A
       CLR RING                       //当倒计时进入最后5秒的时候,启用锦囊能消除蜂鸣

COUNT:MOV R0,#00H                     //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
      MOV TH1,#3CH
      MOV TL1,#0B0H                 //重置定时器
RECOUNT:MOV A,R6                   //R6保存了倒计时的时间,之前先将抢答时间或回答时间给R6
        MOV B,#0AH
        DIV AB                       //除十分出个位/十位
        MOV 30H,A                   //十位存于(30H)
        MOV 31H,B                   //个位存于(31H)
        MOV R5,30H                  //取十位
        MOV R4,31H                  //取个位
        MOV A,R6
        SUBB A,#07H
        JNC LARGER                  //大于5s跳到LARGER,小于等于5s会提醒
        MOV A,R0
        CJNE A,#0AH,FULL            //1s中0.5s向下运行
        CLR RING
        AJMP CHECK
FULL:CJNE A,#14H,CHECK               //下面是1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数
     SETB RING
     MOV A,R6
     JZ QUIT                        //计时完毕
     MOV R0,#00H
     DEC R6                              //一秒标志减1
     AJMP CHECK
LARGER:MOV A,R0
       CJNE A,#14H,CHECK           //如果1s向下运行
       DEC R6                     //计时一秒R6自动减1
       MOV R0,#00H
CHECK:JNB P3.1,QUIT               //如按下停止键退出
      JNB OK,CHECKK            //只在回答倒计时才有效
      AJMP NEXTT
CHECKK:JNB P3.0,REPEAT            //判断是否使用锦囊
NEXTT: ACALL DISPLAY
       JB OK,ACCOUT              //如果是抢答倒计时,如是则查询抢答,否者跳过查询继续倒数(这里起到锁抢答作用)
       AJMP RECOUNT
ACCOUT:MOV A,DATA0
          JNB ACC.0,TRUE1
          JNB ACC.1,TRUE2
          JNB ACC.2,TRUE3
          JNB ACC.3,TRUE4
          JNB ACC.4,TRUE5
          JNB ACC.5,TRUE6
          JNB ACC.6,TZ7
          JNB ACC.7,TZ8
          AJMP RECOUNT
TZ7:AJMP TRUE7
TZ8:AJMP TRUE8
QUIT:CLR OK                   //如果按下了“停止键”执行的程序
     CLR RING
     AJMP START
TRUE1: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抢答时间R2送R6
      MOV R3,#01H
      CLR OK                  //因为答题的计时不再查询抢答,所以就锁了抢答
      AJMP COUNT
TRUE2: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2H
         CLR OK
         AJMP COUNT
TRUE3: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3H
        CLR OK
        AJMP COUNT
TRUE4: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4H
        CLR OK
        AJMP COUNT
TRUE5: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5H
        CLR OK
        AJMP COUNT
TRUE6: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6H
        CLR OK
        AJMP COUNT
TRUE7: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7H
        CLR OK
        AJMP COUNT
TRUE8: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8H
        CLR OK
        AJMP COUNT
ERROR: MOV R0,#0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MOV 34H,R3                 //犯规号数暂存与(34H)
HERE: MOV A,R0
        CJNE A,#06H,FLASH         //0.3s向下运行->灭并停响
        CLR RING
        MOV R3,#0AH
        MOV R4,#0AH
        MOV R5,#0AH              //三灯全灭
        AJMP CHECK1
FLASH: CJNE A,#0CH,CHECK1        //下面是0.8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R0,#00H
        MOV R3,34H                //取回号数
        MOV R5,#0BH
        MOV R4,#0BH              //显示FF和号数
        AJMP CHECK1
CHECK1: JNB P3.1,QUIT1
        ACALL DISPLAY
        AJMP HERE
QUIT1:  CLR RING
        CLR OK
        AJMP START
DISPLAY:MOV DPTR,#DAT1           //查表显示程序,利用P0口做段选码口输出/P2低三位做位选码输出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2,#0feH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DPTR,#DAT2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2,#0fdH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0fbH
        MOV P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