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电磁组智能车控制源码

楼主(2018-01-19):
keaz1284  可跑程序

#include "headfile.h"

int flag;

void Para_Init()
{
PID_ANGLE.P=0.10;
PID_ANGLE.D=0.001;
PID_SPEED.P=1.5;
PID_SPEED.I=0.05;
PID_TURN.P=0.01;
PID_TURN.D=0.005;
Fuzzy_Kp=0.005;
Fuzzy_Kd=0.0005;
SetSpeed=2.5;
Set_Angle=20;

Control_Para[0]=SetSpeed;
  Control_Para[1]=PID_ANGLE.P;
Control_Para[2]= PID_ANGLE.D;
Control_Para[3]= PID_SPEED.P;
Control_Para[4]= PID_SPEED.I;
Control_Para[5]= PID_TURN.P;
Control_Para[6]= PID_TURN.D;
}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

     ADC_Init(ADC_CHANNEL_AD4,ADC_12BIT);   //电磁采集0
     ADC_Init(ADC_CHANNEL_AD5,ADC_12BIT);   //电磁采集1
     ADC_Init(ADC_CHANNEL_AD2,ADC_12BIT);   //电磁采集2
     ADC_Init(ADC_CHANNEL_AD3,ADC_12BIT);   //电磁采集3
     ADC_Init(ADC_CHANNEL_AD6,ADC_12BIT);   //电磁采集4
     ADC_Init(ADC_CHANNEL_AD7,ADC_12BIT);   //电磁采集5
     ADC_Init(ADC_CHANNEL_AD10,ADC_12BIT);   //电池电压采集实验

     button_init();                         //按键初始化
     switch_init();                         //拨码开关初始化
     FTM_PWM_init(CFTM2, FTM_CH5, 20000, 0);       //PWM0 PTG7  电机驱动
     FTM_PWM_init(CFTM2, FTM_CH4, 20000, 0);    //PWM1 PTG6  电机驱动

     FTM_PWM_init(CFTM2, FTM_CH3, 20000, 0);       //PWM2 PTG5  电机驱动
     FTM_PWM_init(CFTM2, FTM_CH2, 20000, 0);    //PWM3 PTG4  电机驱动

     PULSE_INIT(CFTM0);                      //编码器1采集
     PULSE_INIT(CFTM1);                      //编码器1采集

     uart_init(UARTR1,1500000);              //wifi模块传输初始化

     BEEP_ON;
     OLED_Init();                          //OLED      初始化
     OLED_Draw_Logo();                   //画logo专用函数
     delay(300);
     OLED_Fill(0);                     //初始清屏
     BEEP_OFF;
     I2C_Init();                       //初始化加速度陀螺仪传感器
     PIT_Init(PIT_CHANNEL0,2*BUS_CLK_KHZ); //定时中断   2ms 初始化
     EnableInterrupts;
    Para_Init();
     led_init();
     water_lights();
     while(1)
    {
       if(beep)
      {
        BEEP_ON;
        delay(50);
        BEEP_OFF;
        beep=0;
      }
       Read_Switch();
      Check_BottonPress();
      if(SendPara)
      {
        SendPara=0;
        Send_Parameter();
      }

       if(flag)  //此段不超过0.5ms 200ms主频  6ms 或8ms 执行一次
      {
        flag=0;

        Send_Begin();
        Variable_update();
        Send_Variable();
        Send_Inductor();
      }
      if(OLED_Refresh)
      {
        OLED_Draw_UI();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PIT0_ISR(void)

{
   static uint8 flag_100ms,cnt=0;
     RunTime=RunTime+0.002;
  flag_100ms++;

  if(flag_100ms>50)
  {
   flag_100ms=0;
   Speed_Control();  //100ms进行一次速度控制
   LED_RED_TURN;
   SpeedCount=0;
  }
   cnt++;
   if(cnt==1)      //4ms运行一次
   {
       flag=1;
     ADC_SAMPLE();
     Get_Attitude();
     Angle_Calculate();
     Angle_Control();
     Get_Speed();

      Direction_Control();

   }
   if(cnt>=2)
   {
     cnt=0;
   }
     SpeedCount++;
     Speed_Control_Output();
     Moto_Out();

   PIT->CHANNEL[0].TFLG |= PIT_TFLG_TIF_MASK;//清楚中断标志位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UART0_ISR(void)

{
   static uint8 recv;
  static uint8 data_cnt=0;
  static uint8 predata[10];
  static uint8 Recv_Buff[100];
  static uint8 Data_Receiving=false;

// recv=Uart_GetChar(UART1_BASE);
  /**********代表正在接收来自上位机的参数数据*********/
  if(Data_Receiving)
  {
      if(data_cnt<56)
      {
       Recv_Buff[data_cnt]= recv;
       data_cnt++;
      }
      else
      {
        data_cnt=0;    //达到帧长
        Data_Receiving=false;
        if(recv==2)  //帧尾
        {
           Modify_Parameter(Recv_Buff);
           SendPara=1;      //参数回传,确认参数修改完成
            beep=1; //开启蜂鸣器
        }
      }
  }

  if( predata[1]==0x55&&predata[0]==0xAA)
  {

      switch(recv)         //判断功能字
       {
          case 1:           //读取参数
             if(SendPara==0) SendPara=1;
              beep=1; //开启蜂鸣器
            break;

          case 2:           //修改参数
            data_cnt=0;
            Data_Receiving=true;
          case 3:           //保存参数
            //EEPROM_Save();
            beep=1; //开启蜂鸣器
          break;

          case 4:           //功能开关1

          break;

          case 5:           //功能开关2

          break;

          case 6:           //功能开关3

          break;

          case 7:           //功能开关4

          break;

          default:           //
           break;
        }
  }
  predata[1]=predata[0];
  predata[0]=recv;
}

注意代码不是用Keil写的,用的iar编译的

网友A(2018-02-24):
是用iar吗

网友B:
是的,我用过。程序可以用

网友B:
楼主,一般用2个电感。你用4个,怎么安装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用过。程序可以用

求教具体一点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E(2018-04-02):
在哪里可以改管脚通道

网友F:
IAR可以用吗

网友G:
修改引脚的在哪里啊

网友H:
楼主转弯怎么控制的?

网友H:
楼主能问下你的转向控制思路吗?

网友I(2018-05-02):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上位机?

网友J:
这是F车KEA128的嘛?

网友K(2018-06-13):
很棒的程序

网友L(2022-05-22):
为啥显示The project could not be ope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