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64读写程序,已在单片机开发板上测试通过

楼主(2018-01-19):
        24c02存储地址是8位,24c64存储地址是16位,24c02的读写程序不能直接用在AT24c64上。
      本测试程序已经在开发板上测试成功。

/************************************************
51HEI开发板
跳线设置:J7拔掉,双排针除PSEN外全部插上
硬件结构框架:
            1,IIC总线芯AT24C64
            2,MCU  AT89S52
显示效果:
            1,在数码管上计数
            2,断电记忆
相关知识点:
            1,类似IIC总线芯片的操作
功能描述:利用定时器产生一个0~99秒变化的秒表,并且显示在数码管上,
每过一秒将这个数写入板上的AT24C64内部。当关闭实验板电源,并再次打开
实验板电源时,单片机先进入AT24C64中将原来写入的数读取出来,接着此数
继续变化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本测试程序不适用于24c02*

Arzeng 2018.01.19 整理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_24C64 0xa0//0xa0  10100000  " MSB 0 1 0 1 A2 A1 A0 R/W " A2 A1 A0 接地为“0”
#define r_24C64 0xa1//0xa1
/********************24c64定义*********************/
sbit scl_24c64 = P2^1; //24c64定义时钟线
sbit sda_24c64 = P2^0; //24c64定义数据线
/**************************************************/
uchar m_data_to_24c64[] = {0x01,0x08,0x0b,0x04,0x05,0x06};
uchar m_data_from_24c64[32] ;//接收数组
uchar DATA2;
void delay1(uchar i)
{
    uchar j,k;
    for(j=i; j>0; j--)
        for(k=125; k>0; k--)
        {
            ;
        }
}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a;
    uchar dis[8];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for(a=0; a<8; a++)
    {
        dis[a]=0;
    }
    dis[5]=DATA2/100;
    dis[6]=DATA2%100/10;
    dis[7]=DATA2%10;
    for(a=0; a<8; a++)
    {
        dula=0;
        P0=table[dis[a]];
        dula=1;
        dula=0;
        wela=0;
        P0=~(0x01<<a);
        wela=1;
        wela=0;
        delay1(5);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R0
{
    uint i;
    if(i++>=1250)
    {
        i=0;
        if(DATA2++>=255)
        {
            DATA2=0;
        }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
void Delay_xus(uint i)
{
    while(i--)
    {
        ;
    }
}
void Delay_100us()
{
    uchar i = 14;
    while(i--)
    {
        ;
    }
}
void Delay_100ms()
{
    uchar i;
    uint j = 1000;
    for(; j>0; j--)
    {
        i = 14;
        while(i--)
        {
            ;
        }
    }
}
/***************************************/
void start_24c64()
{
    sda_24c64 = 1;
    scl_24c64 = 1;
    Delay_xus(1); //也可不用延时,怕你单片机快;
    sda_24c64 = 0;
    Delay_xus(1);
    scl_24c64 = 0;//控制时钟线,防止数据误入
    // I2C总线空闲时,sda、scl为高电平
}
void stop_24c64()
{
    sda_24c64 = 0;
    scl_24c64 = 1;
    Delay_xus(1);
    sda_24c64 = 1;
    Delay_xus(1);
    scl_24c64 = 0;
}
void ask_24c64() //写数据应答,第九个脉冲sda_24c64为低,则24c64成功接受数据
{
    uchar k=30;
    scl_24c64 = 0;
    scl_24c64 = 1;
    Delay_xus(1);
    while(sda_24c64&&k--)
    {
        ;    //结合写数据发第九个脉冲,检查应答位,若无应答,一定时间后退出
    }
    scl_24c64 = 0;
}
void writebyte_24c64(uchar data_to_24c64)//写入数据
{
    uchar i;
    scl_24c64 = 0;
    for(i=0; i<8; i++)
    {
        if(data_to_24c64&0x80)
        {
            sda_24c64 = 1;
        }
        else
        {
            sda_24c64 = 0;
        }
        scl_24c64 = 1;   //时钟线低变高,发数据
        Delay_xus(1);
        scl_24c64 = 0;
        data_to_24c64<<=1;
    }
    ask_24c64();
}
uchar readbyte_24c64(uchar ack) //ack应答位,ack=1,MCU不应答(不继续接受数据)
{
    //ack=0,MCU应答,继续接受数据
    uchar i,data_from_24c64;
    scl_24c64 = 0;
    for(i=0; i<8; i++)
    {
        data_from_24c64<<=1;
        scl_24c64 = 1;
        Delay_xus(1);
        data_from_24c64 |= sda_24c64;
        Delay_xus(1);
        scl_24c64 = 0;
    }
    sda_24c64 = ack;
    scl_24c64 = 1;
    scl_24c64 = 0;
    sda_24c64 = 1;
    return data_from_24c64;
}
void write_o_data_24c64(uchar addH,uchar addL,uchar data_24c64)//写入单个数据
{
    start_24c64();
    writebyte_24c64(w_24C64);//写指令
    writebyte_24c64(addH);//写高位地址
    writebyte_24c64(addL);//写低位地址
    writebyte_24c64(data_24c64);//写储存数据
    stop_24c64();
}
uchar read_o_data_24c64(uchar addH,uchar addL) //读出单个数据
{
    uchar temp;
    start_24c64();
    writebyte_24c64(w_24C64);//写写指令
    writebyte_24c64(addH);//写高位地址
    writebyte_24c64(addL);//写低位地址(实际上是调24c64地址指针到要读取的数据的地址)
    stop_24c64();
    start_24c64();
    writebyte_24c64(r_24C64);//写读指令
    temp = readbyte_24c64(1);
    stop_24c64();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m_data_24c64(uchar addH,uchar addL,uchar *m_data_24c64,uchar n) //从某地址开始连续多字节写入
{
    uchar i;
    start_24c64();
    writebyte_24c64(w_24C64);//写指令
    writebyte_24c64(addH);//写高位地址
    writebyte_24c64(addL);//写低位地址
    if(n>32) //每页最多32字节
    {
        n = 32;
    }
    for(i=0; i<n; i++)
    {
        writebyte_24c64(*(m_data_24c64++));//写储存数据
        Delay_xus(1);
    }
    stop_24c64();
}
void read_m_data_24c64(uchar addH,uchar addL,uchar n)//从某地址开始连续读取n个数据
{
    uchar i;
    if(n>32) //n不能大于32,会从头覆盖字节
    {
        n=32;
……………………

网友A(2018-04-15):
正需要这类的

网友B(2018-08-08):
正需要,下载了也不会用。

网友C(2019-01-11):
楼主,你的定义都是uchar的,是不是最大值只能是255啊?

网友D(2019-03-17):
正在调试DS3231时钟模块,上面有个AT24C32,想借鉴一下调试

网友D:
正在调试DS3231时钟模块,参考一下

网友E:
每一秒都写入的话。10万次不是很快用完了?》?

网友F(2020-02-05):
下载学习与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G(2021-03-28):
正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