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贪吃蛇详细版

楼主(2018-01-19):
3月底就得专升本了,天天看书,女票天天在家闲着,哎,生活有点累啊(心累,别多想)。乏的时候就逛逛论坛,前几天看见这个51hei社区有人做了个贪吃蛇的游戏,,还有一堆评论说没接线图,按键没反应等等,我这整理的都比较详细,看完记得点点我,各位老铁。
这是按键部分
#define UP 5//定义方向键上为Arduino上的D5号引脚
#define DOWN 4//定义方向键上为Arduino上的D4号引脚
#define LEFT 3//定义方向键上为Arduino上的D3号引脚
#define RIGHT 2//定义方向键上为Arduino上的D2号引脚
#define A 8//定义方向键上为Arduino上的D8号引脚
#define B 9//定义方向键上为Arduino上的D9号引脚(暂时不用)

用的arduino nano
开机显示的界面文字需要的大佬自己改吧,我反正是为了装逼改的自己网名Formatmemory,哈哈
/***********************************************/
void welcome()
{
   u8g.firstPage();//第一页显示
   do
   {
     u8g.setFont(u8g_font_gdr14r);//坐标函数    gdr14r是字体,这个也可以自己改
     u8g.setPrintPos(0, 20);
     u8g.print("Snake Game");//这里可以自己下载程序后根据自己需要改
     u8g.setPrintPos(0, 38);
     u8g.print("             v2.0");//这里可以自己下载程序后根据自己需要改
     u8g.setFont(u8g_font_9x18);
     u8g.setPrintPos(0, 55);
     u8g.print("Formatmemory");//这里可以自己下载程序后根据自己需要改
   } while (u8g.nextPage());
}
/***********************************************/

我已经解决了按键没反应的问题,原来社区里的那个同学函数不完整,但是能编译通过。。。。坑
这个游戏速度开始稍微快的,碰到界限会挂掉,吃完一个豆会加5分
原作者中D9接口(B游戏键)没有定义,可以自己开发(我的想法是改成一个返回键或者开机键)有会改的大神改完能发给我一下吗。。嘿嘿
这里是选择player后显示的信息
//使用说明(player)主函数
void tetrs()
{
   int flag = 1;
   while (flag)
   {
       u8g.firstPage();
       do
       {
            u8g.setFont(u8g_font_9x18);
            u8g.setPrintPos(1, 20);
            u8g.print("1.UP:chose1");//这里可以自己下载程序后自己改 尽量字符别太长
            u8g.setPrintPos(1, 35);
            u8g.print("2:start is:A");  //这里可以自己下载程序后自己改
            u8g.setPrintPos(1, 50);
            u8g.print("3.enjoy it");//这里可以自己下载程序后自己改

==接线方式==
OLED显示屏                       Arduino
VCC                                       5V
GND                                     GND
SDA                                        A4
SCL                                         A5

———————————————-
按键                                   Arduino
上                                         D5
下                                         D4
左                                         D3
右                                         D2
A(开始/确定键)                 D8
B(暂无,可不接)               D9

按键一边接开发板输出口,另一边接Gnd,这几个键可以共地,方便。
编译时可能没下载过U8glib库的会提示错误,在IDE里的"添加库”里下载这个库,装完重新烧录就OK了,有问题留言

网友A:
你好,我玩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
1.食物有概率在蛇的身体内生成
2.菜单有BUG
3.速度通过分数的变化,可是我看不出速度0和速度30的区别(目前我最多玩到速度30)

网友B(2018-05-15):
很有意思的制作

网友C:
请问下除了Arduino还需要哪些具体的硬件呢

网友D(2018-06-16):
除了主板,还需要什么?

网友E(2021-01-20):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玩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
1.食物有概率在蛇的身体内生成
2.菜单有BUG

     food_x = random(0,(box_x_length-2)/3);//x轴随机生成
     food_y = random(0,(box_y_length-2)/3);//y轴随机生成

对于随机生成的点,应该进行筛选的

网友F:
请问一下,使用的是摇杆还是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