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红外小车在运行时只有一侧的两个轮子运行,且都是正转,怎么调都不管用

楼主(2018-01-19):
我在运行时只有一侧的两个轮子运行,且都是正转,怎么调都不管用,求大神请教
#include <IRremote.h>
IRrecv irrecv(11);//定义的引脚
decode_results result;
#define dir1pinA 4
#define dir2pinA 5
#define speedpinA  3
#define led 8
#define dir1pinB 6
#define dir2pinB 7
#define speedpinB  9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ABCD");
   irrecv.enableIRIn();
   delay(100);
   pinMode(dir1pinA,OUTPUT);
   pinMode(dir2pinA,OUTPUT);
   pinMode(speedpinA,OUTPUT);
   pinMode(dir1pinB,OUTPUT);
   pinMode(dir2pinB,OUTPUT);
   pinMode(speedpinB,OUTPUT);
   pinMode(led,OUTPUT);
}
void loop() {
  if(irrecv.decode(&result))
  {
      Serial.println(result.value);
      switch(result.value)
      {
        case 16738455: //按键0
        forward();
        break;
        case 16724175://按键1
        allstop();
        break;
        case 16718055://按键2
        turnright();
        break;
        case 16743045://按键3
        turnleft();
        break;
        case 16716015: //按键4
        daotui();
        break;
        default:
        delay(500);

      }
     irrecv.resume();//接受下一个值
   }
}
void allstop()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LOW);
           digitalWrite(dir2pinA,LOW);
           digitalWrite(dir1pinB,LOW);
           digitalWrite(dir2pinB,LOW);
           analogWrite(speedpinA,0);
          analogWrite(speedpinB,0);
          delay(100);
}
//自定义函数
void forward()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HIGH);
           digitalWrite(dir2pinA,LOW);
           digitalWrite(dir1pinB,HIGH);
           digitalWrite(dir2pinB,LOW);

          analogWrite(speedpinA,80);
          analogWrite(speedpinB,80);
          delay(100);
}
void turnleft()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LOW);
        digitalWrite(dir2pinA,LOW);
        digitalWrite(dir1pinB,HIGH);
        digitalWrite(dir1pinB,LOW);

       analogWrite(speedpinA,0);
       analogWrite(speedpinB,100);
       delay(100);
}
void turnright()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HIGH);
        digitalWrite(dir2pinA,LOW);
        digitalWrite(dir1pinB,LOW);
        digitalWrite(dir1pinB,LOW);

        analogWrite(speedpinA,100);
        analogWrite(speedpinB,0);
        delay(100);

}

void daotui()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LOW);
        digitalWrite(dir2pinA,HIGH);
        digitalWrite(dir1pinB,LOW);
        digitalWrite(dir1pinB,HIGH);

        analogWrite(speedpinA,100);
        analogWrite(speedpinB,100);
        delay(100);
}

网友A:
自己做的,用了lm358,L298n,不知道你是不是自己焊接的,358连接的就是红外传感器,程序如下,希望对你有用。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358信号口引脚**************/
sbit left358=P1^0;                //(注意P要大写)
sbit right358=P1^1;

/***********定义车子前进后退引脚***********/
sbit leftgo=P0^0;           //左边轮子前进
sbit leftback=P0^1;           //左边轮子后退
sbit rightgo=P0^2;           //右边轮子前进
sbit rightback=P0^3;   //右边轮子后退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char x=0,y=0;
        for(x=xms;x>0;x--)
        {
                for(y=110;y>0;y--);
        }
}

void forward()         //车子前进
{
        leftback=1;                   //1、0代表高低电平
    leftgo=0;
    rightback=1;
    rightgo=0;
}

void turnright()           //车子右转
{
        leftback=1;
    leftgo=0;
    rightback=0;
    rightgo=1;
}

void turnleft()                   //车子左转
{
        leftback=0;
    leftgo=1;
    rightback=1;
    rightgo=0;
}

void stop()                           //停车
{
        leftback=1;
    leftgo=1;
    rightback=1;
    rightgo=1;
}

void main()                          //主函数 (单片机所要执行的部分)
{
        if(left358==1&&right358==1)         //当左358为高电平且右358为高电平时,小车前进
        {
                forward();
                delay_ms(50);
        }
        if(left358==0&&right358==0)          //当左358为低电平且右358为低电平时,小车前进
        {
                forward();
                delay_ms(50);
        }
        if(left358==1&&right358==0)          //当左358为高电平且右358为低电平时,小车右转
        {
                turnright();
                delay_ms(50);
        }
        if(left358==0&&right358==1)          //当左358为低电平且右358为高电平时,小车左转
        {
                turnleft();
                delay_ms(50);
        }
}

网友B:
注意电机驱动板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