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0引脚图与pdf中文资料(数码管驱动芯片)

楼主(2018-01-19):
发现没有数码管驱动芯片手册,那就上传一个,供大家使用。这个芯片可以驱动七段四位数码管。
特性描述
TM1650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 LED (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驱动控制专用电路。 内部集成有 MCU输入输出控制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键盘扫描、辉度调节等电路。TM1650 性能稳定、质量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可适用于 24 小时长期连续工作的应用场合。

功能特点
两种显示模式:8段×4位和7段×4位
  段驱动电流大于25mA,位驱动电流大于150mA
  提供8级亮度控制
  键盘扫描:7×4bit内部集成三极管驱动
  高速两线式串行接口
  内置时钟振荡电路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支持2.8V-5.5V电源电压
  提供DIP16及SOP16封装

适用领域:
  家用电器产品如机顶盒、空调、DVD/VCD等显示的驱动。
内部结构框图
TM1650引脚图:

TM1650管脚功能介绍:

TM1650采用 2 线串行传输协议通讯。

1:开始信号(START)/结束信号(STOP)
开始信号:保持 SCL 为“1”电平,SDA 从“1”跳“0” ,认为是开始信号,
如(图 3)A 段;
结束信号:保持 SCL 为“1”电平,SDA 从“0”跳“1” ,认为是结束信号,
如(图 3)E 段;
2:ACK信号
        如果本次通讯正常,芯片在串行通讯的第 8 个时钟下降沿后,TM1650 主动把 SDA 拉低。直到检测到 SCL 来了上升沿,SDA 释放为输入状态(对芯片而言),如(图 3)D 段。
3:  写“1”和写“0” 。
     写“1” :保持 SDA 为“1”电平,SCL 从“0”跳到“1”,再从“1”跳到“0” ,则认为是写入“1”  如(图3)B段。
     写“0” :保持 SDA 为“0”电平,SCL 从“0”跳到“1”,再从“1”跳到“0” ,则认为是写入“0”  如(图 3) C段。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1页):

网友A(2019-05-22):
嗯 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份手册有点乱啊

网友C(2021-02-24):
不是恒流驱动

网友D(2021-04-24):
各位同事大家好,请TM1650(o数码驱动)+TC4056A(充电)这样的电路一般配什么样FLASH(SOP16)谢谢

网友D:
TM1650(数码驱动)+TC4056A(充电)一般配什么样的FLASH(SOP16)?求回复

网友E(2021-07-06):
TM1650替换芯片GN1650内部集成有MCU输入输出控制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键盘扫描、辉度调节等电路,是2线串口共阴极8段4位/7*4位键盘扫描并带部分组合按键功能LED驱动控制专用电路,性能稳定、质量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可适用于24 小时长期连续工作的应用场合。

网友F(2021-11-14):
是驱动共阳极数码管,还是共阴极数码管?

网友G(2023-07-27):
TM1650 8脚易与地短路,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