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浇花机 oled菜单

楼主(2018-01-19):
采用了oled显示屏,用于显示设置菜单和数据可以设置定时浇花,背光,继电器参数和智能浇花
通过多线程,做到精确定时和浇花时播放洒水车BGM

实际测试

启动LOGO

代码片段

#include <Metro.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RESET);
#define LOGO16_GLCD_HEIGHT 16 //定义显示高度
#define LOGO16_GLCD_WIDTH  16 //定义显示宽度
#if (SSD1306_LCDHEIGHT != 64)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endif
int h=0;
int m=0;
int s=0;
int SOLEDT=300; //默认背光时间为300刻
int SRT=5; //设置浇灌时间为5 警告:如果为0将无限浇灌 导致水浸田
int RT=0; //浇灌时间
boolean RTM=false; //继电器模式 默认为True即VCC
boolean WSP=false; //是否开启缺水保护
int SM=0;  // 传感器值的存储变量
int HC=50; // 湿度缓存
int CST=0; //运行周期检测一次泥土湿度
int OLEDT=300; //OLED点亮时间
int NKey=0; //按键数量
int CL=1; //选择图标位置
String CM="SET"; //选择处在模式
String soil = "ERROR"; //土壤状态初始化
boolean DEBUG = false; //DEBUG模式
boolean TR=false; //计时器默认关闭  除非手动设置
int TH=0; //默认计时浇灌为0小时  除非手动设置
//字符存储区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choose[] =  {0x18,0x38,0x78,0xF8,0xF8,0x78,0x38,0x18,}; //选择图案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logo[]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限于本文篇幅 字库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LOGO
//请不要修改上面这一部分,尊重一下作者谢谢!
//声音合成器音调
#define NOTE_G0 -1
#define NOTE_G1 393
#define NOTE_G2 441
#define NOTE_G3 495
#define NOTE_G4 556
#define NOTE_G5 624
#define NOTE_G6 661
#define NOTE_G7 742

#define NOTE_GL1 196
#define NOTE_GL2 221
#define NOTE_GL3 234
#define NOTE_GL4 262
#define NOTE_GL5 294
#define NOTE_GL6 330
#define NOTE_GL7 371

#define NOTE_GH1 786
#define NOTE_GH2 882
#define NOTE_GH3 990
#define NOTE_GH4 1049
#define NOTE_GH5 1178
#define NOTE_GH6 1322
#define NOTE_GH7 1484

#define WHOLE 1
#define HALF 0.5
#define QUARTER 0.25
#define EIGHTH 0.25
#define SIXTEENTH 0.625
//列出所有节拍
int tune[]=                 //根据简谱列出各频率
{
  /*
  NOTE_GL3,NOTE_GL4,
  NOTE_GL5,NOTE_GL3,
  NOTE_G1,NOTE_G2,NOTE_G1,

  NOTE_G1,NOTE_GL7,
  NOTE_GL7,NOTE_GL2,NOTE_GL3,
  NOTE_GL4,NOTE_G2,

  NOTE_GL7,NOTE_G1,NOTE_GL7,
  NOTE_GL6,NOTE_GL5,
  NOTE_GL5,NOTE_GL3,NOTE_GL4,

  NOTE_GL5,NOTE_G1,NOTE_G2,
  NOTE_G3,NOTE_G2,NOTE_G1,
  NOTE_GL6,NOTE_G2,NOTE_G3,

  NOTE_G4,NOTE_G3,NOTE_G2,
  NOTE_GL5,NOTE_G4,
  NOTE_G3,NOTE_G2,

  NOTE_G1,
  NOTE_G1,
  */
  NOTE_G1,

  NOTE_G3,NOTE_G1,
  NOTE_G2,NOTE_G2,
  NOTE_G2,
  NOTE_G2,NOTE_G2,
  NOTE_G4,NOTE_G2,

  NOTE_G3,NOTE_G3,
  NOTE_G3,
  NOTE_G3,NOTE_G3,
  NOTE_G5,NOTE_G3,
  NOTE_G4,NOTE_G4,

  NOTE_G4,NOTE_G3,NOTE_G2,
  NOTE_GL5,
  NOTE_GL7,
  NOTE_G1,
  NOTE_G1,
};
float duration[]={1,2,2,3,1,4,3,1,2,2,3,1,4,3,1,2,2,3,1,2,1,1,4,4,4,2,};
int length;//这里定义一个变量,后面用来表示共有多少个音符

Metro T1 = Metro(0);   //主程序
Metro T2 = Metro(1000); //定时器
void setup()   {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 initialize with the I2C addr 0x3D (for the 128x64)
  pinMode(12, OUTPUT); //继电器GPIO
  pinMode(11, INPUT); //上GPIO
  pinMode(10, INPUT); //下GPIO
  pinMode(9, INPUT); //左GPIO
  pinMode(8, INPUT); //右GPIO
  pinMode(7, INPUT); //AGPIO
  pinMode(6, INPUT); //BGPIO
  digitalWrite(11,LOW);
  digitalWrite(10,LOW);
  digitalWrite(9,LOW);
  digitalWrite(8,LOW);
  digitalWrite(7,LOW);
  digitalWrite(6,LOW);
  display.clearDisplay();
  pinMode(5,OUTPUT);//设置蜂鸣器的pin为输出模式
  length = sizeof(tune)/sizeof(tune[0]);//这里用了一个sizeof函数,可以查出tone序列里有多少个音符
  display.drawBitmap(0, 0, logo, 128, 64, 1);
  display.display();
  delay(2000);
}
void loop() {
   if(T1.check()){
  //###############################################################
  //检测按键 如果其中一个按键激活 那么点亮屏幕
   for (int i = 6; i < 12; i++) {
  if (digitalRead(i) == HIGH) {
    NKey +=1;
    OLEDT=SOLEDT; //设置OLED亮屏时间为多少个程序周期
    }
   }
  //###############################################################
if (WSP == true) {
  if (CST > 30) {
    CST=0;
  //100个程序周期执行一次
  SM = analogRead(A0); //获取泥土湿度数据
if (SM > 500) {
    soil = "wet";
    if (HC < 100) {
    HC +=1;
    }
  } else {
    soil = "dry";
    HC -=1;
  }
if (HC < 1) {
  HC = 50;
  RT = 10;
  }
}
}
//###############################################################
//浇灌程序
if (RT > 0) {
  for(int x=0;x<length;x++)//循环音符的次数
   {
       tone(5,tune[x]);//此函数依次播放tune序列里的数组,即每个音符
       delay(300*duration[x]);//每个音符持续的时间,即节拍duration,400是调整时间的越大,曲子速度越慢,越小曲子速度越快,自己掌握吧
       noTone(5);//停止当前音符,进入下一音符
   }
  if (RTM == true) {digitalWrite(12,HIGH);} else {digitalWrite(12,LOW);}
  delay(1000*RT);
  RT=0;
}
if (RTM == true) {digitalWrite(12,LOW);} else {digitalWrite(12,HIGH);}
//###############################################################
  //计算部分
  CST +=1; //土壤检测器运行周期
  if (NKey == 2) {
    if (DEBUG == true) {DEBUG=false;}else{DEBUG=true;}
    delay(200);
    }
  NKey=0;  //有多少个按键同时在按
  //菜单选择按钮移动
  if (digitalRead(11) == HIGH) {if (CL > 1) {CL -=1;}delay(100);} //按上键
  if (digitalRead(10) == HIGH) {CL +=1;delay(100);} //按下键
  if (CM == "SET") {if (CL > 4) CL=4;}
  if (CM == "RW") {if (CL > 3) CL=3;}
  if (CM == "BL") {if (CL > 1) CL=1;}
  if (CM == "R") {if (CL > 1) CL=1;}
  if (CM == "WSP") {if (CL > 1) CL=1;}
  //按下左键
  if (digitalRead(9) == HIGH) {
    if (CM == "RW") {if (CL == 2) {if (TH > 0) {TH -=1;TR=false;}}}  //进入设置定时减一小时
    if (CM == "RW") {if (CL == 3) {if (SRT > 5) {SRT -=1;TR=false;}}}  //进入设置定时-1s
    if (CM == "BL") {if (CL == 1) {if (SOLEDT > 10) {SOLEDT -=10 ;}}}  //设置背光
    delay(50);
    }
  //按下右键
  if (digitalRead(8) == HIGH) {
    if (CM == "RW") {if (CL == 2) {if (TH < 999) {TH +=1;TR=false;}}}  //进入设置定时加一小时
    if (CM == "RW") {if (CL == 3) {if (SRT < 999) {SRT +=1;TR=false;}}}  //进入设置定时+1s
    if (CM == "BL") {if (CL == 1) {SOLEDT +=10;}}  //设置背光
    delay(50);
    }
  //当按下A键后
  if (digitalRead(7) == HIGH) {
  if (CM == "RW") {if (CL == 1) {if (TR == true) {TR=false;} else {if (TH > 0){TR=true;h=TH;}}}}  //进入设置定时浇灌是否开启
  if (CM == "R") {if (CL == 1) {if (RTM == true) {RTM=false;} else {RTM=true;}}}  //设置继电器触发模式
  if (CM == "WSP") {if (CL == 1) {if (WSP == true) {WSP=false;} else {WSP=true;}}}  //设置继电器触发模式
  if (CM == "SET") {if (CL == 1) {CM="RW";}} //进入设置定时器
  if (CM == "SET") {if (CL == 2) {CM="BL";}} //进入设置背光时间
  if (CM == "SET") {if (CL == 3) {CM="R";}} //进入设置继电器
  if (CM == "SET") {if (CL == 4) {CM="WSP";}} //进入设置缺水保护
  delay(150);
  }
  //按下B键
  if (digitalRead(6) == HIGH) {CM="SET";delay(50);} //返回主菜单
  //如果定时浇花到时间就启动浇灌
  //if (TR == true) {if (millis()/1000/3600 > TS) {TS=((millis()/1000/3600)+TH)-1; RT=SRT;}}
  //###############################################################
  //显示部分
  display.clearDisplay();
  if (OLEDT > 0) {
  OLEDT -=1;
  display.setTextSize(1);             //设置字体大小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设置字体颜色白色
  display.setCursor(0,0);             //设置字体的起始位置
  //DEBUG显示
  if (DEBUG == true) {
  display.println("     DEBUG MODE");   //输出字符
  display.print("soil moisture: ");   //输出字符
  display.println(soil);   //输出字符并换行
  display.print("HC:  ");   //输出字符
  display.println(HC);   //输出字符并换行
  display.print("Running Time: ");   //输出字符并换行
  display.println(millis()/1000);   //输出字符并换行
  display.print(h);
  display.print(":");
  display.print(m);
  display.print(":");
  display.println(s);
  }else{
    //正常显示区
    display.setTextSize(1);             //设置字体大小
    //设置界面
    if (CM == "SET") {
    display.println(">>SET");   //输出字符
    display.println("1.Regular watering");
    display.println("2.Backlight");
    display.println("3.Relay");
    display.println("4.Soil detector");
    display.println("");
    display.println("");
    display.println("2018-1-17 v2.1.1");
    display.drawBitmap(119, 8*CL, choose, 8, 8, 1);
    }
    //设置定时界面
    if (CM == "RW") {
    display.println(">>Regular Watering");   //输出字符
    display.print("1.state: ");
    if (TR == true) {display.println("True");}else{display.println("False");}
    display.print("2.timing: ");
    display.print(TH);
    display.println("  Hours");
    display.println("3.Watering time: ");
    display.print("        ");
    display.print(SRT);
    display.println("  Sin");
    }
    //设置背光界面
    if (CM == "BL") {
    display.println(">>Backlight");   //输出字符
    display.print("1.Time: ");
    display.print(SOLEDT);
    display.println("  t");
    }
    //设置继电器界面
    if (CM == "R") {
    display.println(">>Relay");   //输出字符
    display.print("1.Trigger mode: ");
   if (RTM == true) {display.println("HIGH");}else{display.println("LOW");}
    }
    //设置缺水保护界面
    if (CM == "WSP") {
    display.println(">>WSP");   //输出字符
    display.print("1.state: ");
    if (WSP == true) {display.println("True");}else{display.println("False");}
    }
    //画光标
    display.drawBitmap(119, 8*CL, choose, 8, 8, 1);
    }
    }
  display.display();                  //把缓存的都显示
   }
        if(T2.check()){
          if (TR == true) {
          s -=1; //续一秒献给长者
        if (s<0) {
          if (m>0) {
            m -=1;
            s=59;
            }else{
              if (h>0) {
                h -=1;
                m=59;
                s=59;
                }else{
                  //时间到了浇花!
                  h=TH-1;
…………
…………

网友A(2018-05-22):
厉害了!浇花都能智能了

网友B:
66666!!!懒人的福音啊!!!

网友C(2019-08-07):
楼主真实高手,浇花都用水自动化了,羡慕羡慕。

网友D:
编辑出Arduino:1.8.9 (Windows 7), 开发板:"Arduino/Genuino Uno"

water:1:21: error: Metr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exit status 1
Metr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在文件 -> 首选项开启
“编译过程中显示详细输出”选项
这份报告会包含更多信息。
请问 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E(2020-07-29):
引用 网友D:
编辑出Arduino:1.8.9 (Windows 7), 开发板:"Arduino/Genuino Uno"

water:1:21: error: Metro.h: No suc ...

没有安装Metro.h包,那个选项会把编译时执行日志全部显示,如果打开输出会非常多,所以报告长度增加属正常现象

网友D(2021-02-28):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这地方通不过  实在不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安装Metro.h包,那个选项会把编译时执行日志全部显示,如果打开输出会非常多,所以报告长度增加属正 ...

谢谢

网友D:
楼主: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求各位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D: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这句通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