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C8051单片机U盘读写的程序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8-01-20):
使用C8051F020单片机连接CH376S USB HOST芯片,生成CSV格式文件导入U盘内的一个小程序

/*****************************************************************************
;File Name:                           基于C8051F020系列的简单U盘检测测试程序
;
;description:            通过测量开发板上的CH375  检测是否有U  盘挂载
;Author:                王亮
;E_mail:                wangl@emsyschina.com
*****************************************************************************/

//-----------------------------------------------------------------------------
// Includes
//-----------------------------------------------------------------------------

#include <c8051f02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H375INC.H"

sbit CH375_nINT     = P1^2;                   // CH375   INT 输出
sbit CH375_A0     = P1^3;                   // CH375 命令/数据控制
sbit CH375_nCS     = P1^4;                   // CH375 片选信号

#define CH375_DATA   P7                    // CH375 八位数据端口
#define CH375_nWR     P4 &=  0x7F;    _nop_();_nop_();_nop_();_nop_();      P4 |= 0x80;               // CH375 写信号
#define CH375_nRD_L     P4 &= 0xBF;             // CH375 读信号低电平
#define CH375_nRD_H     P4 |= 0x40;               // CH375 读信号高电平
#define BAUDRATE     1152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define SYSCLK       22118400          // Output of PLL derived from (INTCLK*2)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
// 大延迟程序(毫秒级)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for(j=200;j!=0;j--)
           ;
  }
}

//**********************************************************
// 向CH375的命令端口写入命令
//**********************************************************
void CH375_WR_CMD_PORT(unsigned char cmd )
{
        // 将CH375   数据线、读写、片选信号线设置为输出
        P1MDOUT   = 0x18;                  // 将P7  和P4.6、P4.7、P1.3、P1.4设置为输出
        P74OUT    = 0xC2;                    // 将P7  和P4.6、P4.7、P1.3、P1.4设置为输出

        CH375_A0 = 1;             // 高电平表示写入的是命令

        CH375_DATA = cmd;        // 将命令输出到CH375端口
        _nop_();_nop_();

        CH375_nWR                 // 写命令
        _nop_();_nop_();
        CH375_A0 = 0;
}

//**********************************************************
// 向CH375的数据端口写入数据
//**********************************************************
void CH375_WR_DAT_PORT(unsigned char dat )
{
        // 将CH375   数据线、读写、片选信号线设置为输出
        P1MDOUT   = 0x18;                  // 将P7  和P4.6、P4.7、P1.3、P1.4设置为输出
        P74OUT    = 0xC2;                    // 将P7  和P4.6、P4.7、P1.3、P1.4设置为输出

        CH375_A0 = 0;             // 低电平表示写入的是数据

        CH375_DATA = dat;        // 将命令输出到CH375端口
        _nop_();_nop_();

        CH375_nWR                 // 写命令
}

//**********************************************************
// 从CH375的数据端口读出数据
//**********************************************************
unsigned char CH375_RD_DAT_PORT( 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

        // 将CH375   数据线信号线设置为输入
        P74OUT    = 0x02;
        P7    = 0xff;

        CH375_A0 = 0;

        CH375_nRD_L
        _nop_();_nop_();
        temp = CH375_DATA;
        CH375_nRD_H
        _nop_();

          return( temp );
}

//**********************************************************
// 等待CH375中断并获取状态,返回操作状态
//**********************************************************
unsigned char mWaitInterrupt( void )
{
        while( CH375_nINT );  // 查询等待CH375操作完成中断(INT#低电平)

        CH375_WR_CMD_PORT( CMD_GET_STATUS );  //  产生操作完成中断,获取中断状态

        return( CH375_RD_DAT_PORT( ) );

}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Version = 0;
        unsigned char Status = 0;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OSCILLATOR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PORT_Init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UART0_Init ();                      // Initialize UART1

        CH375_nCS = 0;          // 片选选中CH375
        DelayMs( 50 );
         // 获取CH375  芯片及固件版本号,表明芯片正常
        CH375_WR_CMD_PORT( CMD_GET_IC_VER );
        Version = CH375_RD_DAT_PORT( );
        printf( "CH375 固件版本号%x\n", Version);

        CH375_WR_CMD_PORT( CMD_SET_USB_MODE );  // 初始化CH375,设置USB工作模式
        CH375_WR_DAT_PORT( 6 );                                          // 模式代码,自动检测USB设备连接
        while (1)
        {
                Version = mWaitInterrupt();
                printf( "Insert USB disk%x\n",Version);
                DelayMs( 50 );
    while ( mWaitInterrupt( ) != USB_INT_CONNECT );  // 等待U盘连接
    DelayMs( 5000 );  // 延时等待U盘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printf( "USB disk is  CONNECT\n" );       // 表示U  盘正常插入
                getchar();

        }

}

//-----------------------------------------------------------------------------
// Initialization Subroutines
//-----------------------------------------------------------------------------

//-----------------------------------------------------------------------------
// OSCILLATOR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an 22.1184MHz crystal
// as its clock source.
//
//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int i;                              // delay counter

   OSCXCN = 0x67;                      // start external oscillator with
                                       // 22.1184MHz crystal

   for (i=0; i < 256; i++) ;           // wait for oscillator to start

   while (!(OSCXCN & 0x80)) ;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OSCICN = 0x88;                      // select external oscillator as SYSCLK
                                       // source and enable missing clock
                                       // detector

}

//-----------------------------------------------------------------------------
// PORT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 P0.0   digital   push-pull     UART TX
// P0.1   digital   open-drain    UART RX
// AIN0.1 analog                  Analog input (no configuration necessary)
//-----------------------------------------------------------------------------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0    = 0x04;                     // Route UART0 to crossbar
        XBR2    |= 0x40;                    // Enable crossbar,  weak pull-ups

        P0MDOUT |= 0x01;                    // enable TX0 as a push-pull output

        // 将CH375   数据线、读写、片选信号线设置为输出
        P1MDOUT   = 0x18;                  // 将P7  和P4.6、P4.7、P1.3、P1.4设置为输出
//        P74OUT    = 0xC2;                    // 将P7  和P4.6、P4.7、P1.3、P1.4设置为输出
        P74OUT    = 0xC3;                    // 将P7  和P4.6、P4.7、P1.3、P1.4设置为输出

        P0MDOUT |= 0x01;                    // Set TX1 pin to push-pull

        P1 |= 0x1c;                    //
……………………

网友A:
找了很久这个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