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求救,智能,避障小车上能加GPS模块吗

楼主(2018-01-20):
向各位求救,智能,避障小车上能加GPS模块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只不过,如果是51单片机,可能程序比较麻烦,速度也可能不够。

网友B:
在室内小区域内加上模块作用不大。GPS模块有串口接口的可以加。

网友C:
可以加,但是程序的组合可能得花点功夫了

网友D:
难度有点,感觉不实用

网友E:
一般的GPS模块室内定位效果不好,如果小车在外面跑的话可以加GPS模块,在室内不建议加

网友F:
加GPS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具体要加怎样的GPS模块就要看你的需求。
一般GPS定位精度大于2M
现在在一些无人驾驶车辆上采用亚米级或者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模块。

具体可以联系专业GPS模块厂家-HTGNSS

网友G:
肯定可以实现的,就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