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低功耗系列 设置唤醒脚wakeup1和wakeup2 无法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8-01-20):
现在在做一个STM32L15系列的低功耗的项目,设置有两个唤醒脚wakeup1和wakeup2,现在有问题的是,在进入standby模式前,如果你把wakeup1拉高了,然后进入standby模式,你就怎么也唤醒不了单片机了,求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0-11-1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查出来发现是唤醒脚wakeup1和wakeup2上有高电平的时候,STM32内部的LSI频率变了,所以导致轻则唤醒超时,重则唤醒不了。至于为哈LSI频率会受到影响就不知道了。
监测LSI时钟频率的方法,是用LPTIM计数器对LSI时钟计数,每1S读取计数值,平常为39800左右,唤醒脚有高电平时计数值为50000以上,而LSI典型值是37KHZ,1s计数值应该是37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查出来发现是唤醒脚wakeup1和wakeup2上有高电平的时候,STM32内部的LSI频率变了,所以 ...

补充一下,我的实验板子是STM32L031. 上述问题,将LSI信号输出到MCO引脚,使用示波器测量频率值,结果却是不受唤醒引脚电平影响。但是上面使用软件监测它频率就是变了,而且将LPTIM的计数时钟源改为对32768HZ的LSE进行计数,频率也是变了!估计这个高电平通过唤醒引脚窜进去STM32内部整个系统时钟都受到影响了,所以会出现意外死机(实测也并不是每次都死机),连IWDG也没办法复位系统,因为IWDG也是依赖LSI工作的。

刚才在STM8/32社区网站看到也有类似问题的帖子,说有人向STM32原厂技术支持反映并且复现了问题,但并没有给出解释和解决方案,估计是硬件BUG~~~只能自己注意进入睡眠前确保唤醒引脚为低电平了。

网友B:
L1系列从standby唤醒,wakeup必须是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