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4rd+单片机程序没有反应 新手求助……

楼主(2018-01-20):
新手一枚,单片机型号stc89c54rd+
编写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0^0;
void  main()
{
    while(1)
    {
        LED = 0;
    }
}
串口号正确,单片机型号正确,烧写程序也成功了,但板上就是没反应……

网友A:
在while(1)循环外面加LED=0;试试,不要while(1)循环

楼主:
哈已得到解决……

网友B:
你要了解你开发板上的灯是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再写程序。

网友C:
开发板就算程序与电路都对应了,还得用短接帽/线连接相应的 I/O 与模块

网友D:
不能将端口放进while里死循环,放到外面吧

网友E:
你这板子,好像做每个实验,都是要接线的哦,没看到你的接线。
好好看看你板子的电路图!!!!!!

网友F:
while是死循环

网友G:
LED = 0; ( 延时);LED = 1;  ( 延时);试试看;

网友H:
关键看你想要什么结果,程序没有问题,你的LED接在那个口上,还有就是LED是高电平1亮,还是低电平0亮

网友I:
led=1,然后p0,0口可能需要接线到led的引脚。

网友J(2019-02-15):
楼主是如何烧录的STC89C54的程序的   为啥我在KILE5里面找不到这个工程呀   求楼主帮帮忙

网友K(2021-11-19):
仔细看看LED是否接在P0.0口上